[三菱] 电工常用仪表-万用表

楼主(2024-06-15):
>万用表是一种多功能、多量程的便携式电工仪表,是电工必备的仪表之一。一般的万用表可以测量直流电流、直流电压、交流电压和电阻等。有些万用表还可测量电容、电感、温度、二极管导通电压、晶体管共射极直流放大系数h等。所以万用表是电工必备的仪表之一。万用表可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

一.指针式万用表
    与数字式万用表相比,指针式万用表的精度要差一些,但指针式万用表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与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
了被测量的大小,故指针式万用表有一个优点是数字式万用表无法替代的,就是测量非线性元件,如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在测量时要特别注
意,测量非线性元件时,红表笔与黑表笔所显示的极性,与实际的极性刚好相反。
   指针式万用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是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在电阻档时指针式万用表的输出电流要比数字式万用表的输出电流大很多,用RX10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X10k8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MF-30型万用表外形如图2-9所示。
    指针式万用表的表头是灵敏电流计,表头上的表盘印有多种符号,刻度线和数值。符号A-V-0表示这只电表是可以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多用表。表盘上印有多条刻度线,其中右端标有“几”的是电阻刻度线,其右端为零,左端为叫,刻度值分布是不均匀的。符号“一”或“DC”表示直流,“人”或“AC”表示交流,“人”表示交流和直流共用的刻度线。刻度线下的几行数字是与选择开关的不同档位相对应的刻度值,万用表的表笔有红、黑两支。使用时应将红色表笔插入标有“十”号的插孔,黑色表笔插入标有“一”号的插孔。
使用指针式方用表时的胜意事项:
(1)在测量较高电压或大电流时,不能带电转动转换开关,避免转换开关的触头因转动产生的电弧而被损坏。如需要换挡,应先断开表笔后,再去
换挡然后进行测量。
(2)在使用万用表的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以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另一方面要确保证人身的安全。
(3)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按要求放置,“II”表示水平放置,“上”表示垂直使用,以免造成误差。同时,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4)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空档或交流电压的最高挡。如果长期不使用,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流液腐蚀表内器件。
(1)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
    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要注意不能带电测量。先要选择合适的倍率,使指针指示在1/3~2/3的位置,不要指示在表盘的左右两边,以免造成较大的误差,将测量时指针所标识的读数乘以量程的倍率,这才是所测之电阻值。在使用前要机械调零和欧姆校零,每次换档时后,都要进行欧姆校零,在线测量时被测电阻不能有并串联支路,以免影响测量的数据。在测量电阻时,不可将手指捏在电阻两端,这样人体电阻会使测量结果偏小。
    测量晶体管、电解电容等有极性和非线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必须注意两支笔的极性。用万用表不同倍率的欧姆挡,测量非线性元件的等效电阻时,测出电阻值是不相同的。这是由于各挡位的中值电阻和满度电流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指针式万用表,一般倍率越小,测出的阻值越小。
(2)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
    测量前先进行机械调零,再根据实际测量的电压值,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如果不知测量的电压值时,从万用表的最大量程电压量程开始测量,逐步递减档位。测量时注意万用表红、黑表笔,要与被测电压的极性相符,避免指针反打而损坏表头。
   测量电压时,万用表的指针指示在1/3~2/3的位置。在测量万用表的扩展档时,黑表笔不动,红表笔插人电压扩展档的孔内,但测量完后,一定要记住将红表笔复位。
(3)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流
    测量前先进行机械调零,再根据实际测量的电流值,选择合适的量程档位。如果不知测量的电流值时,从万用表的最大量程电流量程开始测量,逐步递减挡位。应将万用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即将万用表红、黑表笔串接在被断开的两点之间,因为只有串连才会使流过电流表的电流,与被测支路电流相同。测量时注意万用表红、黑表笔,与被测电流的极性相符,避免指针反打而损坏表头。
    测量电流时,万用表的指针指示在1/3~2/3的位置。在测量万用表的扩展档时,黑表笔不动,红表笔插入电流扩展档的孔内,但测量完后,一定要记住将红表笔复位。
(4)用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电流
    在测量交流的电压、电流时,与上面测量直流电压、电流的程序是一样。所不同的是,测量交流电时,挡位要打到交流的相应挡位上。另外一个不同的是,在交流的电压、电流测量时,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没有极性之分。
(5)用万用表测量电容
    测量电容时要用电阻档,主要是看万用表内的电池,对电容的充电电流的大小,来判断电容的容量。对于1000pF以下的电容,因电容量太小,一般指针式万用表测量不出来。即使是1000pF的电容,万用表的表针也只有轻微的摆动。在测量时,红表笔要接电容负极,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对于电容的容量,也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一般用对比法来进行比较。例如估测一个100u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p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基本一样,即可断定容量基本一样,所参照电容的耐压值不考虑,只要容量相同即可。电阻的档位越小,充电的速度越快,对于大容量的电容可先用小档位,然后再用高阻档位来测量,看指针是否停在或十分接近和处。如果有一定的电阻,指针不能回返
接近和处,说明电容有漏电就不能使用。对于有极性的电容,表笔不能接反,否则万用表的指针不能返回接近处。
二.数字式万用表
      数字式万用表显示清晰、直观、读数方便、准确度高、分辨率高,更接近理想型仪表。数字表电压挡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故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千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与指针式万用表相比,数字万用表的各项性能指标均有大幅度的提高。
      数字表读数直观,但在测量时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看清楚。数字表内部常用一块9V的电池。数字式万用表的红表笔应插人标有“十”的插孔,黑表笔插入“一”的插孔。数字万用表与指针式万用表不同,数字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内部电池的正极,黑表笔接内部电池的负极。
     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阻、电压、电流时,与指针式万用表的测量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但它有一些功能是指针式万用表没有的。如专用的电容测量挡,可以直接测量出电容的容量;二极管及通断测试挡,可以显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单位为V(若二极管接反,则显示为“1”);如测量线路的通断时,将表笔连接在待测线路的两端,如蜂鸣器响则电路为通,反之电路为断开。数字式万用表的外观如图2-10所示。

    当数字式万用表在显示为1时,说明测量的数值太大,无法显示,要换大的挡位进行测量。
    电工新手在使用数字式万用表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测量电压时,没有注意电压的类型。数字式万用表对交流常用AC来表示,对直流常用DC 来表示,电工新手在测量是往往只注意了电压的档位,没有注意电压的类型,在测量中经常出现测量的数据误差很大或没有数据显示的情况,这时就要注意是否是电压的类型搞错了。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掌握这些PLC程序阅读技巧,秒懂PLC程序~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