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现场安装的操作步骤,学会你在现场横着走!

楼主(2024-06-15):
>众所周知,PLC不仅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个技能。单学懂理论不会实操,再怎么厉害也无用。比如,你们知道PLC该怎么安装吗?PLC又该怎么接线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PLC如何安装

首先咱们要做好前期技术准备,比如深入理解PLC功能、操作规定等内容;然后确认设备及备品、备件、技术资料、附件等的型号、数量、规格,其性能是否完好,同时将实物PLC与说明书对照,检查设备是否有问题;最后安装调试、测试其功能。

其中调试调试方法有以下两种:
1、模拟方法:按设计做一块调试板,以钮子开关模拟输入节点,以小型继电器模拟生产工艺设备的继电器与接触器,其辅助接点模拟设备运行时的返回信号节点。该方法可以有效模拟真实性,反映出PLC是否会发生逻辑误动作。

2、强置方法:利用PLC强置功能,对程序中涉及现场的机械触点(开关),以强置的方法使其“通”、“断”,迫使程序运行。该方法快速、简便,不需另外增加费用。

PLC接线要求

1、PLC的供电电源应取自电压较稳定的干线或由变电所母线引出的专用线上,以保证PLC的电压质量。

2、电源线最好用双绞线,其截面积不应小于2平方毫米。此外CPU和I/0负载等应尽可能采用单独电源供电。

3、当电源噪声过大时,应接人隔离变压器、阻止噪声干扰进入PLC。

4、采用隔离变压器和低通滤波器时,电网电压先经隔离变压器,低通滤波器后再引人PLC。变压器采用双屏蔽隔离技术次侧屏蔽层接中线,以隔离外部电源的干扰。

5、为防止电网的浪涌过电压窜入PLC,可在PLC的交流输入端接入压敏电阻、浪涌吸收器等,并使这些电子元器件和PLC的接地端分别接地。

6、PLC对柜内动力线距离应大于20mm。

PLC安装注意事项

PLC在安装的时候,下面这5个知识点必须牢记:

1、安装环境
温度不能低于0℃和高于55℃,比如不要装在大火炉边,也不要装在冷冻库里。还要注意防潮防腐防震,要远离高压线,特别是6KV以上的。

2、电源和地线
接线时不能将电源线、动力电、控制线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动力电,一定要和控制信号线保持0.5米以上的距离。如果现场有大功率的电焊机等易产生大量干扰波的电器,一定要加上隔离变压器,变压器的铁芯要可靠接地。

3、输出端子
PLC输出端子一定要接上吸收二极管,防止负载接触器的线圈在断开时产生的高压击穿PLC的晶体管。

4、输入端子
每个输入端子和公众段COM 接起来输入才有效。但是,特别注意的是,输入的公众段不能和输出的公众段COM接到一起。

5、PLC调试
安装完PLC以后,一定要进行调试,当调试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及时解决,不然PLC会出现故障。

只要不“踩雷”,PLC安装就非常简单了!你们学会了吗?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如何实现三菱PLC同步控制?

PLC的6种实用技巧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