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篇,让你知道学习西门子PLC原来这么简单! ...
看完这篇,让你知道学习西门子PLC原来这么简单!

楼主(2024-06-15):
{
一、位逻辑指令
}
(一)触点及线圈指令
PLC梯形图语言的编程原则
1、
梯形图由多个梯级组成,每个线圈可构成一个梯级,每个梯级有多条支路,每个梯级代表一个逻辑方程;
2、
梯形图中的继电器、接点、线圈不是物理的,是PLC存储器中的位(1=0N;0=0FF);编程时常开/常闭接点可无限次引用,线圈输出只能是一次;
3、
梯形图中流过的不是物理电流而是“概念电流”,只能从左向右流;
4、
用户程序的运算是根据PLC的输入/输出映象寄存器中的内容,逻辑运算结果可以立即被后面的程序使用;
5、
PLC的内部继电器不能做控制用,只能存放逻辑控制的中间状态;
6、
输出线圈不能直接驱动现场的执行元件,通过I/模块上的功率器件来驱动。
基本逻辑指令以位逻辑操作为主,在位逻辑指令中,除非有特殊说明,操作数的有效区域为:I、Q、M、SM、T、C、V、S、L且数据类型为BOOL触点和线圈指令又分为:标准指令、立即指令、取反指令、正(负)跳变指令。
{
二、定时器指令
}
包括:接通延时定时器(TON)、有记忆的接通延时(保持型)定时器(TONR)、断开延时定时器(TOF)。S7-200有256个定时器(T0~T255)。
{
三、计数器指令
}
包括:加计数CTU、减计数CTD和加/减计数CTUD总共有256个(C0~C255)。计数器是对PLC内部的时钟脉冲进行计数,而计数器是对外部的或由程序产生的计数脉冲进行计数。计数器累计计数的当前值(16位有符号整数),它存放在计数器的16位(bit)当前值寄存器中。
每个计数器只有一个16位的当前值寄存器地址。在一个程序中,同一计数器号不要重复使用,更不可分配给几个不同类型的计数器。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PLC的五大编程技术方法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
我都喜欢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