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 编程软件的使用

楼主(2024-06-15):
> STEP 7- Micro/WIN SMART是S7-200 SMART PLC 的编程组态软件,可在WindowsXP SP3. Windows 7操作系统上运行,支持梯形图(LAD)、语句表(STL)、功能块图(FBD)编程语言,部分语言程序之间可自由转换,该软件的安装文件不到200MB。在继承STEP 7-Micro/WIN 软件(S7-200 PLC 的编程软件)优点的同时,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化设计,使编程容易上手,项目开发更加高效。
软件的安装、卸载与软件窗口介绍
3.1.1软件的安装与启动
❶软件的安装
    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安装文件不到200MB,安装时不需要序列号。
为了使软件安装能顺利进行,建议在安装软件前关闭计算机的安全防护软件(如360安全卫士)。

在安装时,打开 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安装文件夹,如图3-1 (a)所示。
     双击其中的“setup.exe”文件,弹出对话框,要求选择软件的安装语言,选择“中文(简体)”;
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安装软件,安装时会弹出图3-1 (b)所示的对话框,选择“我接受许可证协定和有关安全的信息的所有条件”;
    单击“下一步”按钮,出现图3-1(c)所示的对话框,要求选择软件的安装目的地文件夹(即软件的安装路径),单击“浏览”按钮可以更改安装路径,这里保持默认路径;
   单击“下一步”按钮,软件开始正式安装,如图3-1 (d)所示。如果计算机安装过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或未卸载干净),可能会弹出图3-1 (e)所示的对话框,提示无法继续安装,不用理会,单击“确定”按钮继续安装(如果不能继续安装,则要按对话框中的说明将先前安装的软件卸载干净)。软件安装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会出现图3-1 (f)所示的安装完成对话框,有两个选项,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这里两项都不选,单击“完成”按钮,即完成STEP 7- Micro/WINSMART软件的安装。
❷软件的启动
     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启动可采用两种方法:
一是直接双击计算机桌面上的“STEP 7- Micro/WIN SMART”图标,如图3-2 (a)所示;
二是从“开始”菜单启动如图3-2(b)所示。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启动后,其软件窗口如图3-3所示。
3.1.2软件的卸载
   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卸载可使用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以Windows 7操作系统为例,从“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窗口中双击“程序和功能”,打开图 3-4 (a)所示的“程序和功能”窗口,在“卸载或更改程序”栏中双击“STEP 7- Micro/WIN SMART V2.2”项,会弹出询问是否卸载程序信息的对话框。单击“是”按钮即开始卸载软件,最后会出现“卸载完成”对话框,如图3-4 (b)所示,单击“完成”按钮即结束软件的卸载。
3.1.3软件窗口组件说明
    图3-5所示是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窗口,下面对软件窗口各组件进行说明。
❶文件工具:是“文件”菜单的快捷按钮,单击后会出现纵向文件菜单,提供最常用的新建、打开、另存为、关闭等选项,
❷快速访问工具栏:有4个图标按钮,分别为新建、打开、保存和打印工具。单击右边的倒三角小按钮会弹出菜单,可以进行定义更多的工具、更改工具栏的显示位置、最
小化功能区(即最小化下方的横条形菜单)等操作。
❸菜单栏:由“文件”、“编辑”、“视图”、“PLC”、“调试”“工具”和“帮助”7个菜单组成,单击某个菜单,该菜单所有的选项会在下方的横向条形菜单区显示出来。
❹条形菜单:以横向条形方式显示菜单选项,当前内容为“文件”菜单的选项。在菜单栏单击不同的菜单,条形菜单内容会发生变化。在条形菜单上右击会弹出快捷菜单,选择“最小化功能区”即可隐藏条形菜单以节省显示空间,单击菜单栏的某个菜单,条形菜单会显示出来,然后又会自动隐藏
❺标题栏:用于显示当前项目的文件名称。
❻程序编辑器:用于编写 PLC程序。单击左上方的“MAIN”、“SBR_0”、“INT_0”可以切换到主程序编辑器、子程序编辑器和中断程序编辑器。默认打开主程序编辑器(MAIN),编程语言为梯形图(LAD)。单击菜单栏的“视图”,再单击条形菜单区的“STL”,则将编程语言设为指令语句表(STL):单击条形菜单区的“FBD”,就将编程语言设为功
能块图(FBD)。
❼工具栏:提供了一些常用的工具,使操作更快捷。程序编辑器处于不同编程语言时工具栏上的工具会有一些不同。当鼠标移到某工具上时,会出现提示框,说明该工具的名称及功能,如图3-6所示(编程语言为梯形图LAD时)。
❽自动隐藏按钮:用于隐藏/显示窗口。当按钮图标为纵向纺锤形时,窗口显示
单击会使按钮图标变成横向纺锤形,同时该按钮控制的窗口会移到软件窗口的边缘隐藏起
来,鼠标移到边缘隐藏部位时,窗口又会移出来
❾导航栏:位于项目树上方,由符号表、状态图表、数据块、系统块、交叉引
用和通信6个按钮组成,单击图标时可以打开相应图表或对话框。利用导航栏可快速
访问项目树中的对象,单击一个导航栏按钮相当于展开项目树的某项并双击该项中的
相应内容,
10项目指令树:用于显示所有项目对象和编程指令。在编程时,先单击某个指令
包前的+号,可以看到该指令包内所有的指令,可以采用拖放的方式将指令移到程序编辑
器中,也可以双击指令将其插人程序编辑器当前光标所在位置。选择操作项目对象采用双
击方式,对项目对象进行更多的操作可采用右键快捷菜单来实现
❶❶状态栏:用于显示光标在窗口的行列位置、当前编辑模式(INS为插入,OVR
为覆盖)和计算机与PLC的连接状态等。在状态栏上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可设置状态栏的显示内容
❶❷符号表/状态图表/数据块窗口:以重叠的方式显示符号表、状态图表和数据块窗口,单击窗口下方的选项卡可切换不同的显示内容。当前窗口显示的为符号表,单击符号表下方的选项卡,可以切换到其他表格(如系统符号表、1/O符号表)。单击该窗口右
上角的纺锤形按钮,可以将窗口隐藏到左下角,
❶❸变量表/交叉引用/输出窗口:以重叠的方式显示变量表、交叉引用和输出窗口,单击窗口下方的选项卡可切换不同的显示内容,当前窗口显示的为变量表。单击该窗口右上角的纺锤形按钮,可以将窗口隐藏到左下角,
❶❹梯形图缩放工具:用于调节程序编辑器中的梯形图显示大小。可以单击“”“-”按钮来调节大小,每单击一次,显示大小改变5%,调节范围为50%~150%,也可以拖动滑块来调节大小。
在使用 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过程中,可能会使窗口组件排列混乱,这时可进行视图复位操作,将各窗口组件恢复到安装时的状态。视图恢复操作如图3-7所示,单击菜单栏中的“视图”,在下方的横向条形菜单中单击“组件”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复位视图”,然后关闭软件并重新启动,即可将各窗口组件恢复到初始状态。
符号表/状态图表/数据块窗口和变量表/交叉引用/输出窗口初始时只显示选项卡部分,需要用鼠标向上拖动程序编辑器下边框才能使之显示出来,如图3-8所示,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PLC的五大编程技术方法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