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定时器指令

楼主(2024-06-15):
>定时器是一种按时间动作的继电器,相当于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的时间继电器。一个定时器可有很多个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其定时单位有1ms、10ms、100ms三种。根据工作方式不同,定时器可分为三种:通电延时型定时器(TON)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TOF)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TONR)

三种定时器的梯形图符号如图4-4所示,其有关规格见表4-8。TON、TOF是共享型定时器,当将某一编号的定时器用作TON时就不能再将它用作TOF,如将T32用作TON定时器后,就不能将T32用作TOF定时器。
图4-4 三种定时器的梯形图符号
表4-8 三种定时器的有关规格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TON)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TON)的特点是:当TON的 IN端输入为ON时开始计时,计时达到设定时间值后状态变为1,驱动同编号的触点产生动作,TON达到设定时间值后会继续计时直到最大值,但后续的计时并不影响定时器的输出状态;在计时期间,若TON的IN端输入变为OFF,定时器马上复位,计时值和输出状态值都清0。
1.指令说明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说明如表4-9所示。
表4-9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说明
2.指令使用举例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使用如图4-5所示。当I0.0触点闭合时,TON定时器T37的IN端输入为ON,开始计时,计时达到设定值10(10×100ms=1s)时,T37状态变为1,T37常开触点闭合,线圈Q0.0得电,T37继续计时,直到最大值32767,然后保持最大值不变;当I0.0触点断开时,T37定时器的IN端输入为OFF,T37计时值和状态均清0,T37常开触点断开,线圈Q0.0失电。
                     图4-5 通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使用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TOF)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TOF)的特点是:当TOF 的IN端输入为ON时,TOF的状态变为1,同时计时值被清0;当TOF的IN端输入变为OFF时,TOF的状态仍保持为1,同时TOF开始计时,当计时值达到设定值后TOF的状态变为0,当前计时值保持设定值不变。也就是说,TOF定时器在IN端输入为ON时状态为1且计时值清0,IN端变为OFF(即输入断电)后状态仍为1但从0开始计时,计时值达到设定值时状态变为0,计时值保持设定值不变。
1.指令说明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说明如表4-10所示。
表4-10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说明

2.指令使用举例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使用如图4-6所示。当I0.0触点闭合时,TOF定时器T33的IN端输入为ON,T33状态变为1,同时计时值清0;当I0.0触点由闭合转为断开时,T33的IN端输入为OFF,T33开始计时,计时达到设定值100(100×10ms=1s)时,T33状态变为0,当前计时值不变;当I0.0触点重新闭合时,T33状态变为1,同时计时值清0。在TOF定时器T33通电时状态为1,T33常开触点闭合,线圈Q0.0得电;在T33断电后开始计时,计时达到设定值时状态变为0,T33常开触点断开,线圈Q0.0失电。
                   图4-6 断电延时型定时器指令使用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TONR)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TONR)的特点是:当TONR输入端(IN)通电时即开始计时,计时达到设定时间值后状态置1,然后TONR会继续计时直到最大值,在后续的计时期间定时器的状态仍为1;在计时期间,如果TONR的输入端失电,其计时值不会复位,而是将失电前瞬间的计时值记忆下来,当输入端再次通电时,TONR会在记忆值上继续计时,直到最大值。
失电不会使TONR状态复位计时清0,要让TONR状态复位计时清0,必须用复位指令(R)。
1.指令说明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说明如表4-11所示。
表4-11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说明
2.指令使用举例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使用如图4-7所示。
当I0.0触点闭合时,TONR定时器T1的IN端输入为ON,开始计时。如果计时值未达到设定值时I0.0触点就断开,则T1将当前计时值记忆下来。当I0.0触点再次闭合时,T1在记忆的计时值上继续计时,当计时值达到设定值100(100×10ms=1s)时,T1状态变为1,T1常开触点闭合,线圈Q0.0得电,T1继续计时,直到最大计时值32767。在计时期间,如果I0.1触点闭合,复位指令(R)执行,T1被复位,T1状态变为0,计时值也被清0。当触点I0.1断开且I0.0闭合时,T1重新开始计时。
      图4-7 记忆型通电延时定时器指令使用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PLC的五大编程技术方法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