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西门子S71500的ST编程语言编写一个自动立体车库放车和取车程序

楼主(2024-06-15):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些关键的功能块,包括输入处理(如用户选择的停车位)、电机控制(如将停车平台移动到指定层)、传感器检测(如检查停车位是否有车)以及输出显示(如显示操作状态或错误信息)。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自动立体车库放车和取车的程序仅供参考。

PROGRAM ParkingSystem
VAR
    ParkingLevels : ARRAY [1..10] OF BOOL;

// 假设有10个停车层,BOOL表示是否有车

    SelectedLevel : INT;

// 用户选择的停车层
    OperationMode : ENUM := 'Idle';

// 枚举类型: 'Idle', 'Park', 'Retrieve'
    MotorRunning : BOOL;

  // 电机运行状态
    MotorDirection : INT;

  // 电机方向:1=向上,-1=向下,0=停止
    // ... 其他需要的变量,如传感器状态、用户界面输入等 ...
END_VAR

// 假设有一个函数用于控制电机
FUNCTION MotorControl(Direction: INT, Enable: BOOL): BOOL
    // 这里应该包含实际的电机控制逻辑
    // 返回一个BOOL值表示电机是否已正确启动或停止
    RETURN TRUE;

// 示例返回值,实际值取决于控制逻辑
END_FUNCTION

// 主程序
BEGIN
    // 用户界面输入处理(这里仅为示例,实际实现取决于您的硬件和软件配置)
    IF UserInput_Park THEN

// 假设UserInput_Park是一个表示用户想要放车的布尔变量
        OperationMode := 'Park';
        // 获取用户选择的停车层
        SelectedLevel := UserSelectedLevel;
    ELSIF UserInput_Retrieve THEN

// 假设UserInput_Retrieve是一个表示用户想要取车的布尔变量
        OperationMode := 'Retrieve';
        // 获取用户选择的停车层
        SelectedLevel := UserSelectedLevel;
    END_IF;

    // 放车逻辑
    IF OperationMode = 'Park' THEN
        IF NOT ParkingLevels[SelectedLevel] AND NOT MotorRunning THEN

// 检查选定层是否可用且电机未运行
            MotorDirection := 1;

// 向上移动电机
            MotorRunning:=MotorControl(MotorDirection, TRUE);

// 启动电机

            // 假设有一个函数用于检测电机是否停止
            IF MotorStopped() THEN

// 假设MotorStopped是一个返回电机是否停止的函数
                ParkingLevels[SelectedLevel] := TRUE;

  // 更新车位状态为有车
                OperationMode := 'Idle';

  // 操作完成,返回空闲状态
                MotorRunning := FALSE;

  // 停止电机
            END_IF;
        END_IF;
    END_IF;

    // 取车逻辑
    IF OperationMode = 'Retrieve' THEN
        IF ParkingLevels[SelectedLevel] AND NOT MotorRunning THEN

// 检查选定层是否有车且电机未运行
            MotorDirection := -1;

// 向下移动电机
            MotorRunning:=MotorControl(MotorDirection, TRUE);

// 启动电机

            IF MotorStopped() THEN
                ParkingLevels[SelectedLevel] := FALSE;

  // 更新车位状态为无车
                OperationMode := 'Idle';

// 操作完成,返回空闲状态
                MotorRunning := FALSE;

// 停止电机
            END_IF;
        END_IF;
    END_IF;

    // ... 其他逻辑,如安全机制、错误处理、用户界面更新等 ...
END_PROGRAM

上述程序是一个简化的示例,用于展示如何使用ST语言编写放车和取车的逻辑。实际实现时,您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和软件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

MotorControl函数和MotorStopped函数是假设的,您需要根据您的电机控制硬件和接口来编写实际的函数。

用户界面输入(如UserInput_Park、UserInput_Retrieve和UserSelectedLevel)也是假设的,您需要根据您的用户界面硬件和软件来获取这些值。

安全机制和错误处理是立体车库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在这个示例中没有详细展示。在实际实现时,请确保包含适当的安全和错误处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