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固态继电器的八点注意事项

楼主(2024-06-15):
>今天给大家分享有关继电器的小知识,固态继电器选型时主要从以下八个方面来考虑:
一、固态继电器基本原理
固态继电器中采用光电耦合器来实现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气隔离。输出端主要利用开关三极管、双向晶闸管等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性,实现了无触点、无火花的接通和断开外接控制电路。
二、固态继电器作用

电气隔离
固态继电器用半导体元件代替传统的线圈触点,依靠半导体器件和电子元件的电磁和光特性来完成其隔离和继电切换功能。
优点: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电路
驱动放大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端用微小的控制信号,直接驱动大电流负载。
三、选择固态继电器时要考虑的因素

1、电流等级
通常情况下实际使用电流不要超过固态继电器名义电流等级的 70%;对于阻性负载:名义电流等级一般为实际电流的1.5-2 倍;对于感性负载:名义电流等级一般为实际电流的3-5 倍;对于容性负载:名义电流等级一般为实际电流的5-10倍;
2、电压等级
在一般应用场合,可以选用与实际使用电压相对应的电压等级,具体使用时,控制信号和负载电源要求稳定,波动不应大于10%,否则应采取稳压措施。
3、环境温度
固态继电器的负载能力受环境温度和自身温升的影响较大,在安装使用时应保证有良好的散热条件,额定工作电流在10A以上的产品应配散热器,100A以上的产品应配散热器加风扇强冷。在安装时注意继电器底部与散热器的良好接触 ,并且考虑涂适量导热硅脂以达到最佳散热效果。如继电器长期工作在高温状态下(40℃~80℃)时,可根据厂家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与环境温度曲线数据,考虑降额使用来保证正常工作。
4、安装形式

选择印刷电路板型式还是面板安装型式;
5、触点输出形式
常开触点输出,还是常闭触点输出;
6、防干扰
在安装使用时远离电磁干扰,射频干扰源,以防继电器误动失控。
7、注意漏电流
固态继电器开路且负载端有电压时,输出端有一定的漏电流,在使用或设计时需要注意。
8、型号替换
固态继电器失效更换时,应尽量选用原型号或技术参数完全相同的产品,使之与原应用线路匹配,保证系统的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