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知多少?输入输出映像、电源模块与编程装置

楼主(2024-06-15):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技成PLC课堂”

作者简介
王兆宇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IAC-TCC 能力中心:Experience Principal engineer,Trainee ,爱迪生全球技术专家。

变频器和Motion产品的专家技术支持,以及变频器、TESYSU和TESYST、伺服等相关产品的现场服务。

内部培训讲师:对内部员工和经销商技术人员进行PLC编程软件、变频器、网络通讯、TVDA(PLC、伺服、变频器、HMI)培训,以及EMC、PCP和工控知识入门(PCP\VSD\PLC\SENSOR)培训。

第一章
PLC 的原理、 组成与编程环境

三、 PLC的内部结构

(四)输入输出映像

PLC的输入映像寄存器和输出映像寄存器的作用,就是连接外部物理输入点和物理输出点的桥梁,每个扫描周期输入输出映像寄存器都刷新一次。

1. 输入映像
开关量的输入接口属于物理输入,指的是外部输入给PLC的信号,例如传感器、按钮、位置开关等等。在每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外部物理输入点的实际状态将映射到输入映像寄存器中。通俗点说PLC是不值得这些物理输入元件究竟是些什么东西,那么就需要引入输入映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输入映像就好像是外部输入端子的影像,当外部有信号输入时,它相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区域就为1,当外部信号没有信号输入时,它对应的输入映像寄存区域就为0,这样,PLC就可以直接通过扫描映像寄存区来了解外部端子的通断的状态。

2. 输出映像
开关量的输出接口和输入接口一样,也是属于物理输出,指的是PLC输出给外部连接元件的信号,例如电磁阀、指示灯等等。在每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将输出映像寄存器的状态,映射到外部物理输出点。

和输入映像的情况一样,PLC中引入的输出映像和物理输出也是对应的关系,当相对应的输出映像是1时,这个输出映像所对应的输出端子就接通,而当相对应的输出映像是0时,这个输出映像所对应的输出端子就断开。

(五)电源模块

PLC 的电源模块能够将外部输入的电源经过处理后,转换成能够满足PLC 的CPU、存储器、输人输出接口等内部电路工作所需要的直流电源。

许多PLC 的直流电源采用直流开关稳压电源,不仅可以提供多路独立的电压供内部电路使用,而且还可以为输入设备(传感器)提供标准电源。

PLC配有开关式稳压电源,以提供内部电路使用。与普通电源相比,PLC电源的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强。因此,对于电网提供的电源稳定度要求不高,一般允许电源电压在其额定值±15%的范围内波动。

PLC根据型号的不同,有的采用交流供电,有的采用直流供电。交流一般为单相220V,有的型号采用交流100V,直流电源一般为DC24V。

对于整体机结构的PLC,电源通常封装在机箱内部,对于组合式PLC,有的采用单独电源模块,有的将电源与CPU封装到一个模块中。许多PLC还向外提供直流24V稳压电源,用于对外部传感器的供电需求。

(六) 编程装置

系统应用程序是通过编程器或电脑送入的,对程序的修改也是通过它实现的,操作者可以通过它监视和修改程序的执行。

编程器是PLC专用的程序编辑器,有手持式和台式两种,一般是个人电脑和掌上编程器。属于电脑+编程软件集成的一种专用设备。

编程器用作用户程序的编制、编辑、调试和监视,还可以通过其键盘去调用和显示PLC的一些内部状态和系统参数。它经过接口与CPU联系,完成人机对话。

编程器分简易型和智能型两种。
●简易型编程器只能在线编程,它通过一个专用接口与PLC连接。
●智能型编程器即可在线编程又可离线编程,还以远离PLC插到现场控制站��相应接口进行编程。智能型编程器有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序软件包,功能齐全,适应的编程语言和方法也较多。

使用编程器编程时,选择在线和离线编程的方法如下:

离线编程是指主机和编程器共用一个CPU,通过编程器的方式选择开关来选择PLC的编程、监控和运行工作状态。

在线编程是指主机和编程器各有一个CPU,主机的CPU完成对现场的控制,在每一个扫描周期末尾与编程器通信,编程器把修改的程序发给主机,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主机将按新的程序对现场进行控制。
对定型产品、工艺过程不变动的系统可以选择离线编程,以降低设备的投资费用。

使用电脑送入系统应用程序,要预先在电脑上安装编程软件,编制好程序后,一般通过网络连接线进行下载。一些特殊行业可以使用无线进行下载,例如行车,就是通过无线WiFi下载的。

知识互动

邦友们,阅读完本文之后,是不是又学到了新知识,那静静就来考考大家:

编程器分为哪两种不同的类型?”
答案就在原文,仔细阅读哦。

本期是连载《施耐德PLC电气设计与编程自学宝典》第四期—【输入输出映像、电源模块与编程装置】

邦友们如果有其他疑问,也可以在【施知道】中提出自己的问题,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见!

长按上方识别二维码
关注工控邦

工控邦是施耐德电气建立的面向
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专业化数字社区
是自动化工程师的成长陪伴者和交流平台。
旨在介绍和推广施耐德电气的
专业自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
以及施耐德电气全新的EcoStruxure™架构与平台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