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深资电气工程师要知道PLC与传感器有哪些连接方式?

楼主(2024-06-15):
很多自动化行业的人都会遇到各种信号的处理问题,因为不同的产品信号复杂多变,所以信号处理也是千变万化,就传感器角度而言,其也有很多种信号形式,很多做PLC编程的工程师饱受其苦,那么小编今天就把传感器与PLC的连接汇总一下,具体如下:

就我知道的传感器的输出形式有以下几种:PNP、NPN、PUSH-PULL、NAMUR、两线制继电器、模拟电压/电流、IO-LINK、串口485/232等(因为各种类型的信号不相同,所以特点也不一样,这里对信号不做介绍,后期会有一篇文章专门做传感器各种信号类型、优缺点介绍的)。那我们就一一来做了解。
一, PNP型。PNP型的三极管是属于下拉负载电阻的(COM端共负)(所有电阻都是传感器自带的,无需额外加电阻),所以接线的时候需要把信号线接到PLC的输入端,电源负接到PLC的COM端。(PLC必须是PNP的)
二, NPN型。如下图所示,NPN型的三极管是属于上拉负载电阻的(COM端共正),所以接线的时候需要把信号线接到PLC的输入端,电源正接到PLC的COM端。(PLC必须是NPN的)

三, PUSH-PULL型。因为PUSH-PULL推挽输出是包含PNP和NPN型号的,即一根信号线上既可以输出PNP又可以输出NPN,那具体输出哪个信号就要看你的接线方法了。接线方式和上面相同,如果你的PLC是PNP的,那就接信号线与电源负两根;如果PLC是NPN的,那就接信号线和电源正两根。
四, NAMUR。NAMUR输出通常用于防爆环境,所以其信号必须先接到安全珊上,然后由安全珊再转接到PLC,如下图:

五, 两线制继电器型。这个连接最简单,只需把传感器当作一个常开或者常闭的开关串在输入回路中就行了。
六, 模拟量电压/电流。这种信号的PLC是不能直接采集的,必须把信号先传到对应的模拟量采集模块上,然后由模拟量模块再传给PLC,如下图所示。接线的话就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线与电源负两根。

七, IO-LINK型。这个是目前比较火的一种方式,带IO-LINK输出的传感器其信号PLC也是无法识别的,必须先把IO-LINK的信号转到如下所示的一个IO-LINK模块上,然后由模块通过总线的方式与PLC通讯。

八, 串口输出型。这种类型的输出需要把发送/接收的串口线接到对应PLC的串口模块上,这个只要注意接线的正负极就行了。
以上就是我知道的传感器信号类型及其连接方式,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未尽之处,欢迎留言增补,错误之处,恳请各位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