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通过 VB脚本制作一个调色板实 ...
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通过 VB脚本制作一个调色板实现动态...

楼主(2024-06-16):
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通过 VB 脚本制作一个调色板实现动态...
描述
本文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WinCC 中通过 VB 脚本制作一个调色板实现动态背景色的一种方法和步骤。完成的功能效果如以下动图所示。
第1步:
添加 HMI 设备。
选择西门子 TP700 Comfort。
设置 IP 地址:192.168.0.2。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2步:
添加 HMI 变量。
创建数据类型为整型的内部变量 colorBlue,代表调色板的蓝色颜料。
创建数据类型为整型的内部变量 colorGreen,代表调色板的绿色颜料。
创建数据类型为整型的内部变量 colorRed,代表调色板的红色颜料。
第3步:
1.添加 HMI 画面。
添加一个新画面,命名为:“画面_1”,记录该名称,该名称会在后面 VB 脚本中使用。在画面中添加两个文本域和三个滑块。
2.记录文本域的对象名称。
以上文本域默认名称为:“文本域_1”,记录该名称,该名称会在后面 VB 脚本中使用。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命名为其它名称。
以上文本域默认名称为:“文本域_2”,记录该名称,该名称会在后面 VB 脚本中使用。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命名为其它名称。
3.为“滑块_1”添加属性。
添加过程变量 colorRed,过程最大刻度值改为 255,标签标题改为“红(R)”。外观属性中的前景色改为红色,去掉刻度。
4.为“滑块_2”添加属性。
添加过程变量 colorGreen,过程最大刻度值改为 255,标签标题改为“绿(G)”。外观属性中的前景色改为绿色,去掉刻度。
5.为“滑块_3”添加属性。
添加过程变量 colorBlue,过程最大刻度值改为 255,标签标题改为“蓝(B)”。外观属性中的前景色改为蓝色,去掉刻度。
第4步:
编写调色板的 VB 脚本代码。
创建一个画面对象,通过画面对象为画面背景色属性赋值。
创建两个文本域对象,通过文本域对象为文本域前景色属性赋值。
文本域颜色改变的条件是当红、绿、蓝三种颜色值之和高于或低于 250 时。
第5步:
分别为三个颜色变量添加事件属性,调用以上步骤中编写的调色板 VB 脚本程序。
变量“colorBlue”事件属性。
变量“colorGreen”事件属性。
变量“colorRed”事件属性。
第6步:
启动 HMI 仿真,进行功能测试。
红色滑块调至 66,绿色滑块调至 88,红色滑块调至 99,得到如上图背景色,66+88+99>250,文本域的前景色变为白色。
操作过程请参看以下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