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如何通过PN通讯控制V90伺服?

楼主(2024-06-16):
导语
西门子变频器V90伺服驱动系统采用优化设计方法,简单实用,用户容易上手。这套系统由一台SINAMICS V90伺服驱动器以及一台SIMOTICS S-1FL6伺服电机组成。
伺服驱动器有多种不同的外形尺寸,可以处理单相和三相电网上的各种工作任务。这种伺服驱动系统中,伺服驱动器有八种外形尺寸,伺服电机有七种轴高,功率范围包含0.05kW-7.0kW多种等级,能处理多种驱动任务。
例如:定位系统,运输系统等。
这种驱动控制系统能配合西门子PLC S7-1200系列和S7-1500系列使用,并通过博途软件进行组态,实现控制系统的多种控制任务。本文就对S7-1200如何通过PN通讯控制V90伺服控制器做一个介绍,供用户在应用过程中参考。
01实现功能
通过基于 PROFINET 的 PROFIdrive 方式与 V90 PN 连接,工艺对象组态。轴的点动,轴按指定速度运行,轴执行相对定位,轴执行绝对定位,轴停止, 读写轴的参数。
02组态
2.1.1 添加 V90 驱动
首先在硬件目录下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 IO》SINAMICS》SINAMICS V90 PN V1.0;如下图:
▲添加 V90 驱动
2.1.2 添加报文
在设备视图对 V90 PN 选择报文,本文选择标准报文 3,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适合自己调试的报文,或自定义报文,如下图:
▲添加报文
2.1.3 工艺组态
本文选择定位轴,如下图:
▲工艺组态
基本参数:常规
基本参数:驱动器
▲驱动器
基本参数:编码器
▲编码器
03 程序编写
3.1.1.
MC_Power 运动控制指令可启用或禁用轴。
MC_Power 指令必须在程序里一直调用, 并保证 MC_Power 指令在其他
Motion Control 指令的前面调用。
StartMode: 0:速度控制 ; 1:位置控制。
StopMode= 0:紧急停止,按照轴工艺对象参数中的“急停”速度停止轴。StopMode=1:立即停止,PLC 立即停止发脉冲。
StopMode=2:带有加速度变化率控制的紧急停止:如果禁用轴的请求处于待决状态,则轴将以组态的急停减速度进行制动。如果激活了加速度变化率控制,会将已组态的加速度变化率考虑在内。轴在变为静止状态后被禁用。
▲MC_Power
3.1.2.
MC_Home 运动控制指令使轴归位,设置参考点。
使用 MC_Home 运动控制指令可将轴坐标与实际物理驱动器位置匹配。轴的绝对定位需
要回原点。可执行以下类型的回原点:
● 绝对式直接归位(Mode = 0)
新的轴位置为参数“Position”位置的值。
● 相对式直接归位(Mode = 1)
新的轴位置等于当前轴位置 + 参数“Position”位置的值。
● 被动回原点(Mode = 2)
将根据轴组态进行回原点。回原点后,将新的轴位置设置为参数“Position”的值。
● 主动回原点(Mode = 3)
按照轴组态进行回原点操作。回原点后,将新的轴位置设置为参数“Position” 的值。
● 绝对编码器相对调节 (Mode = 6) (相对)
将当前轴位置的偏移值设置为参数“Position”的值。计算出的绝对值偏移值保持性地保存在 CPU 内。(<轴名称>.StatusSensor.AbsEncoderOffset)
● 绝对编码器绝对调节 (Mode = 7) (绝对)
将当前的轴位置设置为参数“Position”的值。计算出的绝对值偏移值保持性地保存在 CPU 内。(<轴名称>.StatusSensor.AbsEncoderOffset)
Mode 6 和 7 仅用于带模拟驱动接口的驱动器和 PROFIdrive 驱动器。
▲MC_Home
3.1.3.
MC_Halt 可停止所有运动并以组态的减速度停止轴。
Execute 上升沿时启动命令
▲MC_Halt
3.1.4.
MC_MoveAbsolute 启动轴定位运动,以将轴移动到某个绝对位置。
在使能绝对位置指令之前,轴必须回原点。因此 MC_MoveAbsolute 指令之前必须有 MC_Home 指令。
速度“Velocity”≤ 最大速度。
运动方向"Direction"仅在“模数” 已启用的情况下生效。
Direction:轴的运动方向
0 速度状态(“Velocity”参数)确定运动方向。
1 正方向(从正方向逼近目标位置)
2 负方向(从负方向逼近目标位置)
3 最短距离(工艺将选择从当前位置开始,到目标位置的最短距离)
▲MC_MoveAbsolute
3.1.5.
MC_MoveVelocity 根据指定的速度连续移动轴。
Direction:
Direction = 0:旋转方向取决于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Direction = 1:正方向旋转,忽略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Direction = 2:负方向旋转,忽略参数“Velocity”值的符号Current:
Current = 0:轴按照参数“Velocity”和“Direction”值运行
Current = 1:轴忽略参数“Velocity”和“Direction”值,轴以当前速度运行。
注意:可以设定“Velocity”数值为 0.0,触发指令后轴会以组态的减速度停止运行。相当于执行 MC_Halt 指令。
PositonControled:0:速度控制;1:位置控制((默认值)。
▲MC_MoveVelocity
3.1.6.
MC_MoveJog 在点动模式下以指定的速度连续移动轴。正向点动和反向点动不能同时触发。
▲MC_MoveJog
3.1.7.
MC_WriteParam 可在用户程序中写入定位轴工艺对象的变量。
与用户程序中变量的赋值不同的是,MC_WriteParam 还可以更改只读变量的值。
▲MC_WriteParam
3.1.8.
MC_ReadParam 运动控制指令可读取轴的运动数据和状态消息。
可以读取到轴的实际位置、轴的实际速度、当前的跟随误差、驱动器状态、编码器状态、状态位、错误位。
以上就是S7-1200通过PN通讯控制V90伺服控制器的流程介绍,但西门子变频器V90伺服驱动系统简单易用,应用广泛,常见用于工业的各方面,比如焊接、传送带等方面,因此为了大家在平常工作应用,技成特推出《焊接模拟变位机控制案例》,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如何得心应手的运用西门子V90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