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西门子S7-1200 PLC通过定位轴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4-06-16):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一、实现的功能及应用的场合

本文讲述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步进电机及西门子TP900 comfort触摸屏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利用TIA Portal V16编程软件进行硬件组态和软件编程,实现了PLC以及触摸屏对步进电机运动控制的功能。

利用西门子TIA Portal V16编程软件,实现PLC(S7-1200系列:CPU1212C DC/DC/DC)对步进电机的控制,以及PLC与触摸屏之间的以太网通讯,触摸屏能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方向速度以及距离。

(一)学习步进电机的前提条件

学习该内容前须掌握以下的几个知识点:
首先查看西门子S7-1200PLC用户手册和西门子触摸屏用户手册,根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型号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及说明书,明确整体调试思路的框架:了解硬件接线、步进电机如何调试、查看编程手册、HMI操作、如何关联PLC变量。

(二)雷赛科技DM542驱动器的介绍

DM542数字式中低压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全新32位DSP技术,适合驱动57、86系列电机,具备优秀的中低速性能,能够满足大多数中小型设备的应用需求。采用内置微细分技术,即使在低细分条件下,也能够达到高细分的效果,中低速运行都很平稳,噪音极小。驱动器内部集成了参数自整定功能,能够针对不同电机自动生成最优运行参数,最大限度发挥电机的性能。

图1 雷赛科技DM542驱动器图片

图2 DM542驱动器功能说明

注:建议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调试拨码开关

图3 DM542驱动器细分参数设定

图4 DM542驱动器控制信号接口

图5 DM542驱动器功率接口

二、软硬件介绍

(一)雷赛科技DM542驱动器硬件接线

图6 DM54驱动器电路图

(二)调试过程

1、硬件组态

(1)新建项目,添加CPU,S7-1200PLC CPU 1212C DC/DC/DC(需以现场实际硬件配置同型号)。西门子1200PLC最多支持4路高速脉冲输出,可以控制四个步进。
(2)鼠标右击项目树中新添加的设备,选中“属性”“常规”“脉冲发生器(PTO/PWM)”“PTO1/PWM1”勾选“启用该脉冲发生器”。
(3)在脉冲选项的信号类型选项中选择信号类型“PTO(脉冲A和方向B)”
(4)配置硬件输出,脉冲输出点“%Q0.0”“%Q0.3”
其余两路高速脉冲输出配置方法同上

2、工艺对象“轴”配置

工艺配置包括3部分:(1)工艺参数配置(2)轴控制面板(3)诊断面板

(1)工艺参数配置

①新增对象

②组态常规参数

③配置驱动器参数

④配置机械参数

⑤配置位置限制参数

⑥配置动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