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NUC机器人跳过Skip指令

楼主(2024-06-16):
FANUC机器人跳过Skip指令

跳过条件指令Skip,是指事先设定跳过条件,也就是指令执行的条件。并且在执行跳过指令前,必须先执行跳过条件指令。当跳过条件指定后,只有程序执行结束或者执行下一个跳过条件指令才无效。如下图所示:

PS:此跳过指令是当跳过条件不满足的时候,才跳至标签指定的位置。是反逻辑用法。

关于跳过条件指令的用法格式,如下图所示:

由图中可以看出,可以使用的判定条件用法还是很丰富的,并且在条件语句中也可以使用逻辑运算符,如AND、OR,这样在同一行中可以对多个条件进行示教判定,简化程序。如下图所示:

PS:最多可以连续判定5个条件数。

那么此指令用于什么情况下呢?

举例如:多层物料的取件,机器人在由高层向底层依次取料时,吸盘上有抓料到位的检测信号,如下图所示:

这时,我们可以将目标位置设置为最下面一层的取料位置,将抓料到位信号=ON作为跳过条件,当机器人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吸盘抓到物料信号为ON,机器人直接跳到下一行的取料返回点位置。

如果机器人下降到最底层的取料位置,吸盘的抓料信号一直没有变为ON,那么就代表吸盘没有取到料,此时就可以跳到标签位置行,还可以设定用户报警提示。关于用户报警可参考之前文章内容《其他指令用户报警设置》。

下面来看一下此跳过Skip指令在哪里调用。

选择要编写的程序,进入编辑界面,按【下一页】找到【指令】键,在弹出的指令一栏列表中,选中【跳过】如下图所示: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我们做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二行:机器手原点等待位置;

第三行:跳过条件指令,此处离线模拟,用R[]代替DI[]信号;

第五行:取料前安全位置点;

第七行:最下面一层取料位置点,设定跳过指令标签;

第八行:当判定条件R[10]=0时,条件成立,跳过指令执行,跳过第七行P[1]点执行后面第八行,并报警提醒。

此指令容易绕进去,不过用好了也可以巧妙实现上面多层取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