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 如何与 ET200SP远程分布式I/O 进行通讯 ...
西门子S7-1500 如何与 ET200SP远程分布式I/O 进行通讯

楼主(2024-06-17):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培训项目主打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
远程分布式 1/0 ET200SP 介绍:
西门子 PLCS7-1500 系列,为中大型自动化控制系统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这种自动化投制系统中,特点是设备众多,控制点分傲,通讯距离 远,因此在控制系统中经常需要运用分布式 1/0 模块.通过分布式 1/0 组成的控制系统,为用户解决了如需要远距离数设电缆,通讯中 断,控制方式不合理等问题。本文下而对分布式 1/0 摸块中的一种- ET200SP 的特点和站点组成做一个简介,让用户对西门子分布式 1/0 模块进行配置时参考。
西门子 PLC S7-1500 系列在使用过程中, 用户根据需求有时会配置 分布式 1/0 ET200SP 来进行扩展 ,ET200SP 的特点和组成如下
1.ET200SP 特点
西门子分布式 1/0 摸块 ET200SP 是新一代分布式 1/0 系统, 它的体 积更小小 , 使用更加灵活 ,性能更加突出:(1)防护等级 IP20 ,支持 PROFIN 盯利用 OFIBUS DP 通讯
(2) ET200SP 的各种模块用户可以进行随意组合,并且具有更加紧凑 的设计,单个模块最多支持 16 通道, 方便用户进行设计和扩展
(3)由于设计方式采用直插式端子, 用户不需要工具就可以完成接 线, 提高了工作效率, 另外模块和基座的组装更方便快捷
(4)各个负载电势组的形成无需 PM-E 电源模块,为用户节约了成本;
(5)控制系统在运行中, 用户可以更换模块, 这种不需要停机的操 作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6)用户对 ET200SP 编程组态时, 可以通过新一代 TIA 博途软伶 或者 Step7 VS.5 ,操作简单,提高了准确率。
2. ET 200SP 站点组成
西门子分布式 1/0 摸块 ET200SP 使用标准 DIN 导轨逃行安装,如果 用户需要配置它的站一般包含如下配置:
(1)具有支持 PROFINET 或 PROFIBUS DP 通讯的 IM 通讯接口模块;
(2)用户根据项目需求配置各种 1/0 摸块, 功能模块以及它们所对 应的基座单元;
(3)如果需要的话,最右侧可以添加用于完成配置的服务模块;
综上所述,西门子 PLC 分布式 1/0 单元 ET200SP 为西门子 PLCS7-1500 提供了很好的扩展,功能. 用户可以根据本文中提供的 方法配置 ET200SP 模块,来实现对多个设备的控制。
练习例子: CPU1511 的变量 QD200 是一个 1=1000 之间的递增的数 值。ET200SP 需要读出 CP 57-1511 CPU 中变量 QD200 的值,并将读 出的值再次发送到 1511CPU 的 MD200 中
(1) 在 CPU1511 的属性中使能远程访问功能。
(2) 在盯 200SPCPU 081 中调用通信 GET
(3) 在块参数的属性中配置连接参数。
(4) 在“块参数 ”标签中配置通信参数配置完成后,通信参数自动赋 值到通信函数的形参上,通信函数的参数可以参考界而中的解释。示 例中将对方的变量 QD200 存储于本方的地址区 MD200 中。
注意:参数 REQ 沟通信请求是一个沿信号,可以使用 CPU 的时钟作为触发 信号。
(5)以相同的方式调用通信函数 PUT
(6)下载两个 CPU 的配置, 并在网络视剧中查看连接状态, 连接的建立是通信的先觉条件,如果连接有问题, 通信也不可能建立.
(7) 在 CPU1511 中监控 QD200 平 O MD200 中的值, 是否通信建 立?(8) 将 CPU1511 设置停止模式, 再次查看 ET200 SP CPU 变量 MD20 的值有什么变化?是否为 0
注意:两个 CPU 通过一个连接可以在双边同时调用 PUT/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