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S7-200 SMART和S7-200的区别吗?

楼主(2024-06-17):
S7-200 SMART是针对中国用户开发的一款小型PLC,该PLC与原来的经典系列的S7-200有着一脉相承的特性,保留了S7-200的使用习惯和编程思路,同时对一些功能进行了优化和扩展,使功能更强,操作更便捷,今天我们就两者的主要区别做一个介绍。
1.CPU运行模式开关不同
S7-200 CPU在模块的右侧有一个运行模式开关,可以改变CPU的运行模式。S7-200 SMART CPU没有运行模式开关,只能在组态软件的系统块里更改CPU上电后的运行模式。如图1所示。S7-200 CPU和S7-200 SMART CPU都有STOP指令可以使程序进入STOP,但是没有RUN指令进行重新启动。
图1 S7-200 SMART CPU模式设置
2.CPU程序容量不同
S7-200 CPU和S7-200 SMART CPU程序容量和数据区大小都是不能扩展的。相应技术数据如表1所示,相比较而言,S7-200SMART扩展了程序和数据存储区的大小,也不再固定运行/非运行编辑模式下程序占用区域的大小,这种方式下程序执行时内部处理更加灵活,也优化了存储空间的使用。
表1 S7-200 CPU和S7-200 SMART CPU程序和数据区大小
3.存储卡的设计以及用途不同
S7-200 CPU和S7-200 SMART CPU都可以使用存储卡来实现一些功能,但是存储卡都不能用来扩展CPU存储区。S7-200 CPU的存储卡可用来实现配方、数据归档、传输程序的用途;S7-200 SMART CPU的存储卡可用来实现传输程序、升级固件、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两种存储卡的功能和外形都不一样,不能混用。
如图所示,图2是S7-200 CPU的存储卡和插卡位置,图3是S7-200 SMART CPU的存储卡(MicroSD)以及插卡位置。S7-200 CPU的存储卡是西门子专用的,有单独的订货号,S7-200 SMART的存储卡购买质量可靠的第三方产品即可,但是不管是S7-200 CPU还是S7-200 SMART CPU,存储卡都只是附件,如果没有上述功能需求,CPU完全可以不带卡运行。
图2 S7-200存储卡
图3 S7-200SMART存储卡
4.CPU自带通信接口以及支持的通信协议不同
两个系列的CPU都支持自由口、Modbus RTU、USS等串口通信协议。
S7-200 SMART 标准型CPU本体集成一个RJ45的以太网接口和一个RS485接口,如图5所示,S7-200 CPU本体只有一个或者两个RS485接口,没有以太网接口,如果有以太网通讯的需求,需要扩展CP243-1模块,如图4所示。CP243-1的以太网接口仅支持西门子内部的S7单边PUT/GET通信协议,S7-200 SMART的以太网口除了支持西门子的S7协议之外,还支持Modbus/TCP、TCP/IP、UDP、ISO-on-TCP、PROFINET通信协议,所以通信能力更强。
图4 S7-200 CPU
图5 S7-200 SMART CPU
5.接线端子设计不同
两种CPU的产品定位都是小型PLC,本体都集成了一些IO点,都可以通过添加扩展模块来扩展IO以及通信接口。
S7-200本体集成的IO分布方式为上面端子排是数字量输出DO,下面的端子排是数字量输入DI;S7-200 SMART本体集成IO分布方式与S7-200相反,上面的端子排是数字量输入DI,下面的端子排是数字量输出DO。
S7-200 CPU最多扩展7个模块,每个S7-200模块都自带一根带状I/O总线电缆,可直接将该电缆插接在其它模块或者CPU的10针插槽内。S7-200 SMART CPU最多扩展6个模块+1个信号板,扩展模块之间或者扩展模块和CPU之间都采用插针式的连接方式。
6.编程电缆不同
S7-200 CPU有专门的编程电缆,叫做PC/PPI电缆 ,根据连接电脑的接口不同又分成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和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两种类型,如图6和图7所示。
图6 USB/PPI电缆
图7 RS-232/PPI电缆
RS-232/PPI电缆不能用于S7-200 SMART的编程通信,S7-200 SMART CPU只支持这一种USB/PPI电缆。除此之外,S7-200 SMART CPU还可以通过以太网线作为编程电缆来进行上载、下载、在线调试程序。
7.编程软件不同
S7-200 CPU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WIN,S7-200 SMART CPU的编程软件是STEP 7-Micro/WIN SMART,两个软件都有相似的中文操作界面以及指令类型,S7-200的程序可以在STEP 7-Micro/WIN SMART环境中打开,但是不保证所有内容都能够被顺利移植,如存在不支持的指令等,须手动修改。但反过来,S7-200SMART的程序无法在STEP 7-Micro/WIN中打开并移植
8.软件组态设置不同
S7-200 CPU不需要进行硬件组态,连接扩展模块后在STEP 7-Micro/WIN软件中的CPU信息里可以看到扩展模块的信息和IO地址,而S7-200 SMART CPU需要根据实际硬件,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中的系统块里组态扩展模块及其参数,如图8所示:
图8 S7-200 SMART 硬件组态
9.具有相似的密码保护功能
保护功能分成两种:对CPU程序读写的保护和程序块加密的保护。两种CPU都有这两种功能,其中对CPU的读写保护在CPU的系统块里进行设置。对程序块的加密设置在相应程序块的属性中设置的。
如图9和图10所示,S7-200 SMART CPU的密码保护有四个等级,与S7-200 CPU的四个等级密码保护等级功能一一对应。
图9 S7-200 CPU的密码保护设置
图10 S7-200 SMART CPU的密码保护设置
10.数据掉电保持方式不同
S7-200 CPU的数据掉电保持功能分成两种方式:
(1)通过CPU内部的电容和外接电池卡(需额外订购)供电来实现数据的掉电保持。
如图11所示,在S7-200软件STEP 7-Micro/WIN的系统块中,除MB0~MB13外的所有存储区默认都是断电保持的。但如果内部电容和外接电池卡都放电完毕,则这些数据区不能被永久保持,如果需要永久保持可以通过程序实现。
图11 S7-200 PLC的掉电数据保持设置
(2)通过编程或编写数据块将需要保持的数据永久保存到EEPROM中。
数据可以用如下方式写入EEPROM数据区:
◾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Data Block(数据块)中定义V数据区存储单元的初始值,下载数据块时,这些数值也被写入到相应的EEPROM单元中。
◾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在System Block(系统块)中设置MB0 - MB13为保持功能,可将该区域的内容在CPU断电时自动写入到EEPROM中
S7-200 SMART CPU的掉电保持区域位于EEPROM区,用户只要在系统块设定保持范围即可实现永久保持数据,不需要额外编程。CPU在断电时会自动把需要保持的数据写到内部的EEPROM区进行保持,如图12所示。
图12 S7-200 SMART PLC的掉电数据保持设置
11.高速计算器的设置不同
S7-200 CPU的高速计数器HSC硬件不经过CPU的数字量输入滤波,而S7-200 SMART CPU的高速计数器HSC在硬件上经过CPU的数字量输入滤波,因此S7-200 SMART CPU除了编程组态外还需要结合高速计数器HSC信号的频率在系统块里设置合适的数字量输入滤波时间,否则无法正确计数。如图13所示:
图13 S7-200 SMART 组态合适的数字量输入滤波时间
12.模拟量通道值标称不同
S7-200 CPU的标准模拟量通道标称值的范围是-32000~32000,而S7-200 SMART CPU的标准模拟量通道标称值的范围是-27648~27648,该值与S7-1200、S7-300/400一致。
13.运动控制功能实现方式不同
S7-200 PLC运动控制有两种方式实现:
(1)S7-200 CPU(DC/DC/DC), 本体集成了两个高速脉冲输出点,这样可以控制两个轴,CPU224XP/CPU224XPsi脉冲频率可以达到100KHz,其他型号CPU脉冲频率可以达到20KHz。
(2)通过扩展EM253位控模块来增加S7-200 PLC控制轴的个数,一个EM253可以控制1个轴,脉冲频率可以达到200KHz。
S7-200 SMART CPU把S7-200 EM253定位模块的功能移到了CPU的内部,没有位控扩展模块。根据不同型号CPU,分别具有2个(ST20)或3个(ST30/40/60)轴的控制能力,频率都可达到100KHz。
14.跟上位机软件通讯的实现方式略有不同
这两类PLC与上位机软件通信都需要通过OPC的方式,S7-200使用PC access 或者SIMATIC NET 软件作为OPC server,而S7-200SMART则通过PC access SMART或者SIMATIC NET 软件作为OPC server来实现,其中PC access以及PC access SMART软件都可以通过西门子官方网站免费下载,在PLC个数较多,通讯数据量较大的场合还是优先推荐使用SIMATIC NET软件来实现,该软件的具体授权信息请查阅相关资料获得。
除了本文中提到的内容,更多关于S7-200 SMART的资料请参考如下链接:
https://new.siemens.com/cn/zh/products/automation/systems/industrial/plc/simatic-s7200-smart.html
S7-200的常见问题可参考如下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84175754
您也可以通过西门子工业1847学习平台:
https://www.ad.siemens.com.cn/1847
查找到更多的学习资料。如果有些问题经过反复尝试,还是无法解决,那么您也可以登录官方智能回答与自助预约平台咨询智能小西或者拨打西门子工业技术支持热线4008104288进行咨询,寻求专业的解答,西门子将竭诚为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