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的FB284、FB285、FB286功能及管脚介绍 ...
西门子S7-1500的FB284、FB285、FB286功能及管脚介绍

楼主(2024-06-17):
FB284(SINA_POS)功能块是用于实现伺服电机精确位置控制的重要组件。以下是对FB284功能及管脚的详细介绍:
功能概述
定位模式:
支持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通过配置可以实现伺服电机的精确位置控制。
绝对定位:设定的位置值是相对原点的位置,必须先回原点才能进行绝对运动。
相对定位:设定的位置是相对当前位置移动的距离。
回零功能:
通过参考挡块和编码器零脉冲进行回零操作,确保伺服电机的准确位置。
配置包括将V90参数P29240设置为1(选择参考挡块+零脉冲方式回零)。
参数配置:
允许用户设置速度、加速度和减速度的倍率,以及其他与定位控制相关的参数。
通过输入参数OverV、OverAcc、OverDec指定速度、加减速度的倍率(通常为100%)。
工作模式:
ModPos可以设置为1-8,以设定伺服的运动模式,如回零、相对运动、绝对运动等。
管脚介绍
EnableAxis:
轴的使能信号。当EnableAxis=1时,轴控制被使能;当EnableAxis=0时,轴控制被禁用。
ExecuteMode:
激活定位工作或接收设定点。置位后轴开始转动。通过ExecuteMode的上升沿触发定位或回零运动。
ConfigEPos:
配置管脚,用于配置回零或定位的相关参数。例如,在回零时,需要将ConfigEPos输入引脚的bit6配置为1。
ModePos:
设置伺服的运动模式。例如,ModePos=1时为相对定位模式;ModePos=4时为主动回零模式。
Position:
设置目标位置。在相对定位模式下,Position的值表示相对于当前位置的偏移量。
Velocity:
设置运动速度。通过调整Velocity的值,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运动速度。
CancelTraversing和IntermediateStop:
控制伺服轴的停止。这两个输入信号在除了点动之外的所有运行模式下均有效。在运行时,必须将其设置为1。
AxisRef:
当回零完成以后置位为1,表示回零操作已完成。
FB285功能块主要用于控制驱动器的速度控制功能,特别是在与G120等驱动器配合使用时。以下是关于FB285功能及管脚的详细介绍:
功能概述
速度控制:FB285功能块提供了对驱动器的速度控制功能,允许用户通过PLC编程实现对驱动器速度的精确控制。
标准报文支持:FB285功能块支持标准报文1(standard telegram 1, PZD2/2),这是与G120等驱动器进行通信时所需的重要协议。
集成与配置:FB285功能块可以方便地集成到S7-1500 PLC的编程环境中,并通过相应的配置步骤实现与驱动器的通信和控制。
管脚介绍
FB285功能块的管脚通常包括以下关键部分(请注意,由于具体的管脚定义可能因不同的软件版本和配置而有所不同,以下仅为一般性的描述)
通信接口:
FB285功能块通过PLC的通信接口(如PROFINET或PROFIBUS)与驱动器进行通信。
控制信号:
Enable:使能信号,用于控制FB285功能块的启用和禁用。
Execute:执行信号,用于触发FB285功能块执行速度控制操作。
Done:完成信号,表示FB285功能块已完成速度控制操作。
Error:错误信号,表示在速度控制过程中发生错误。
速度设定:
Speed Reference(或类似名称):用于设定目标速度的值。这个值可以是模拟量(如百分比)或实际速度值(如rpm)。
反馈信号:
Actual Speed(或类似名称):从驱动器接收的实际速度反馈值。
配置参数:
FB285功能块可能还包括一系列的配置参数管脚,用于设置速度控制的各种参数,如加速度、减速度、最大速度限制等。
状态监控:
除了基本的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外,FB285功能块还可能提供其他状态监控信号,如驱动器状态、通信状态等。
配置步骤(以S7-1500通过FB285控制G120为例)
在网络视图中添加G120设备。
连接网络并分别设置S7-1500及G120的IP地址及Device Name。
在设备视图设备概览中为G120添加报文,选择标准报文1(standard telegram 1, PZD2/2)。
在OB1中将DriveLib_S71500_V13中的SINA_SPEED(FB285)功能块拖拽到编程网络中。
FB286功能块主要用于与变频器(如V90 PN)进行通信,以实现参数的读写功能。以下是关于FB286功能及管脚的详细介绍:
功能概述
参数读写:FB286功能块允许用户通过PLC读取和设置变频器的参数。这为用户提供了对变频器进行远程配置和监控的能力。
支持多种通信协议:FB286功能块支持多种通信协议,确保与不同型号的变频器进行可靠通信。
易于集成:FB286功能块作为西门子PLC的一个标准功能块,可以方便地集成到现有的PLC程序中,无需额外的编程工作。
管脚介绍
FB286功能块的管脚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配置,但通常包括以下关键管脚:
Enable:使能管脚,用于控制FB286功能块的启用和禁用。当Enable管脚为高电平时,FB286功能块被启用;当Enable管脚为低电平时,FB286功能块被禁用。
Execute:执行管脚,用于触发FB286功能块执行参数读写操作。通常,当Execute管脚收到一个上升沿信号时,FB286功能块会开始执行参数读写操作。
Done:完成管脚,用于指示FB286功能块是否已完成参数读写操作。当Done管脚为高电平时,表示参数读写操作已完成;当Done管脚为低电平时,表示参数读写操作尚未完成或发生错误。
Error:错误管脚,用于指示FB286功能块在执行参数读写操作时是否发生错误。当Error管脚为高电平时,表示发生错误;当Error管脚为低电平时,表示未发生错误。
Parameter Address:参数地址管脚,用于指定要读写的变频器参数的地址。用户可以通过配置Parameter Address管脚的值来选择要读写的参数。
Parameter Value:参数值管脚,用于存储读取的参数值或设置要写入的参数值。当执行读取操作时,Parameter Value管脚将存储从变频器读取的参数值;当执行写入操作时,Parameter Value管脚将包含要写入的参数值。
额外说明
配置:在使用FB286功能块之前,用户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进行配置,包括设置变频器参数地址、选择通信协议等。这些配置可以通过PLC编程软件(如TIA Portal)进行。
错误处理:如果FB286功能块在执行参数读写操作时发生错误(如通信故障、参数地址无效等),Error管脚将被置为高电平。用户可以通过检查Error管脚的状态来确定是否发生错误,并采取相应的错误处理措施。
调试与测试:在将FB286功能块集成到PLC程序中后,建议进行充分的调试和测试,以确保其能够正确执行参数读写操作并满足应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