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1200选型指南之硬件

楼主(2024-06-17):
S7-1200 硬件
S7-1200系列模块分为CPU、IO模块、通信模块、信号板等,其中通信模块放置于CPU的左侧,IO模块放置于CPU的右侧,信号板放置于CPU的正上方插槽中,以下将分别介绍这些内容。
CPU
IO 模块
通信模块
信号板
1. CPU
CPU分为1211、1212、1214、1215、1217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每一种又有不同的订货号,这五种类型的区别在于外形尺寸、内置工作存储器大小、内置装载存储器大小、本体自带IO点数、本体支持扩展的IO模块数量、网口数量等,而在保持存储器大小、本体支持扩展的通信模块数量、信号板数量、运算速度、通信能力、运动控制轴数量等均是一致的,不同CPU及相关区别参见表1。
表 1 参数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
1. 以上注明的存储器容量基于当前最新的固件版本V4.6。
2. CPU型号中注明的FC是指故障安全型CPU,可以实现故障安全功能,可以连接后面介绍的SM1226故障安全IO模块,但其本体都是标准IO,和标准CPU一致。
3. CPU型号中的后缀含义:DC/DC/DC是指需要DC 24V电源供电,自带DC 24V的漏型源型输入(只能选择一种),自带DC 24V的晶体管源型输出。AC/DC/RLY是指需要AC 120V/230V电源供电,自带DC 24V的漏型源型输入(只能选择一种),自带继电器输出。DC/DC/RLY是指需要DC 24V电源供电,自带DC 24V的漏型源型输入(只能选择一种),自带继电器输出。
4. 所有CPU均相同的参数:保持存储器大小:14kB;本体支持扩展的通信模块数量:3;信号板数量:1。
点击进入小程序,搜索A1581阅读原文
外观参见表2所示。
表 2 外观比较
2. IO模块
IO模块分为以下几种:DI模块、DO模块、DI/DO模块、AI模块、AO模块、AI/AO模块,具体参见表3和表4。
表 3 数字量模块
表 4 模拟量模块
需要说明的是:
1. 测量类型为电流/电压的模块支持常见的-10V~10V、 -5V~5V、 4~20mA、 0~20mA等。电流支持四线制信号(二线制需要转为四线制接线)。
2. 测量类型为热电阻/电阻的模块支持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线,支持常见的PT 100、PT 1000等常见热电阻,支持最高600Ω的电阻检测。
3. 测量类型为热电偶/mV的模块支持常见的J型、K型、S型、T型等类型,支持80mV以下的毫伏信号检测。
4. AO模块支持常见的-10V~10V、 4~20mA、 0~20mA输出。
外观参见表5所示。
表 5 外观比较
点击进入小程序,搜索A1581阅读原文
3. 通信模块
S7-1200可以扩展多种通信模块,具体参见表6。
表 6 通信模块
需要说明的是:
1. IO LINK模块安装于CPU右侧。
外观参见表7所示。
表 7 外观比较
4. 信号板
S7-1200可以在本体上方插槽中放置一块信号板用于扩展一些IO或者增加一些功能,具体参见表8。
表 8 信号板
需要说明的是:
1. SB 1231 AI 1 × 12位不支持4~20mA输入,仅支持-10V~10V、 -5V~5V、 -2.5V~2.5V、 0~20mA输入。
2. SB 1231 AI 1 × 12位不支持4~20mA输出,仅支持-10V~10V、 0~20mA输出。
3. SB 1231 AI 1 × 16位RTD支持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线,支持常见的PT 100、PT 1000等常见热电阻,支持最高600Ω的电阻检测。
4. SB 1231 AI 1 × 16位TC支持常见的J型、K型、S型、T型等类型,支持80mV以下的毫伏信号检测。
信号板安装参见图1。
图 1 信号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