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非标自动化电气控制设计:IO分配原则

楼主(2024-06-18):
IO分配是电气控制设计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分配的是否合理决定了控制系统的整体设计水平,没有做的好不好,只有会不会。以下是我总结的一些分配原则,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1)电柜内的IO一定要分配给CPU上模块或者电柜内的远程IO模块,避免远程接线。气源处理上的压力开关信号、紧急停止按钮信号、安全门开关信号、操作按钮信号这些如果离电柜比较远一样需要分配给远程IO模块来连接。

2)输出点要区分安全受控,把安全受控对应的输出点放入对应的地址区域内。

3)输入输出分配一定要平衡并有一定的预留,比如:一个伺服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三个输入(Ready、Position Done、Alarm)两个输出(Servo ON、Alarm Clear),我们就要分配四个输入四个输出。也就是八个输入八个输出只能控制两个伺服电机。

4)气缸上磁簧开关的输入和电磁阀的输出要对应原位和工作位,并且电磁阀一定要按照双电控来安排。原位和工作位是指的逻辑位置,也就是地址的奇偶位配置,这个是无论如何都要保证的一致的,气缸的上下伸出和缩回是物理位置,为了满足逻辑位置一定要调整气缸的物理位置在IO地址上的分配。也就是原位和工作位是地址决定的,IO描述的是物理位置。

5)输入输出在一个BYTE内尽量不要不满,要有一到两个预留,阀岛配置阀时也是尽量做到四片阀就有一片空位阀片。

6)多工位线体IO分配要尽量把每个工位都有的硬件IO放置在前面相同的BYTE内,然后根据最复杂的工位分配IO,其他工位相应的去做减法。

7)根据设备布局从全局去考虑IO地址要携带工位信息,也就是看地址就能知道当前的IO是属于设备哪个部分的。

8)对于非常少量的IO可以就近使用其他位置的IO模块,这是出于成本考虑,一般不建议这样使用,省了钱但是破坏了控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