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比两个三菱PLC程序差异?

楼主(2024-06-18):
在我们修改机床PLC程序时,最好先做个备份,以免把程序改乱。什么情况下会使用这个对比功能?例如:在加装四轴、测头,对刀仪,夹治具等功能后,可以对比一下程序,可以学习一下别人都修改了哪个地方。下面我们介绍如何对比比较两个三菱PLC程序的差异。
如何对比两个三菱PLC程序差异?
1)准备好两个需要对比的PLC程序,第一个程序我们作为“源程序”,第二个我们作为“目标程序”,本案例我们以程序[A]为“源程序”,为“目标程序”
2)使用GX developer软件,打开程序[A]。
3) 点击菜单栏“工程”→“校验”,如下图。
点击"浏览",找到需要对比的目标程序→打开
4) 勾选需要比较的程序,然后点击执行
5) 校验结果将会显示出来,可以看到有差异的“步号”及“指令”。
6) 打开程序,点击菜单栏“查找/替换”→“步号查找”
搜索“步号”,输入[561],确定
即可自动跳转到第[561]步号,此处即为差异的指令
7) 需要注意的是,最多可以校检100条差异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