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 PLC定位控制基础:本体硬件、扩展硬件、脉冲类型和...

楼主(2024-06-18):
三菱FX PLC定位控制基础

1,PLC的CPU本体上的高速脉冲输出端口输出定位控制脉冲信号。输出端口为特定端口,PLC的输出形式为晶体管输出形式。有多种定位控制指令和脉冲输出指令,有多种运行模式。

FX1N\1S输出独立两轴,100KHZ。7种指令,4种模式。

FX2N输出只有两个脉冲指令,输出频率最高为20KHZ。2种指令,3种模式。

FX3U输出有4个端口,输出独立四轴,输出频率最高为200KHZ(加适配器)。10种指令,7种模式。现阶段用的比较多的小型定位控制是这种PLC来控制。

FX5U参阅:《三菱FX5U PLC硬件介绍,具有强大的内置功能和扩展功能》

2,定位模块和定位单元。FX2N、FX3UPLC为了扩展多个轴的定位,需要添加一些定位模块或定位单元,通过数据线与CPU本体连接。最多带8个模块可控制8个轴。如:FX2N-1PG、FX2N-10PG、FX3U-20SSC-H。

定位单元是带有电源、CPU、存储器、I/O端口等硬件软件,可连PLC控制,也可单独控制。如:FX2N-10GM、FX2N-20GM(可做插补控制)。这两个单元的独立性较高,编程软件为VPS,编程指令为COD。还有FX2N-1RM-E-SET,是个角度控制单元。

定位适配器,转换定位输出形式的作用,与PLC本体左端连接。如:FX3U-2HSY-ADP。

FX5U参阅:《三菱FX5U PLC硬件介绍,具有强大的内置功能和扩展功能》

3,定位控制的脉冲类型,分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和差分线性驱动输出两种类型。

集电极开路输出分为NPN和PNP两种晶体管输出形式,为单极型输出。

差分线性驱动输出为双极型输出有正负电压,抗干扰能力更强。

控制器与驱动器的电路要匹配一致,必须要组成电路回路。

4,定位控制的脉冲方式。

这个方式主要是为了控制定位的三要素的方向。

脉冲加方向控制:Y0输出脉冲,普通输出口控制方向。

正反向脉冲控制:Y0单输出脉冲正向,Y1单输出脉冲反向。

双相脉冲控制:Y0(A)超前Y1(B)正向,Y1(B)超前Y0(A)反向。

控制器与驱动器的脉冲方式要匹配一致,控制器是输出脉冲的器件,驱动器是接收脉冲的器件。

为了降低成本,一般用脉冲加方向的脉冲方式。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