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台达PLC详解-附PLC功能总简介

楼主(2024-06-18):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台达PLC详解

一)、可编程控制器的应用
1、开关量逻辑控制:电动机启动与停止
2、运动控制:对步进电动机或伺服电动机的单轴或多轴系统实现位置控制
3、过程控制:对温度、压力、流量等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进行闭环控制
4、数据处理:数据采集-运算-传送
5、机械加工机床的数字控制:数控系统
6、机器人控制:
7、通信联网: PLC-计算机,PLC-PLC,PLC-人机界面

二)、可编程控制器的分类与特点

1 、按结构形式分类
(1) 整体式:将电源、I/O点、CPU、储存器等做成1个整体

(2) 模块式:将电源、I/O点、CPU、储存器等做成多个模块

2、按I/O点数及内存容量分类
(1) 、超小型机:I/O点数在64以内,内存容量在256-1k字节

(2)、 小型机:I/O点数在64-256,内存容量在l-3.6K字节

(3) 、中型机:I/O点数在256-2048,内存容量在3.6-13K字节

(4) 、大型机:I/O点数在2048以上,内存容量在13K字节以上

3、按功能分类
(1) 低档机:基本功能,逻辑运算、定时、计数等

(2) 中档机:较强的数据处理、子程序及远程I/O等功能

(3) 高档机:较强的模拟调节、智能控制、过程控制等功能

三)、可编程控制器的特点
1、编程简单并具有很好的柔性

2、功能完善、实用性强

3、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

4、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

5、机电一体化

四)、PLC的基本组成

1、中央处理器CPU模块(Central Processing Unit)

2、存储器
1)、系统程序存储区

2)、用户程序存储区

3、输入/输出模块

4、 电源模块

5 、编程器和编程软件

6、PLC的工作原理

(1)输入采样阶段
(2)用户程序执行阶段
(3)输出刷新阶段

7、关于梯形图的格式,一般有如下一些要求;每个梯形图网络由多个梯级组成,每个输出元素可构成一个梯级,每个梯级可由多 个支路组成.通常每个支路可容纳11个编程元素。最右边的元素必须是输出元素。每个网络最多允许16条支路。

五)、台达各种PLC系列

目前台达PLC有ES、EX、EH2、PM、SA、SC、SS、SX、SV等系列。各系列机型均有各自特点,可满足不同控制要求。

ES系列性价比较高,可实现顺序控制。

EX系列具备数字量和模拟量I/O,可实现反馈控制。

EH系列采用了CPU+ASIC双处理器,支持浮点运算,指令最快执行速度达0.24μs。

PM系列可实现2轴直线/圆弧差补控制,最高脉冲输出频率达500kHz。

SS系列外形轻巧,可实现基本顺序控制。

SA系列内存容量8k steps,运算能力强,可扩展8个功能模块。

SC系列具有100k Hz的高速脉冲输出和100k Hz的脉冲计数。

SX系列具有2路模拟量输入和2路模拟量输出,并可扩展8个功能模块。

SV系列外形轻巧,采用了CPU+ASIC双处理器,支持浮点运算,指令最快执行速度达0.24μs。

六)、台达PLC的型号

台达PLC型号都以DVP开头,
第1-2位为I/O点数;
第3位为主机或扩展模块标志,
E:E类主机,X:扩展模块,S:S类主机;

第4位为机型标志,C:不可扩展型主机,
S:标准型主机,X:模数混合型主机;
M:输入点扩展模块,N:输出点扩展模块,
P:输入/输出扩展模块;

第5-6位为电源类型,00:交流电源,01:直流电源,11:直流电源;

第7位为输出标志,R:继电器输出,T:晶体管输出,N:无输出模块;

第8位为“2”表示功能提升。

例如:DVP 14ES 00 R 2 表示为台达PLC,共有14个I/O点,E类标准型主机,使用220V交流电源,继电器输出,属于功能提升型;

又如:DVP 16 XM 01 N 表示为使用直流24v电源的16点输入扩展模块。

七)、台达PLC的周边设备

1、程序书写器  目前台达PLC程序书写器的型 号为DVP HPP02。

2、WPLSoft编程软件  使用WPLSoft编程软件可在计算机上将梯形图程序输入PLC,完成编程。WPLSoft编程软件可在台达的官方网站下载。

3、各部连接线

八)、ES系列PLC的构成

ES系列PLC是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功能非常强的超小型PLC产品,在某些功能上甚至能与大型机媲美。主机内有高速计数器,可输入频率达20kHz的 脉冲,输出的脉冲频率可达10k Hz。

ES系列PLC还具有4个中断源的中断优先权 管理,以及RS—232C和RS485通讯接口。

台达PLC还有与之配套的扩展模块,如I/O模块、智能模块及温度测量模块等。1台ES系列PLC最多可扩展到256个I/O点。

台达PLC的智能模块主要为A/D、D/A模块,当需要对模拟量进行测量和控制时,可以连接智能模块。

需要对温度进行测量和控制时,可将温度测量模块连接到PLC上,温度测量模块可采用PT100型热电阻或J、K、R、S、T型热电偶作传感器。

1. DIN 固定扣:可将PLC主机锁紧在DIN固定槽上。

2. DIN 固定槽:可将PLC主机安装在DIN固定片上。

3. 螺栓孔:可将PLC主机用螺栓固定在控制箱墙板上。

4. RS-232C通讯接口

5. 扩展模块插座

6-7. 接线端子

8-9. I/O指示灯

10. 状态指示灯
① “Power”:接通电源后,“Power”指示灯亮;
② “Run”:程序运行时,“Run”指示灯亮;
③ “Error”:程序出错时,“Error”指示灯亮;

11、12 塑料盖

13、14 I/O铭牌

15. RS-485通讯口

控制箱控制柜非标订制

PLC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

●变频器一开,仪表信号就乱跳?

●小知识 | 伺服电机的调试6个步骤

●不懂PLC控制柜的设计原理?快点进来看看

●变频器入门二十例实战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