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LC扩展模块,如何扩展CPU功能?

楼主(2024-06-18):
戳上方蓝字
"技成电工课堂” 关注我们哦!
如果有用过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 PLC的学员,应该会知道PLC提供了各种模块和插入式板,用于扩展CPU 的功能,那么S7-1200 系列PLC也不例外。
西门子S7-1200系列PLC的扩展模块包括三类,信号模块、信号板和通信模块。信号模块是扩展在CPU的右侧,信号板扩展在CPU的正上方,通信模块扩展在CPU的左侧。下面来简单的介绍一下S7-1200系列的模块。
信号模块
信号模块可以为CPU补充集成的IO口,模块型号名称一般是SM开头的。信号模块SM是连接在CPU右侧的,包括数字量 I/O、模拟量 I/O、热电阻和热电偶、SM 1278 IO-Link 主站等模块。
注意:CPU1211C不支持扩展信号模块,CPU1212C支持最多扩展2个信号模块,其他型号CPU都可以最多扩展8个信号模块。
数字量IO信号模块包括了以下这几种:SM 1221 数字量输入模块、SM 1222 数字量输出模块、SM 1223 数字量直流输入 / 输出模块、SM 1223 数字量交流输入 / 输出模块。
总结一下,从输入输出点数来看,有8个点的有16个点的,从输入的电源类型来看,有直流的也有交流的,从输出类型来看,有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的。
模拟量IO信号模块包括以下这几种:SM 1231 模拟量输入模块、SM 1232 模拟量输出模块、SM 1231 热电偶和热电阻模拟量输入模块、SM1234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混合模块。
SM 1231、SM 1232和SM1234是用于接收或输出标准的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SM 1231是用于接热电阻或热电偶进行温度采集的。
信号板
CPU 支持扩展信号板,信号板是使用嵌入式的安装方式的,安装在CPU的正上方,安装不会占用空间,比如我们需要扩展少量IO点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扩展数字量IO的信号板。
除了数字量IO的信号板,还有模拟量的信号板,这些信号板一般型号是以SB开头的。此外,还有通信板CB,可以为CPU增加其它通信端口。电池板 BB可提供长期的实时时钟备份。
通信模块
通信相关的模块包括通信模块 (CM) 和通信处理器 (CP) ,用于增加 CPU 的通信接口,例如利用CM模块可以支持PROFIBUS 或 RS232/RS485 (支持 PtP通信、Modbus通信或USS通信)或者 AS-i 主站通信。
利用CP 模块可以提供其它通信类型的功能,例如通过 GPRS、IEC、DNP3 或 WDC 网络连接到 CPU。S7-1200 CPU 的通信模块CM或通信处理器CP扩展在CPU的左侧(或连接到另一CM或CP的左侧),而且最多支持三个CM或CP的扩展。
通信模块CM包括CM1241通信模块、CM1243-5 PROFIBUS-DP主站模块、CM1242-5 PROFIBUS-DP从站模块,通信处理器CP包括CP1242-7 GPRS模块、CP1243-1以太网通信处理器。
以CM1241通信模块举例,用于扩展RS232口或RS485口进行串行通信,这个模块可以支持ASCII协议、MODBUS协议、USS协议。
当然除了这个模块可以扩展RS232或RS485通信接口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前面所说的CB信号板,这样我们就有了多个选择。
关于前面所说的这些模块的具体参数和使用,还得查看样本手册哦,如果想深入了解的,下载手册看看吧。(技成培训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如何0基础学习PLC?
关注回复 “ 工控全套 ”
获取更多工控案例与电气软件大全!
7月宠粉福利,电气书籍免费抽!
实用收藏 | 西门子S7-1200 PLC型号说明及参数
戳原文,学习工控自动化更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