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DCS系统I/O点数计算、系统组态流程和方法

楼主(2024-06-18):
DCS控制系统点数通常由设计院统计提供,DCS系统点数是仪表专业I/O点数、电气专业I/O点数和DCS系统与其他系统的通讯点数总和。准确统计电气和仪表I/O点数可避免电气和仪表专业出现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准确的DCS点数能为使用单位决策DCS系统品牌和DCS系统造价提供依据。
本文结合实例把DCS系统组态的步骤、方法和基本思路做科普介绍,希望广大工控从业人员能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轻松搞定DCS系统组态工作。
DCS系统AI输入点数如何计算
AI指进入DCS系统或PLC的模拟量输入信号。从现场可以直接输入DCS系统的AI输入信号有热电偶(J、K、T、N、E、R、S和B分度号热电偶)、热电阻信号(Cu50、Cu100、Pt100和Pt50分度号)、标准电流信号(4-20mA、0-20mA)、标准电压信号(1-5V、0-5V和0-10V)和脉冲信号;其他形式的信号如需送入DCS系统,则要用信号隔离器、电流变送器、电压变送器等信号转换设备将该信号转换为4-20mA或1-5V在送入DCS系统。
①热电偶AI输入点数统计
单支装配式热电偶或者单支铠装热电偶按1个AI点计算;双支装配式热电偶或者双支铠装热电偶需要在DCS系统显示同一测点的两个传感器温度按2个AI点计算,只显示该测点的一个温度按1个AI点计算;单支多点热电偶或多点热电偶常用于监测同一测点不同部位温度,热电偶有几个测量点则计算几个点热电偶AI输入。
②热电阻AI输入点数统计
热电阻AI输入点数统计方法和热电偶AI输入点数统计方法相同。
③标准电流、电压AI输入点统计
每一路送入DCS系统的4-20mA、0-2mA、0-5V、1-5V或0-10V信号分别计算1个AI点,同时统计该输入信号对应的量程范围。二线制变送器(包括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流量变送器等)因涉及DC24V供电,最好单独统计AI点数,方便DCS系统集成接线。
特别说明:在现场显示的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玻璃转子流量计等现场仪表不进入DCS系统点数计算。
DCS系统AO输出点数如何计算
AO指DCS系统或PLC发出的控制现场执行设备的模拟量输出信号。AO输出一般有4-20mA、0-20mA、0-5V、1-5V和0-10V五种类型,4-20mA为最常用DCS系统AO输出,AO输出通常接入电动执行机构、气动执行机构、变频器、电力调整器和工业控制模块等设备,通常每一个被控对象对应一路AO输出,AO输出点数与被控设备数量相同。
DCS系统DI输入点数如何计算
DI指进入DCS系统或PLC的开关量输入信号,DI输入必须是无源触点、TTL或CMOS电平信号,DI进入DCS系统或PLC后常会接通DC24V或者DC48V查询电压。
仪表专业DI输入通常来自现场电接点压力表、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电接点水位计、液位开关、流量开关、火焰检测、电接点水位计等仪表的报警触点,每一个报警触点接入DCS系统时计算为一个点DI输入。电气专业DI点数计算较为复杂,文章后面专门介绍。
DCS系统DO输出点数如何计算
DO指DCS系统或PLC发出的控制现场设备的开关量输出信号,通常通过中间继电器再接入其他不同电压等级的用电设备。仪表专业DO输出常用于控制外部指示灯、电磁阀、声光报警器、电气控制和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接触器等设备。DCS系统控制不同设备其所需要的DO输出点数不同,以下是常见被控对象I/O点数:
①开关型电动执行机构:每台执行机构阀位反馈4-20mA计算AI输入1点,阀门正转/反转控制计算DO输出2个点,阀门开到位/阀门关到位信号计算DI输入2个点 ,阀门开过力矩/关过力矩故障信号计算DI输入2点。
②开关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AC380V电源):每台执行机构阀位反馈4-20mA计算AI输入1点(如无反馈信号则不计算该AI点数),阀门正转/反转控制计算DO输出2个点,阀门开到位/阀门关到位(限位开关)计算DI输入2个点,执行器开过力矩/关过力矩故障信号计算DI输入2点。
③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每台执行机构阀位反馈计算AI输入1点,阀门控制信号计算AO输出1个点,执行器故障报警信号计算AI输入1个点(故障报警常见于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如无故障报警信号则不计算AI点数)。
④调节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每台执行机构阀位反馈计算AI输入1点,执行器4-20mA控制信号计算AO输出1个点,ESD紧急控制信号计算DO输出1个点(ESD紧急控制信号常见于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如无此功能则不计算该DO点数),开过力矩/关过力矩报警信号计算DI输入点数2点。
⑤变频器:每台变频器频率反馈计算AI输入点数1点,频率给定信号计算AO输出1个点,运行/停止给定指令计算DO输出1个点,变频器故障报警计算DI输入1个点,故障复位计算1个DO输出1个点,变频器运行状态计算DI输入1个点。
如果变频器与通讯方式与DCS系统连接,则只需要计算1个通讯点,不需要计算其他点数。
⑥如DCS系统外接电磁阀、指示灯、接触器等设备,每个设备计算DO输出1点(如多个设备共用一个控制信号,通常通过增加中间继电器触点方式完成,只需要计算1个DO输出)。
电气专业如何计算DCS系统点数
①常规电气控制的DCS系统点数
最简单的电机控制回路需要2个点DI输入,1个点DO输出。每个回路运行状态(来自于接触器辅助触点)计算DI输入1个点,启动/停止控制信号(接接触器线圈)计算DO输出1个点,故障信号(来自热继电器或者电机保护器过载信号)计算DI输入1个点。
电机回路如需要电流显示和就地/远传控制,除计算2个DI、1个DO外,电流信号(来自电流变送器)计算AI输入点数0-3个点(小功率电机通常不用监测电流,则不计算该AI输入点数;大功率三相电机有几相电流需要送入DCS显示就计算几个AI输入点,必须将每一路0-5A电流信号经电流变送器转换为4-20mA信号送DCS,最多3个点);如电机需多地控制,则控制地点选择开关计算1个DI输入。
下图是余热发电项目GGD电气柜、现场操作箱和DCS系统三地控制的电气二次控制原理图举例
电机控制二次回路功能说明:电气柜、现场操作箱上的停止按钮能在任何状态下让电机停止运行;控制地点选择开关可以选择“本柜控制”、“现场控制”和“DCS控制”,选择开关对应位置的启动按钮能启动电机;选择开关在“DCS控制”时,在DCS系统上才能进行电机启动/停止操作。
电气元件说明:二次原理图中1SS为电气柜上的停止按钮,1SS1为现场操作箱上的停止按钮;1SB为电气柜上的启动按钮,1SB1为现场操作箱上的启动按钮;DO为DCS系统启动/停止控制输出触点;1HR5为电源指示灯;1HR为电气柜上的运行指示灯,1HR1为现场操作箱上的运行指示灯;1HG为电气柜上的停止指示灯,1HR1为现场操作箱上的停止指示灯;1KK为操作地切换开关;1KH为热继电器;1KM为接触器;1KA为中间继电器;1FU为二次回路保险。
②降压启动电气控制的DCS系统点数
每个降压启动回路电机全压运行状态信号(来自于主接触器1KM1辅助触点)计算DI输入1个点,DCS启动/停止控制信号(接接触器线圈)计算DO输出1个点,电气故障信号(来自热继电器或者电机保护器过载信号)计算DI输入1个点,电机电流信号(来自三相电流变送器)计算AI输入点数3个点(电机A、B、C相电流变送器);如电机需多地控制,则控制地点选择开关状态(选择DCS系统控制时)计算DI输入1个点。
下图是余热发电项目GGD电气柜、现场操作箱和DCS系统三地控制的降压启动二次回路控制原理图
③变频器控制的DCS系统点数
每个变频器运行状态信号(来自于中间继电器触点)计算DI输入1个点,DCS系统启动/停止控制信号(接中间继电器线圈)计算DO输出1个点, 变频故障信号(来自变频器)计算DI输入1个点,故障复位计算DO输出1个点,变频频率反馈信号计算AI输入点数1个点;变频频率给定信号计算AO输出1个点。
④电机正反转控制的DCS系统点数
电机正转运行状态/反转运行状态(来自接触器辅助触点)计算D1输入2个点,正转故障/反转故障信号(来自热继电器)计算DI输入2个点,正转控制/反转控制(接接触器线圈)计算DO输 出2点,电机电流反馈信号最多计算AI输入3个点(无电流反馈不计算该点)。
⑤DCS系统兼容PLC功能,复杂的逻辑控制按照实际工程要求来计算DCS系统I/O点数(计算方法与计算PLC点数方法相同),在此不一一罗列说明。
通过以上DCS系统点数计算方法可以迅速统计出实际需要的DCS系统硬件点数,DCS系统实际配置还需要考虑DCS系统冗余,通常按照用户实际需要的DCS系统I/O点数增加20%冗余(教科书书上都是这样说的)。
通讯点数统计
DCS系统还有可能与其他系统或带通讯的仪表或装置通讯,那么在前期工作中必须详细统计相关设备的通讯协议类型的数量,这与DCS系统的硬件成本没有多大关系,但与DCS系统组态的工作量及与通讯相关的外围设备配置有关。假如您的DCS系统属于施工方交钥匙工程,你完全不用在此方面费精力;如果你是工程承建方,DCS系统组态自己完成,这个工作就是必需要做的,因为这跟你的施工成本有关。
某小型热电厂包含三台75t循环流化床锅炉,两台12MW汽轮机组。整个热控项目大概含有1000个I/O点。
DCS系统I/O点数统计
拿到数据库之后,我们先进行DCS系统I/O点数统计,按AI、AO、DI、DO分成四个部分,AI分为4-20mA、RTD和热电偶三种,分别做上标记,一般这个工作都在Excel中完成,可以方便统计、查询,最好使用不同的背景颜色来区分。模拟量部分要注意是否有相应的量程、单位等信息。
整理数据库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浏览一下,看看都包含哪些设备,哪些采集点。刚接触数据库的时候可能认为上千个点是很庞大的,随着我们对生产工艺的了解和熟悉,慢慢就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多,因为大部分都是经常用的。如果发现有不了解的,应该及时与设计院或者甲方沟通,弄清楚,防止以后带来问题。
还可以有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尽快熟悉系统和设备,那就是对照热控系统图纸,这个图纸按照工艺分成若干份,比如锅炉汽水系统、锅炉风烟系统、锅炉给水系统、除氧系统、锅炉连排系统等,数据库中的每个点都应该清楚地标记在图纸上,比如汽包水位一般采用三个测量点,都标记在汽水系统的图纸上,给水系统中也会标记。先熟悉工艺流程,再熟悉设备,通过设备就能知道数据采集点了,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困难了?
DCS系统硬件配置
下面我们来把数据库的点整理到具体的DCS系统I/O通道,就是分配测点,前面章节已经说过了,计算机就是根据你分配的点的位置和类型,来采集数据,然后进行方案运算的,所有接下来的工作非常重要,不能有任何差错。
(1)分配测点
先把特殊的要求或设备分检出来,处理完之后再进行一般设备的配置,这样会提高效率,也防止遗漏,因为在配置一般设备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遍检查,如果有遗漏就可以及时增补,反过来做呢?也许更好吧,总之,找到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方法是最终的目的。好了,下面说一般DCS系统设备的配置,这里有几个原则:
①相同的测点尽量分配在不同的DCS系统卡件上。这样做是为了分散风险,假如某个模块更换或者有故障,另外的模块还可以监视相同的测点。
②相同的设备尽量分配在同一个DCS控制站中。这样的分配是为了尽量减少站与站之间的数据链接,降低复杂程度和故障点。
③DCS系统的站与站之间如果有变量的交换,最好使用硬接线的方式,这样的做法也是为了增强系统稳定性,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因为这样做至少占用两个DCS系统卡件通道,一个AI输入,一个AO输出,因此可以根据情况考虑,如果需要交换的变量很多,那只能采用网络变量的方式,通过上位机软件的功能来完成数据交换。
④每个DCS卡件模块应留有2-4个备用通道。不多说了,这里为了适应系统的更改,因为用户如果增加了测点,找不到通道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因此这是必需的,一般招标书里面也会有提及。
⑤每个控制站的每种类型卡件应该留有1个备用,这是为检修方便考虑:假如卡件出现故障,第一时间以热拨插方式更换一块全新的就可以解决问题。
⑥在数据库增加三个字段,站号,模块号和通道号,这样就把每一个数据点都分配到具体的模块的不同通道里,不能有重复。
根据控制系统的特点,每个控制站会有一定的负载能力,也就是说能接入的模块数量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考虑分成几个控制单元和机柜。本系统点数比较少,每台锅炉3个主控单元即可满足控制要求。
完成以上工作后,整个系统的配置基本上就已经搭建好了,在提交最终配置结果之前,一定要仔细把上面的工作“过一遍”,对毎一个步骤都需要重新验证一下,数据库整理的时候是否由于误操作把某些数据隐藏了?或者不小心删除了?在排序的时候是否把数据弄乱了?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的工程师来讲,这样的低级错误是肯定要犯的,没关系,不要气馁,借用一句话:错了就改,改了再犯,犯完再改,千锤百炼嘛。然后再对照系统图,找到数据库中的每一个点的位置,看看有没有特殊的点或者设备,需要怎样处理?最后根据分配原则重新计算一下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满足要求。
当你对上面的工作确信无误的时候,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配置硬件,也就是给系统配备采集卡件、主控单元、机柜、操作员站等设备。
(2)根据I/O点数完成DCS系统硬件配置不同品牌的DCS系统硬件配置不一定相同,但配置思路和方法是相同的:DCS系统硬件都是根据现场准确需求和DCS系统I/O点数来确定的。DCS系统硬件配置需要完成以下内容:
①硬件冗余配置
对关键设备进行冗余配置是提高DCS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手段,DCS系统冗余通常包括电源冗余、控制器冗余、通信冗余、操作站冗余和DCS系统I/O板卡冗余,具体冗余要求最好和DCS系统厂家仔细沟通,做好冗余配置及相关设备数量统计。
②插件的配置
根据系统的要求和控制规模配置主机插件(CPU插件)、电源插件、I/O插件、通信插件等硬件设备;
③确认DCS系统机笼和机柜数量
DCS系统机笼用于安插DCS卡件模块,不同厂家的DCS系统机笼配置要求各不相同,但基本都是按照卡件数量配置相应的机笼,卡件数量固化下来后就可统计出机笼数量。
DCS机柜用于安置各种插件、机笼和中间继电器等,DCS机柜常见尺寸为2100*800*600mm,机柜数量是根据安装的插件、机笼和中间继电器等设备的尺寸和数量来决定。
④硬件安装
不同的DCS,对于各种插件在插件箱中的安装,会在逻辑顺序或物理顺序上有相应的规定。另外,现场控制单元通常分为基本型和扩展型两种,所谓基本型就是各种插件安装在一个插件箱中,但更多的时候时需要可扩展的结构形式,即一个现场控制单元还包括若干数字输入/输出扩展单元,相互间采用总线连成一体。
(3)分配操作员站
一般来说,每台主要生产设备配一台操作员站,因此本应用配5台操作员站,再加一台工程师站,有的系统需要配置冗余服务器,那就应该选用配置高一些的计算机来担任,如果有需要还应该配备打印机。当需要与其他系统通信时,就应该配备相应的通信设备,比如串口卡等,为了防止其他设备对主控系统的干扰及损坏,大都采用通信的方式进行数据交换,也就是说其他系统不能接到底层的机柜或者主控单元中,要通过操作员站或者工程师站来进行数据交互。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在控制系统之外,还有水冷壁振打系统,它是在锅炉停运以后,利用超声波方式,来清除水冷壁上面结垢的设备,由于不是主控系统厂家的设备,因此把它单独接到一台通信机上,通过外接软件来完成监视功能。一般还会有与DEH系统的通信,因为DEH系统往往是单独的,可以通过串口通信的方式把一些重要数据比如转速、阀门开度、目标转速、升速率等接入控制系统。还有一些通信必须使用硬接线的方式接入控制系统,也就是直接接入控制机柜的卡件中,参与系统控制,比如电气系统的停机跳司信号等。
(4)绘制网络系统图
好了,假如你自信前面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开始进行下一步工作,画配电系统图和网络系统图。配电系统图的内容包括整个控制系统的电源及接地系统的详细内容,包括进入系统的电源、系统内的电源接线原理、还有系统接地原理。这是很重要的内容,因为设备到现场以后,电源的接入是由施工方实施的,电源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
同样的,网络系统图表示的是系统设备的网络连接,一般系统都是两层网络连接,这里要具体描述每台计算机的网络位置和IP地址等信息,如有其他连接方式应明确指出。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系统图
网络系统图里也可以包含每个控制单元的模块分布图,用来表示前端采集数据的每个I/O卡件的具体位置以及总线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
(5)端子接线图
还有一个重要的图纸千万别忘了,那就是I/O端子接线图。这部分图纸是描述每个I/O卡件中的每个通道接入的信号内容,还包括是如何接线的。施工人员根据测点的分配位置来决定电缆的走向、长度,还可以把相邻位置的信号量合并在一根电缆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合理的设计不仅能保证系统功能的完整,还可以节省很多材料和工时,这就是设计经验的积累。
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设计的前半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繁琐,需要注意力集中,一旦马虎就会给后面的工作造成麻烦,而且还不容易发现,最终导致致命错误。因此,笔者建议在设计之初先把整个项目浏览一下,做到心中有数,有点像读一本书一样,先看看目录,再看看简介,然后逐个章节浏览一下,重点部分深入一些。然后再逐个步骤细致完成,每个步骤最好一气呵成,不要停停走走,那样会非常容易遗漏。
图2 DCS系统模块分布图
编制控制方案
接下来,做控制方案,这是个复杂的过程,需要你对工艺的了解,对设备的了解,还有理解设计院的控制要求,对于小型锅炉,主要包含以下一些重要控制回路。
(1)锅炉MCS控制方案
①引风机调节-保障炉膛负压(见图3)。
图3 炉膛压力调节
②主汽压力调节回路-调节给煤流量,保障主蒸汽压力在一定范围内。
③一次风调节回路-保障床温在正常范围,防止结焦。
④二次风调节回路-根据烟道中的含氧量来调节风门大小,保障炉膛内燃烧充分。
⑤主汽温度调节-根据减温器出口温度的高低,通过调节减温流量阀门来保障主蒸汽的温度满足生产需要。
⑥给水调节-根据汽包水位、给水流量、蒸汽流量信号采用三冲量调节控制汽包水位。
图4 汽包水位三冲量调节
(2)锅炉顺序控制方案
①引风机及出口门回路。
②一次风机启停回路。
③二次风机启停回路。
④反料风机控制回路。
⑤给煤机及出口门控制回路。
⑥汽包紧急放水门控制逻辑。
⑦紧急停炉连锁逻辑。
(3)汽轮机连锁逻辑
①凝结水泵启停联锁逻辑。
②射水泵联锁逻辑。
③给水泵联锁逻辑。
④疏水泵联锁逻辑。
⑤主汽门控制
⑥交、直流润滑油泵联锁控制
图5 交流油泵连锁控制
图6 直流油泵连锁控制
(4)公用系统部分控制逻辑
①除氧器水位控制调节。
②减温减压器温度、压力调节。
③凝汽器水位调节。
以上内容不是全部,也不是必需,一切都要以实际系统配置和设备功能来定制。控制方案设计好了之后就是在组态软件中把它实现出来,然后下装到控制器中运行。一定要保证所有方案都能调整畅通,是否正确可以留到现场调试的时候与专工商榷。
声明
文章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本平台对转载、分享、陈述、观点保持中立,目的仅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平台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发现政治性、事实性、技术性差错及版权问题等错误信息及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感谢支持!
环保类免费资料
上下滚动查看
《化工工程中的安全设计要求》最重要!
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工程项目管理实用手册》1486页可下载!
中央纪委专题片:是谁埋下响水爆炸事故的“定时炸弹”?(可下载)
制度管人,流程管事,团队打天下,管理定江山!
【干货】关于芬顿工艺的详解!
云南一企业吸收塔突发爆炸,12人受伤!
突发事故,中国化工下属河南企业,副总经理等4人死亡
泵启动时, 到底要不要关闭出口阀?
化工企业各类仪表知识汇总,看完你就是专家!
【干货】换热器知识最全解读
化工巡检是第一要务!望闻问切,掌握这些技能你就是专家。
设计院设计、审核、校对签字谁责任大?
化工工艺流程是如何进行设计的?
你为什么当不了领导?几张图看懂高级经理人与普通管理者的区别
点在看~
捧个人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