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维修技术笔记!干货

楼主(2024-06-18):
三菱 西门子 发那科 日本兄弟机 海德汉数控系统

2013-06-23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3:18:39
三菱设基准点MAINTE-维护-密码-移对位置-绝对值基准点设为1

如果设仁任一位置为零点,重设2013.2014将机床行程设至
最大,否则机床移不动,即可交换APM驱动器各轴都设为零

4003--4114起点

误差补正prm--x,y,z
x4114--4101
y4210---4201
z4313--4301

4003补偿区域终点和误差数据对应
4004补偿起始点
4005补偿终点和4003一致
4006为补偿测量次数
4007补偿间距

换主轴定向3108
DIAGN主轴模块--机械手位置
将次数值乘100抄在3108,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3:23:26
5062oc报警c马达更换动力线

7735报警用感应开关

xg23 312  140报警用x轴丝杆总成

0615报警

2304C轴松开传感器错误

0584 冷却泵热错误,电源中有一相是开路,热继电器KP2  设定值不正确

0606主轴伺服错误,01串行通信错误,65过载,85再生电阻过热换风扇,97过电压住电路直流电压已经超过允许值,98主电源电力不足,99主电源相位之一没有连接,113控制电源电力低,

209位置偏差过大,
0075  24v  AVR2 24伏接地错误主轴风扇,转台信号线等,
报警

1501ATC臂不在原位

0511   变频器错误ATC          UV主电路电压低   OV主电路过载   OH冷却风扇过热   OC电流过大    OL过载(电机  变频器  过大扭矩)GF接地错误在变频器输出一侧检查出接地错误

F*
控制电路错误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3:24:05
老机TC312换主板后刀库不转,原因是不到高度位置,要在MDI进去参数2.系统下翻两页在GRID SHIFT VALUE Z  如要上升一厘米在-7000改成15000
主轴定向在GRID SHIFT VALUE SPINDLE  要逆时针转如从1000改为850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3:26:40
兄弟机换主板要重新传参数,换驱动器不用,传参数步骤,,
EDIT<>6.DIRECTORY  OF     <>4DATA DANK   <>-9292<>DELET<>YES   F0
关机开机在MDI<>DATA DANK<>5.PARAMETER<>4.COMNICATION<>输入
之后
F0完成
再在MDI,DATABANK,2.PARAMETER  SYSTEM,下翻到最后一个MACHINE  UNIT  SYSTEM  确实定是0公制尺寸,按复位

EDIT<>7.EXTE    PROGRAM       I/O<>1.LOAD DATA FROM PTR   进去重倒数第一个开起,6.PARAMETER    ENTER进去
对方要按了后才按EDIT START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3:27:38

传出的一方在MDI进入DATA BAN5.PARAMETER  4.COMMUNCATTION修改成
按F0保存修改。
回到编辑状态进去7.EXTERNAL PROGANM I O
选择2.SAVE DATA TO PTP  进去从6.参数,ENTER  EDIT START

<接收的一边同样按>EDIT START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3:28:32
13026     SP026 TSP主轴最高转速,1~32767
2013-06-28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06:45
三菱设基准点MAINTE-维护-密码-移对位置-绝对值基准点设为1

如果设仁任一位置为零点,重设2013.2014将机床行程设至
最大,否则机床移不动,即可交换APM驱动器各轴都设为零

4003--4114起点

误差补正prm--x,y,z
x4114--4101
y4210---4201
z4313--4301

4003补偿区域终点和误差数据对应
4004补偿起始点
4005补偿终点和4003一致
4006为补偿测量次数
4007补偿间距

换主轴定向3108
DIAGN主轴模块--机械手位置
将次数值抄在3108,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07:17
西门子的主轴限速35100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08:28
31b感应器外部输入信号,m460   55端口     m462号        56端口  共点为负—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09:17
西门子设置原点,在手轮模式,按MENU SELECT.A按软键启动维修,口令,设定口令,sunrise。确认,选择轴,再按搜索34210,改1,确认,复位,自动重启,主轴在34090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11:51
31a   X刀套升
D刀套降
O点动换刀
T自动一周旋转

2013-06-28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12:30
2400   memory  overflow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13:07
西门子M6 T0换空刀到主轴,检查定位精度,摆千分表放在主轴头黑色边边,打X轴编程如,G91 G1  X-50.F1000
X50.
G4  X4.
M99

Y轴的,放前面,

G91  G1   Y30 .F1000
Y-30.
G4  X4.
M99
关注数控维修技术 22:14:11
p03     0083用主轴马达31b   s/n03102501818

5062oc报警c马达更换动力线

7735报警用感应开关

xg23 312  140报警用x轴丝杆总成

笔记未完成后续更新发送。请关注数控维修公众号。虽然是简单和基础的。但对于入门的很有用。一般维修也就这一步懂得找出故障所在,会更换各类硬件并作调整。系统硬件主板芯片级的维修,一般也是要给厂家或专业维修者修的。

长按二维码自动识别关注后,查看更多技术笔记。

广西玉林农村公众号。关注玉林农村发展~~~~~~~~

博白旺茂镇网公众号,有博白的老乡就可以关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