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含视频教程)西门子S7-200SMART作PROFINET控制器带ET200SP

楼主(2024-06-19):
S7-200 SMART 作 PROFINET 控制器带“标准”IO设备
S7-200 SMART 作 PROFINET 控制器最多可带8个 IO 设备(例如:远程 IO、阀岛、变频器、伺服和机器人等)。PROFINET 控制器对连接的 IO 设备进行寻址,与现场设备交换输入和输出信号。只有标准型且固件版本为V2.4及以上的S7-200 SMART CPU才支持 PROFINET 控制器功能。本文仅以 ET200SP 作为 IO 设备为例,介绍配置步骤,至于其他 IO 设备,组态步骤类似。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344229437772038144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硬件:
① S7-200 SMART 标准 CPU V2.5 (文档中S7-ST40 DC/DC/DC 订货号:6ES7288-1ST40-0AA0)

② PC (带以太网卡),TP电缆(以太网电缆)

③ 分布式IO(文档中使用 ET200SP 接口模块 IM 155-6 PN ST V4.1 订货号:6ES7155-6AU01-0BN0)

软件:STEP7-MicroWIN SMART V2.5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① S7-200 SMART 读取IM 155-6 PN ST 数字量输入信号 IB128 的数值② S7-200 SMART 向IM 155-6 PN ST 数字量输出信号 QB128 写入十进制数值100,观察数字量输出模块的变化。

配置步骤

1. 打开STEP7-MicroWIN SMART 软件选择CPU双击 CPU ST40 打开系统块,在CPU栏选择实际的CPU型号和固件版本。

图1 添加S7-200 SMART CPU

2. 添加 ET200SP GSD文件
点击 ”文件 “> ”GSDML文件管理“ > “浏览” 选择相应GSD文件存放位置 > “确认”,如图2所示。

图2 添加 ET200SP GSD文件

3. S7-200 SMART 硬件组态及参数分配
点击 “向导” > “PROFINET" > ”PLC 角色“ >勾选“控制器“,并设置 PLC 的 IP 地址和站名等参数,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图3所示。

图3 选择PLC的角色

通过右侧 "PROFINET-IO" > "I/O" > "SIEMENS" > "ET200SP" > "Interface modules" > "IM 155-6 PN ST" > "IM 155-6 PN ST V4.1" > "添加”,添加 ET200SP 到设备表中,如图4所示。

图4 添加 ET200SP 到设备表中

接着需要给 ET200SP 设置 IP 地址和设备名,通过在设备表中, IP 设置选择用户设置,在 IP 地址栏输入 IP 地址,设备名栏输入设备名,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图5所示。

图5 设置IP地址和设备名

然后为IM155-6PN ST 添加 IO 模块,并定义 PNI/PNQ 的起始地址,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如图6所示。

图6 添加 IO 模块

需要注意底座颜色(浅色为使用新的电位组,深色为使用左侧模块的电位组),以及 IO 模块的版本,如图7所示修改底座颜色,修改完各项参数后,点击“生成”。

图7 修改底座颜色 Potential group

然后在“工具” 〉“查找PROFINET 设备” 〉“编辑”,点击“编辑”后,“编辑”会自动变为“设置”,输入 ET200SP 组态的设备名后点击“设置”, 给 IM155-6PN ST 分配设备名完毕。
分配设备名前,如图8所示。

图8 分配设备名前

分配设备名后,点击“查找设备”进行更新在线 IO 设备信息,如图9所示。

图9 分配设备名后

此时 S7-200 SMART 与 ET200SP 的通信组态已完成,编译后,下载程序到 PLC 中,在状态图表中监控 IB128 变量的数据,给 QB128 变量赋值,观察 DO 模块的输出。接通 I128.6,则 IB128=64,监控结果和实际相符。同时 QB128=100 则 Q128.2=1, Q128.5=1, Q128.6=1, 实际动作情况和程序一致,如图10所示。

图10 状态图表监控

文章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热文推荐

专业长文 | 机器人激光切割—光与火之歌

专业长文 | 机器人总装玻璃涂胶方案

专业长文 | 机器人弧焊自动化

限时下载 | 全网最全PLC资料大全

工业机器人项目对接

招聘求职、技术服务

请找优快工服

24小时全国客服热线:027-84858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