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ET200SP(极端型)订货号大全

楼主(2024-06-19):
>【导读】下面把ET200SP(极端型)订货号做一个汇总,方便大家查看。
技术交流点此进群
销售采购点此进群相关推荐
(1)西门子S7-1500(标准型)订货号大全(2)西门子S7-1500(冗余型)订货号大全(3)西门子S7-1500(极端型)订货号大全(4)西门子ET200SP(标准型)订货号大全

标准CPU

6AG15101DJ012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0SP-1 PN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510-1DJ01-0AB0 . CPU 1510SP-1  Pn,用于 ET 200SP,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100 KB 用于 程序及 750 KB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含 3 端口交换机, 72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
6AG15101DJ017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0SP-1 PN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510-1DJ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100 KB 用于 程序及 750 KB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72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无可插拔总线适配器
6AG15121DK012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2SP-1 PN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512-1DK01-0AB0 . CPU  1512SP-1 PN,用于 ET 200SP,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200 KB 用于 程序及 1MByte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含 3 端口交换机, 48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 用于端口 1 和 2
6AG15121DK017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2SP-1 PN -40 - +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512-1DK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200 KB 用于 程序及 1MByte 用于数据, 48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无可插拔总线适配器
故障安全CPU

6AG15101SJ012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0SP F-1PN -25...+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10-1SJ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内存 150 KB 用于程序和 750 KB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含 3 端口交换机, 72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用于 端口 1 和 2
6AG15121SK012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2SP F-1P -25...+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12-1SK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内存 300 KB 用于程序和 1 MByte 用于数据,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含 3 端口交换机, 48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用于 端口 1 和 2
开放式控制器

6AG16772DB402AA0SIPLUS ET  200SP CPU1515SP PC2 SPARE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677-2DB40-0AA0 . 备件, 8GB  RAM, 无 CFAST, 接口:1个 CFAST 插槽,1个 SD/MMC 插槽, 1个接口,用于 ET 200SP 总线 适配器 PROFINET,  1x 10/100/1000 MBit/s 以太网 2 x USB 3.0;2x USB 2.0, 1x 显示屏端口
6AG16772DB422GB0SIPLUS  ET 200SP CPU1515SP PC2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677-2DB42-0GB0 . 8GB  RAM,30GB CFAST 带有 Windows 10 IoT 企业版 64 位和 S7-1500 SoftwareController 预装 CPU  1505SP, 接口:1个 CFAST 插槽,1个 SD/MMC 插槽, 1个接口,用于 ET 200SP 总线 适配器 PROFINET, 1x  10/100/1000 MBit/s 以太网 2 x USB 3.0;2x USB 2.0, 1x 显示屏端口 文档在 U 盘上, 恢复 U 盘
6AG16772SB422GB0SIPLUS  ET 200SP CPU1515SP PC2 F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677-2SB42-0GB0 . 8GB  RAM,30GB CFAST 安装 Windows 10 IoT 企业版 64 位和 S7-1500 软件控制器 预装 CPU 1505SP, 接口: 1个 CFAST 插槽,1个 SD/MMC 插槽, 1个接口,用于 ET 200SP 总线 适配器 PROFINET, 1x 10/100/1000  MBit/s 以太网 2 x USB 3.0;2x USB 2.0, 1x 显示屏端口 文档在 U 盘上, 恢复 U 盘
IM接口模块

6AG11556AA017B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ST -40 ...+70° 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55-6AA01-0BN0 . 捆绑版本 PROFINET  IM, IM 155-6PN ST, 最多 32 外围设备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ingle Hot SWAP,  捆绑包由以下部分组成:接口模块 (6AG1155-6AU01-7BN0), 服务模块 (6AG1193-6PA00-7AA0), 总线适配器 BA  2个RJ45 (6AG1193-6AR00-7AA0 接口标准)
6AG11556AU012C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HF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55-6AU01-0CN0 . 2 接口,接口模块  IM155-6PN/2 高性能, 1 个插接位置,用于总线适配器, 最多 64 个外围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2 冗余,多功能热插拔,  0.25ms,同步的运行, 可选的 PN 电缆夹, 包括服务器模块
6AG11556AU017B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ST -40 ... +70°C Miot 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55-6AU01-0BN0 .  PROFINET 接口模块 IM 155-6PN 标准型, 最多 32 外围设备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ingle Hot  SWAP, 包括服务模块
6AG11556AU017C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HF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55-6AU01-0CN0 . 2 接口,接口模块  IM 155-6PN/2 高性能, 1 个插接位置,用于总线适配器, 最多 64 个外围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2  冗余,多功能热插拔, 0.25ms,同步的运行, 可选的 PN 电缆夹, 包括服务器模块
6AG11556BA017CN0SIPLUS  ET 200SP IM155-6DP HF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55-6BA01-0CN0 . Bundle  PROFIBUS IM, IM 155-6DP HF, 最多 32 外围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多功能热插拔, 捆绑包由以下部分组成: 接口模块 (6AG1155-6BU01-7CN0), 服务器模块 (6AG1193-6PA00-7AA0), PROFIBUS 连接器
数字量输入

6AG11316BF007CA0SIPLUS ET  200SP DI 8x24VDC HF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BF00-0CA0 . 数字式输入模块, DI 8x  24V DC High Feature,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1, 通道诊断
6AG11316BF017BA0SIPLUS  ET 200SP, 数字式输入模块, 数字输入 8个 24V DC 标准型,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BF01-0BA0 . 输入端类型 3(IEC 61131), sink input,(PNP,P 读取), 包装单位: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1, "输入延时 0.05..20ms 模块诊断:短路 编码器供电,断线诊断, 电源
6AG11316BF617AA0SIPLUS  ET 200SP, 数字式输入模块, DI 8x 24V DC SRC BA,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BF61-0AA0 . 输入端类型 1(IEC 61131), 源输入,(NPN,M 读取) 包装单位: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2, "输入延时 0.05..20ms 模块诊断:电源
6AG11316BH017BA0SIPLUS  ET 200SP, 数字式输入模块, 数字输入 16个 24V DC 标准型,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BH01-0BA0 . 型号 3(IEC 61131),sink input, (PNP,P-读取) 包装单位: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0, "输入延时 0.05..20ms 模块诊断:断线诊断, 电源
6AG11316CF007AU0SIPLUS  ET 200SP DI 8x48VUC BA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CF00-0AU0 . 数字式输入模块,数字输入8个 24 V AC..48 V UC 基本型, 包装单位:1 件,  适合用于 U0 类型的基座单元,颜色代码 CC20, 模块诊断
6AG11316FD017BB1SIPLUS  ET 200SP, 数字式输入模块, DI 4x 120..230V AC ST, 类型 3(IEC 61131)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1-6FD01-0BB1 . 包装单位:1 个, 适用于 BU 型 B1, 颜色代码 CC41, 模块诊断
6AG11316TF007CA0SIPLUS  ET 200SP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1-6TF00-0CA0 。数字式输入端模块, 数字输入 8个 NAMUR  高性能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1, 通道诊断
数字量输出

6AG11326BD207BA0SIPLUS ET  200SP, 数字输出模块, 数字输出 4个 24V DC/2A 标准型,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2-6BD20-0BA0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2, 模块诊断
6AG11326BD207CA0SIPLUS  ET 200SP DQ 4X24VDC/2A HF -40 ... +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BD20-0CA0 .  数字输出模块,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2, 通道诊断
6AG11326BF007CA0SIPLUS  ET 200SP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2-6BF00-0CA0 。数字输出模块, 数字输出 8个 24V  DC/0.5A 高性能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2, 通道诊断
6AG11326BF017BA0SIPLUS  ET 200SP, 数字输出模块, DQ 8个 24V DC/0.5A 标准型,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BF01-0BA0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2, 模块诊断
6AG11326BF617AA0SIPLUS  ET 200SP, 数字输出模块, DQ 8x 24V DC/0.5A Sink Basic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2-6BF61-0AA0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1,
6AG11326BH017BA0SIPLUS  ET 200SP, 数字输出模块, DQ 16x 24VDC/0.5A ST,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BH01-0BA0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0, 模块诊断
6AG11326FD007CU0SIPLUS  ET 200SP DQ 4X24..230VAC/2A HF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2-6FD00-0CU0 .  包装机:1 个, 两个备择的操作模式:DQ 和功率控制, 适用于 U0 类型的基础单元, 颜色代码 CC20, 通道诊断
6AG11326GD517BA0SIPLUS  ET 200SP RQ 4x24VDC/2A C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GD51-0BA0 .  信号继电器模块转换触点, 继电器输出 4个 24V DC/2A CO 标准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0, 模块诊断
6AG11326HD017BB1SIPLUS  ET 200SP, 继电器模块,RQ NO 4x 120V DC..230VAC/5A ST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HD01-0BB1 . 适合 BU 类型 B0 或者 B1, 模块诊断
模拟量输入

6AG11346FF002AA1SIPLUS ET  200SP AI 8xU 基础版 -40 ... +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FF00-0AA1 . 模拟输入 8XU 基础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2, 模块诊断,16 位
6AG11346GD017BA1SIPLUS  ET 200SP, 模拟式输入模块, AI 4xI 2/4 线标准型,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GD01-0BA1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3, 模块诊断, 16 位,+/-0.3%
6AG11346GF007AA1SIPLUS  ET 200SP AI 8XI 2/4 线 BA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4-6GF00-0AA1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1, 模块诊断,16 位
6AG11346HB002CA1SIPLUS  ET 200SP AI 2XU/I 2/4-W HF -40...+60°C 起动温度:-25°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HB00-0CA1 . 模拟式输入模块, 模拟输入 2x U/I 2线,4线高性能型 特性,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5, 通道诊断, 16 位,+/-0.1%
6AG11346HB002DA1SIPLUS  ET 200SP, (-40)-25...+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HB00-0DA1 . 模拟式输入模块, 模拟输入 2x  U/I 2线,4线高性能型 Speed,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 16 位,+/-0.3%
6AG11346HD017BA1SIPLUS  ET 200SP, 模拟式输入模块, 模拟输入 4XU/I 2线标准,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HD01-0BA1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3, 模块诊断, 16 位,+/-0.3%
6AG11346JD002CA1SIPLUS  ET 200SP, 模拟式输入模块, 模拟输入 4xRTD热电阻/TC热电偶电阻型温度计高性能型, -40...+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JD00-0CA1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16  位,+/-0.1% , 2线/3线/4线
6AG11346JF002CA1SIPLUS  ET 200SP 模拟输入 8xRTD热电阻/TC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2线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JF00-0CA1 . 模拟输入模块, 模拟输入 8xRTD热电阻/TC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2线 高性能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Channel DIAGNOSIS, 16 位,+/-0.1%
6AG11346PA207BD0SIPLUS  ET 200SP AI EMETER 480VAC ST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PA20-0BD0 . 模拟输入  模块,人工智能电表 480VAC ST,适用于 BU 型 D0, 通道诊断
6AG11346TD002CA1SIPLUS  ET 200SP 4xAI 2-Wire HART 协议 4-20mA -40...+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TD00-0CA1 . 模拟 HART 输入模块, AI 4XI 2-Wire HART 高性能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3, 通道诊断, 16 位,+/-0.3%
模拟量输出

6AG11356GB007BA1SIPLUS ET  200SP AQ 2xI 标准 -40 ... +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5-6GB00-0BA1 . 模拟式输出端模块, 模拟输出  2xI 标准型, 包装数量: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模块诊断,16 位
6AG11356HB002DA1SIPLUS  ET 200SP AQ 2 X U/I 高速 -40...+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5-6HB00-0DA1 .  模拟式输出端模块, 模拟输出 2x U/I 高速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 16  位,+/-0.3%
6AG11356HB007CA1SIPLUS  ET 200SP,模拟输出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5-6HB00-0CA1 . 模拟式输出端模块, AQ 2x U/I  高性能,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 16 位,+/-0.1%
6AG11356HD007BA1SIPLUS  ET 200SP, 模拟式输出端模块, 模拟输出 4XU/I 标准型,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5-6HD00-0BA1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模块诊断,16 位,+/-0.3%
工艺模块

6AG11386AA012BA0SIPLUS ET  200SP TM COUNT 1X24V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8-6AA01-0BA0 . 计数器模块,1 个通道  用于 24V 增量或 脉冲编码器, 3 DI,2 DQ,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包装数量:1 件
6AG11386BA002BA0SIPLUS  ET 200SP TM POSINPUT 1 -40 ... +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8-6BA00-0BA0 . 计数和 定位模块  用于 RS-422 增量编码器 或 SSI 绝对值编码器, 2DI,2DQ
6AG11386CG002BA0SIPLUS  ET 200SP TM TIMER DIDQ 10x24V -40 ... +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8-6CG00-0BA0 .  时间控制数字 输入端和输出端 4DI,6DQ,带有时间标记 计数,PWM,过采样
6AG11386DB002BB1SIPLUS  ET 200SP TM PULSE 2x24V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8-6DB00-0BB1 . TM 脉冲  2x24V PWM 和脉冲输出 双通道 2A 用于比例阀 和 DC 电机
6AG11386AA002BA8SIPLUS  WP321 -40 ... +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7MH4138-6AA00-0BA0 . 电子称重设备,1 通道 用于称重传感器接口 DMS  全桥(1-4mV/V) 用于 SIMATIC ET200SP, 适用于 BU 型 A0, RS485 接口用于 SIWATOOL 或远程显示器。
通信模块

6AG11376AA002BA0SIPLUS ET  200SP CM PTP -40...+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7-6AA00-0BA0 . CM PTP  通信模块 用于串行连接 RS-422,RS-485 和 RS-232, 空闲端口,3964(R),USS, MODBUS RTU 主站,从站,  115200 kBit/s
6AG11376BD002BA0SIPLUS  ET 200SP CM 4XIO-LINK -40...+60°C 启动温度:-25°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7-6BD00-0BA0 .  CM 4 X IO-LINK ST 通信模块 IO-LINK 主站 V1.1
6AG15455DA002AB0SIPLUS  ET 200SP CM DP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45-5DA00-0AB0 . CM PROFIBUS-DP 针对  ET 200SP CPU 模块 M。PROFIBUS-DP 接口 (9 极 Sub-D 插口) DP 主站针对 125 DP 从站
十一故障安全I/O模块

6AG11366BA002CA0SIPLUS ET  200SP F- DI 4/8x24VDC HF -30...+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BA00-0CA0 . 电子模块 8  F-DI HF, PROFIsafe 24V DC, 15mm 结构宽度, 至 PL E(ISO 13849-1), SIL3(IEC  61508)
6AG11366DB002CA0SIPLUS  ET 200SP 总线适配器 4x24VDC/2A PM HF -30...+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DB00-0CA0 .  电子模块, 4 功能数字输出 PROFIsafe, 24V DC/2A,15mm 结构宽度, 至 PL E(ISO 13849), 至 SIL 3(IEC  61508)
6AG11366DC002CA0SIPLUS  ET 200SP 总线适配器 8x24VDC/0.5A PP HF -30...+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DC00-0CA0 .  15 MM 宽, Cat.4,PL e(EN ISO 13849-1) 至 SIL 3(IEC 61508)
6AG11366RA002BF0SIPLUS  ET 200SP F-RQ 24V DC/24-230V AC/5A -30...+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6-6RA00-0BF0 . F-RQ 1x 24VDC/24..230V AC/5A ST, 20mm 结构宽度, 1  个继电器输出端(2NO) 总输出端电流 5A, 负载电压 24V DC 和 24.. 230V AC,可使用 至 PL E(ISO  13849-1:2008)/ SIL 3(IEC 61508:2010) 当控制是通过 功能数字输出(例如 6AG1136-6DB00-2CA0)  进行
6AG11366AA002CA1SIPLUS  ET 200SP F-AI 4xI 2 线/4 线 HF -3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6-6AA00-0CA1 . 电子模块  ET 200SP,F-AI 4xI(0)4..20mA HF 故障安全型模拟输入端 至 PL E(ISO 13849) 至 SIL 3(IEC  61508)
6AG11366PA002BC0SIPLUS  ET 200SP -30...+60°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PA00-0BC0 . 电源模块 F-PM-E, PPM  PROFIsafe,DC 24V, 安全切换 DQ 和 F-DQ 至 PL D,SIL2 或者 PL E SIL3 2,用于安全的, 数字输入端, 1  个针对安全数字输出端的电源模块
十二基座单元

6AG11936BP007BA0SIPLUS ET  200SP, 基座单元 BU15-P16+A0+2B,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BA0 .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15x 117mm
6AG11936BP007BA1SIPLUS  ET 200SP, 基础单元 BU15-P16+A0+2B/T, 类型 A1 的基础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00-0BA1 .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15x 117mm, 带温度采集
6AG11936BP007BD0SIPLUS  ET 200SP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BD0 . 基座单元 BU20-P12+A0+0B, 类型  D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x117mm
6AG11936BP007BU0SIPLUS  ET 200SP BU20-P16+A0+2B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00-0BU0 . 基座单元型式 U0,  包装数量:1 个,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 x 117mm
6AG11936BP007DA0SIPLUS  ET 200SP BU15-P16+A0+2D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DA0 .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x 117mm
6AG11936BP007DA1SIPLUS  ET 200SP, 基础单元 BU15-P16+A0+2D/T, 类型 A1 的基础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00-0DA1 .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x 117mm, 带温度采集
6AG11936BP007DU0SIPLUS  ET 200SP BU20-P16+A0+2D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00-0DU0 . 基座单元型式 U0,  包装数量:1 个,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的电位组, 宽x高:20mm x 117mm
6AG11936BP202BF0SIPLUS  ET 200SP BU20-P8+A4+0B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20-0BF0 . 基础单元  BU20-P8+A4+0B, 类型 F0 的基础单元, 直插式端子, 带 4 个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x117mm
6AG11936BP207BA0SIPLUS  ET 200SP, 基座单元 BU15-P16+A10+2B,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BA0 . 直插式端子, 带 10 个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15mmx141mm
6AG11936BP207BB0SIPLUS  ET 200SP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BB0 . 基座单元 BU20-P12+A4+0B, 类型  B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带 4 个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x117mm
6AG11936BP207BB1SIPLUS  ET 200SP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20-0BB1 . 基础单元 BU20-P12+A0+4B, 类型  B1 的基础单元,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x117mm
6AG11936BP207DA0SIPLUS  ET 200SP, 基座单元 BU15-P16+A10+2D,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DA0 . 直插式端子, 带 10 个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mmx141mm
6AG11936BP207DC0SIPLUS  ET 200SP BU20-P6+A2+4D -25...+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DC0 . 基座单元  BU20-P6+A2+4D, 类型 C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带 2 个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20mmx117mm
6AG11936BP407BA1SIPLUS  ET 200SP, 基座单元 BU15-P16+A0+12B/T, 类型 A1 的基座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40-0BA1 . 直插式端子, 带 2x5 附加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15mmx141mm, 带温度采集
6AG11936BP407DA1SIPLUS  ET 200SP, 基座单元 BU15-P16+A0+12D/T, 类型 A1 的基座单元,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40-0DA1 . 直插式端子, 带 2x5 附加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mmx141mm, 带温度采集
十三总线适配器

6AG11936AF007AA0SIPLUS ET  200SP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AF00-0AA0 . 总线适配器 BA 2个FC, 2个  Fast-Connect 接口用于 PROFINET
6AG11936AG002AA0SIPLUS  ET 200SP BA 2XLC -40...+6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AG00-0AA0 . 2 个 LC GLASS-FO  连接器, 适用于 PROFINET
6AG11936AP002AA0SIPLUS  ET 200SP -40...+60°C -25°C 条件下开机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AP00-0AA0 . 总线适配器 BA  2个SCRJ, 2 SCRJ FO 接口, 适用于 PROFINET
6AG11936AR007AA0SIPLUS  ET 200SP 总线适配器 BA 2xRJ45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AR00-0AA0 . 总线适配器 BA  2个RJ45 2xRJ45 插槽,用于 PROFINET
十四服务模块

6AG11936PA007AA0SIPLUS ET  200SP 服务器/ 端子模块 -40...+70°C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PA00-0AA0 . 服务模块针对 ET  200SP
十五轨道交通-CPU模块

6AG25101DJ011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0SP-1 PN RAIL -25 ...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10-1DJ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100 KB 用于 程序及 750 KB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含 3 端口交换机, 72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用于 端口 1 和 2
6AG25101DJ014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0SP-1 PN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510-1DJ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100 KB 用于 程序及 750 KB 用于数据, 72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无可插拔总线适配器
6AG25121DK011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2SP-1 PN RAIL -25 ... +60°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12-1DK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200 KB 用于 程序和 1MB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含 3 端口交换机, 48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用于 端口 1 和 2
6AG25121DK014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2SP-1 PN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512-1DK01-0AB0 . 中央处理器,带 主存储器 200 KB 用于 程序及 1MByte 用于数据, 48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无可插拔总线适配器
6AG25101SJ011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0 F-1 PN T1 RAIL -25 ...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10-1SJ01-0AB0 . CPU,带内存 150 KB,用于程序 和 750 KB,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带 3 端口交换机, 72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用于 端口 1 和 2
6AG25121SK011AB0SIPLUS  ET 200SP CPU 1512 F-1 PN T1 RAIL -25 ...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512-1SK01-0AB0 . CPU,带内存 300 KB,用于程序和 1 MB 用于数据, 第 1 个接口:PROFINET IRT 带 3  端口交换机, 48 NS 比特性能表现, 需要 SIMATIC 存储卡, 需要总线适配器 用于端口 1 和 2
6AG26772DB402AA0SIPLUS  ET 200SP CPU1515SP PC2 RAIL SPARE OT2:-40...+55°C ST1/2:70°C,持续 10 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677-2DB40-0AA0 . 备件, 8GB RAM, 无 CFAST, 接口:1个 CFAST 插槽,1 个 SD/MMC 插槽,  1 个接口,用于 ET 200SP 总线 适配器 PROFINET, 1x 10/100/1000 MBit/s 以太网 2 x USB 3.0;2x  USB 2.0, 1x 显示屏端口
6AG26772DB422GB0SIPLUS  ET 200SP CPU1515SP PC2 RAIL OT2:-40...+55°C ST1/2:70°C,持续 10 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以  6ES7677-2DB42-0GB0 为基础 . 8GB RAM,30GB CFAST 安装 Windows 10 IoT 企业版 64 位和  S7-1500 软件控制器 预装 CPU 1505SP, 接口:1个 CFAST 插槽,1 个 SD/MMC 插槽, 1 个接口,用于 ET 200SP  总线 适配器 PROFINET, 1x 10/100/1000 MBit/s 以太网 2 x USB 3.0;2x USB 2.0, 1x 显示屏端口,
十六轨道交通-M接口模块

6AG21556AA014B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ST BA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55-6AA01-0BN0 . 最多 32 外围设备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ingle Hot SWAP,  捆绑包由以下部分组成:接口模块 (6AG2155-6AU01-4BN0), 服务模块 (6AG1193-6PA00-7AA0), 总线适配器 BA  2个RJ45 (6AG2193-6AR00-4AA0)
6AG21556AU011C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HF T1 RAIL -25...+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55-6AU01-0CN0 . 2 接口,接口模块 IM 155-6PN/2 高性能, 1 个插接位置,用于总线适配器, 最多 64 个外围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2 冗余,多功能热插拔, 0.25ms,同步的运行, 可选的 PN 电缆夹, 包括服务器模块
6AG21556AU014B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ST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55-6AU01-0BN0 . 最多 32 外围设备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ingle Hot SWAP, 包括服务模块  (6AG1193-6PA00-7AA0 接口标准)
6AG21556AU014CN0SIPLUS  ET 200SP IM155-6PN HF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55-6AU01-0CN0 . 2 接口,接口模块 IM 155-6PN/2 高性能, 1 个插接位置,用于总线适配器, 最多 64 个外围模块  和 16 ET 200AL 模块, S2 冗余,多功能热插拔, 0.25ms,同步的运行, 可选的 PN 电缆夹, 包括服务器模块
十七轨道交通-开关量输入

6AG21316BH014BA0SIPLUS ET  200SP DI 16X24VDC ST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1-6BH01-0BA0 . 输入端类型 3(IEC 61131), sink input,(PNP,P 读取), 包装机: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0, "输入端延时 0.05..20ms 模块诊断:断线诊断, 电源
6AG21316CF004AU0SIPLUS  ET 200SP DI 8x48VUC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1-6CF00-0AU0 . 数字式输入端模块, DI 8X 24V AC..48V UC 基础, 包装数量:1 件, 适用于 U0  类型的基础单元, 颜色代码 CC20, 模块诊断
6AG21316FD014BB1SIPLUS  ET 200SP DI 4X120/230VAC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FD01-0BB1 . 输入端类型 3(IEC 61131), 包装单位:1 件, 适合用于 B1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41, 模块诊断
6AG21316TF004CA0SIPLUS  ET 200SP DI 8 个 NAMUR HF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1-6TF00-0CA0 . 数字输入 8个 NAMUR 高性能型, 适用于 BU 型 A0, 颜色代码 CC01, 通道诊断
十八轨道交通-开关量输出

6AG21326BD204BA0SIPLUS ET  200SP DQ 4X24VDC/2A ST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BD20-0BA0 .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2, 模块诊断
6AG21326BF004CA0SIPLUS  ET 200SP DQ 8X24VDC/ 0.5A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BF00-0CA0 . 适用于 BU 型 A0, 颜色代码 CC02, 通道诊断
6AG21326BH014BA0SIPLUS  ET 200SP DQ 16X24VDC/ 0.5A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2-6BH01-0BA0 . 源输出(PNP,P 开关) 包装机: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0,  替换值输出, 模块诊断:短接到 L+ 和 M, 断线诊断, 电源
6AG21326FD004CU0SIPLUS  ET 200SP DQ 4X24..230VAC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2-6FD00-0CU0 . 数字输出模块, 包装单位:1 件, 两个备择的操作模式:DQ 和功率控制, 适合用于 U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20, 通道诊断
6AG21326GD514BA0SIPLUS  ET 200SP RQ 4x24VUC/2A ST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GD51-0BA0 . 信号继电器模块, 4 个转换触头 电位隔离, 包装机: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00, 替换值输出, 模块诊断:电源
6AG21326HD014BB1SIPLUS  ET 200SP RQ 4x120VDC/230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HD01-0BB1 . 4 个常开触点 电位隔离, 包装单位:1 件, 适合用于 B0 或 B1 类型的基座单元, 颜色代码 CC40,  替换值输出, 模块诊断:电源
6AG21326MD004BB1SIPLUS  ET 200SP RQ 4x120/230V MA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2-6MD00-0BB1 . 继电器常开, 带有手动操作, 包装单元 VPE 1, 适合用于 B0 或 B1 类型的基座单元,  模块诊断
十九轨道交通-模拟量输入

6AG21346GD011BA1SIPLUS ET  200SP AI 4XI 2/4 线 T1 RAIL -25…+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GD01-0BA1
6AG21346GD014BA1SIPLUS  ET 200SP AI 4xI 2-/4-w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GD01-0BA1 . 模拟式输入模块, AI 4XI 2/4 线标准型, 包装数量: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3, 模块诊断,16 位,+/-0.3%
6AG21346GF004AA1SIPLUS  ET 200SP AI 8xI 2-/4-W BA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4-6GF00-0AA1 . 模拟式输入端模块, AI 8XI 2-/4 线制,基础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1, 模块诊断,16 位
6AG21346HB001CA1SIPLUS  ET 200SP AI 2XU/4W HF T1 RAIL -25 ... +60°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HB00-0CA1 . AI 2X U/I 2/4 线 HF,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5, 通道诊断,  16Bit,+/-0.1%
6AG21346HD011BA1SIPLUS  ET 200SP AI 4XU/I 2 导线 T1 RAIL -25…+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HD01-0BA1
6AG21346HD014BA1SIPLUS  ET 200SP AI 4xU/I 2-w ST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HD01-0BA1 . 模拟式输入模块, 模拟输入 4XU/I 2线标准, 包装数量:1 件,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3, 模块诊断, 16 位,+/-0.3%
6AG21346JD001CA1SIPLUS  ET 200SP AI 4xRTD/TC HF RAIL OT2:-40...+55°C ST1/2:70°C 用于 10 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4-6JD00-0CA1 . 模拟输入 4xRTD热电阻/TC热电偶温度传感器高性能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 16Bit,+/-0.2%,2线/3线/4线
6AG21346JF001CA1SIPLUS  ET 200SP AI 8XRTD/TC HF T1 RAIL -40°C...60°C T1,70°C,10 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JF00-0CA1 . 模拟式输入端模块, 模拟输入 8个 RTD/TC 2线制高性能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 16 位,+/-0.1%
6AG21346PA004CU0SIPLUS  ET 200SP AI EM 480V CT HF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4-6PA00-0CU0 . 用于 1A 或 5A 电流互感器, 带电源分析功能, 适用于 U0 类型的基础单元, 通道诊断
6AG21346PA204BD0SIPLUS  ET 200SP AI EMETER 480VAC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4-6PA20-0BD0 . 模拟式输入模块, AI Energy Meter 480V AC ST, 适合用于 D0 类型的基座单元,  通道诊断
二十轨道交通-模拟量输出

6AG21356HB001DA1SIPLUS ET  200SP AQ 2x U/I HS RAIL OT2 -40...+55°C ST1/2 70°C 适合 10 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5-6HB00-0DA1 . 模拟输出 2x U/I 高速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通道诊断, 16  位,+/-0.2%
6AG21356HD004BA1SIPLUS  ET 200SP AQ 4XU/I ST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5-6HD00-0BA1 . 模拟输出 4XU/I 标准型, 适合用于 A0 类型的基座单元,A1, 颜色代码 CC00, 模块诊断
二一轨道交通-工艺模块

6AG21386AA001BA0SIPLUS ET  200SP TM COUNT 1X24V T1 RAIL -25 ...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8-6AA00-0BA0 . 计数模块,1 个通道 用于 24V 增量编码器 或 24V 脉冲, 3DI,2DQ
6AG21386DB001BB1SIPLUS  ET 200SP TM 脉冲 2x24V T1 RAIL -40°C...60°C T1,70°C,10 min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8-6DB00-0BB1 . PWM 和脉冲输出 双通道 2A 用于比例阀 和 DC 电机
二二轨道交通-通信模块

6AG21376AA001BA0SIPLUS ET  200SP CM PTP T1 RAIL -25 ...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7-6AA00-0BA0 . CM PTP 通信模块 用于串行连接 RS-422,RS-485 和 RS-232,  空闲端口,3964(R),USS, MODBUS RTU 主站,从站, 115200 kBit/s
6AG21376BD001BA0SIPLUS  ET 200SP CM 4XIO-Link ST -25 ...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7-6BD00-0BA0 . CM 4xIO-Link ST 通信 模块 IO-Link 主站 V1.1
6AG25426VX004XE0SIPLUS  ET 200SP CP 1542SP-1 IRC TX RAIL -40...+70°C TX,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GK7542-6VX00-0XE0 . 用于连接 SIMATIC S7-ET 200SP 至工业 以太网,SINAUT ST7, TeleControl  Server Basic, IEC-60870-5-104 或 DNP3 “协议,调度台上;” 开放式 IE 通信  (TCP/IP,ISO-on-TCP,UDP), IP-Broadcast/Multicast,SNMPV1 DHCP,安全电子邮件,  IPV4/IPV6,支持 SINEMA 远程连接
6AG25436WX004XE0SIPLUS  ET 200SP CP 1543SP-1 ISEC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GK7543-6WX00-0XE0 . 安全(防火墙和 VPN) 开放式 IE 通信 (TCP/IP,ISO-on-TCP,UDP) PG/OP,S7  路由, IP-Broadcast/Multicast, SNMP 1版/3版,DHCP, 安全电子邮件,IPV4/IPV6, 支持  SINEMARemote 连接自动配置, 时钟同步通过 NTP,网络服务器接入 上,需要总线适配器
二三轨道交通-故障安全I/O模块

6AG21366BA001CA0SIPLUS ET  200SP F-DI 4/8X24VDC RAIL -30 ...+55°C T1,70°C,10 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BA00-0CA0 . 15mm 结构宽度, 至 PL E(ISO 13849-1)/ SIL3(IEC 61508)
6AG21366DB001CA0SIPLUS  ET 200SP 总线适配器 4X24VDC/2A PM RAIL -30 ...+55°C T1,70°C,10 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DB00-0CA0 . 15mm 结构宽度, 至 PL E(ISO13849) 至 SIL 3(IEC 61508)
6AG21366RA001BF0SIPLUS  ET 200SP F-RQ 24VDC230VAC/5A RAIL -30 ...+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6-6RA00-0BF0
6AG21366AA001CA1SIPLUS  ET 200SP F-AI 4xI 2/4-w HF RAIL -30...+55°C T1 带 70°C 持续 10min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36-6AA00-0CA1 . 4..20mA HF 故障安全型模拟输入端 至 PL E(ISO 13849) 至 SIL 3(IEC  61508)
6AG21366PA001BC0SIPLUS  ET 200SP F-PM-E 24VDC/8A PPM RAIL -30 ...+55°C T1,70°C,10 min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36-6PA00-0BC0 . 电源模块 F-PM-E PPM “PROFIsafe,针对 ET 200SP;” 24V DC 安全关断  数字输出和 F 数字输出 直至 PL D/SIL2 及 PL E/SIL3 2 个安全数字输入端 1 个安全数字输出端 PPM
二四轨道交通-基座单元

6AG21936BP004BA0SIPLUS ET  200SP BU15-P16+A0+2B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BA0 .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15x117 mm
6AG21936BP004BD0SIPLUS  ET 200SP BU20-P12+A0+0B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BD0 . 类型 D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w/o AUX 端子, 已桥接,用于左侧基座单元 宽x高:20x117  mm
6AG21936BP004BU0SIPLUS  ET 200SP BU20-P16+A0+2B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00-0BU0 . U0 类型的基础单元, 包装数量:1 件,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  x 117mm
6AG21936BP004DA0SIPLUS  ET 200SP BU15-P16+A0+2D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DA0 .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x117mm
6AG21936BP004DA1SIPLUS  ET 200SP BU15-P16+A0+2D/T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00-0DA1 . 类型 A1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x117mm,  带温度采集
6AG21936BP004DU0SIPLUS  ET 200SP BU20-P16+A0+2D TX RAIL -40...+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00-0DU0 . U0 类型的基础单元, 包装数量:1 件,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电位组, 宽x高:20mm x  117mm
6AG21936BP204BA0SIPLUS  ET 200SP BU15-P16+A10+2B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BA0 .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带 10 个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15x141mm
6AG21936BP204BB1SIPLUS  ET 200SP BU20-P12+A0+4B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BB1 . 类型 B1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不带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x117mm,  带温度采集
6AG21936BP204BF0SIPLUS  ET 200SP BU20-P8+A4+0B TX RAIL -40 ... +70°C TX,85°C,10 min 带防腐蚀涂层 基于  6ES7193-6BP20-0BF0 . 类型 F0 的基础单元, 直插式端子, 带 4 个 AUX 端子, 已向左桥接,  宽x高:20mmx117mm
6AG21936BP204DA0SIPLUS  ET 200SP BU15-P16+A10+2D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DA0 . 类型 A0 的基座单元, 直插式端子, 带 10 个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15x141mm
6AG21936BP204DC0SIPLUS  ET 200SP BU20-P6+A2+4D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BP20-0DC0 . 基座单元型号 C0, 直插式端子, 带 2 个 AUX 端子, 新的负载组, 宽x高:20x117mm
二五轨道交通-总线适配器
6AG21936AF004AA0SIPLUS ET  200SP BA 2XFC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AF00-0AA0 . 总线适配器 BA 2个FC, 2x 快速连接端子 适用于 PROFINET
6AG21936AR004AA0SIPLUS  ET 200SP BA 2xRJ45 TX RAIL -40 ... +70°C TX 带 85°C 持续 10分钟 带防腐蚀涂层 根据  6ES7193-6AR00-0AA0 . 总线适配器 BA 2x RJ45, 2 个 RJ45 连接器,用于 PROFINET
【下期预告:西门子ET200(分布式I/O)订货号大全】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牛?
回复“sicar”获取教程和案例(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