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 200SP的高速模块——DI 8x24V DC HS ...
西门子ET 200SP的高速模块——DI 8x24V DC HS

楼主(2024-06-19):
>西门子ET 200SP的DI 8x24V DC HS模块是具有三种工作模式(普通数字量输入、计数和细分采样)的数字量输入模块,名称中的“HS”是英文“High Speed”的缩写,表示“高速型”。在实际项目中我们经常将其用作高速计数器来计量液体流量,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详细介绍下其高速计数器工作模式的设置。
本文包括如下三个主题:
①模块的外观及接线;
②模块的组态;
③模块的地址空间;
1、模块的外观及接线
ET 200SP DI 8x24V DC HS模块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其中:
①诊断LED指示灯(熄灭表示背板总线电压故障;绿色闪烁表示找不到CPU,未获取模块参数;绿色常亮表示已经正确获取模块参数,并且无诊断故障;红色闪烁表示有诊断故障);
②通道状态LED指示灯(绿色常亮表示有信号输入,熄灭表示无信号输入);
③细分采样(Oversampling)模式LED指示灯(绿色常亮表示激活);
④计数(Counting)模式激活LED指示灯(绿色常亮表示激活);
⑤电源LED指示灯(绿色常亮表示电源正常);
该模块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使用A0型基座;
具有8路高速型数字量输入通道,最快支持0.05ms的输入延时;
支持DI、计数和细分采样三种工作模式。DI和细分采样模式有8路输入通道,计数模式有4路输入通道;
模块的接线图(计数模式下)如下图所示:
说明:计数模式下总共有四个输入通道(编号0~3),每个通道可接收24V的脉冲信号。
2、模块的组态
在博途开发环境中新建项目,添加设备,以CPU 1510SP-1PN为控制器,然后在右侧的硬件目录中找到“DI”→“DI 8x24V DC HS”,将其添加到CPU右侧,如下图所示:
选中该模块,在其“属性”→“常规”选项卡中,找到“模块参数”→“DI组态”,在“操作模式”中选择“计数”,如下图所示:
在常规选项卡“输入0~3”→“输入”中可以设置各个通道的参数,在使用通道之前必须先将其激活,如下图所示:
其中:
①对违反计数限值的响应:是指计数值超出计数上限或下限时计数器是否继续计数,默认设置为停止计数;
②边沿选择:是指选用信号的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作为计数信号,默认上升沿;
③计数方向:加计数还是减计数;
④设置输出:STS_DQ的反馈位值(第3小节有介绍)。有四种选择:
关断 (DQ = 0):
STS_DQ 与计数器值无关,且永久为0;
关断 (DQ = 1):
STS_DQ 与计数器值无关,且永久为1;
介于比较值 0 和1之间:
如果计数器值 ≥ 比较值0且计数器值≤比较值1,则将STS_DQ置位;
不在比较值 0和1 之间:
如果计数器值<比较值0或计数器值>比较值 1,则将 STS_DQ 置位;
⑤设置DI功能,有三种选择:
数字量输入:普通数字量输入;
门启动/停止:硬件门的打开和关闭;
计数方向:0=向上计数,1=向下计数;
⑥计数上限:计数的最大值;
⑦计数下限:计数的最小值;
⑧起始值:计数的起始值;
⑨比较值1:用于计数比较的第1个值;
⑩比较值0:用于计数边角的第0个值;
3、模块的地址空间
模块的地址空间是指模块在CPU的输入及输出映像区中所占用的空间。ET 200SP DI 8x24V DC HS模块占用25字节的输入映像区空间及20字节的输出映像区空间。
举个例子:假设在硬件组态中该模块的输入起始地址为100,则它占用输入映像区地址范围为IB100~IB124;假设输出的起始地址也为100,则它占用输出映像区的地址范围为QB100~QB119。
3.1、输入映像区
输入映像区可获取模块的相关信息,其第一个字节反馈各通道的状态,如下图所示:
前面例程中模块输入映像区的起始地址为100,则IB100是各通道的状态字节。其中:I100.0是通道0(DI0)的状态位,I100.1是通道1的状态位,以此类推。
从下一个字节开始,每六个字节一组(共有四组),表示相应通道的相关信息(计数值、状态位等),如下图所示:
以前面例程组态为例,x=100,对于通道0而言,offset=1,因此通道0的计数值地址=ID(100+1),即ID101。依次类推,通道1的计数值地址为ID107,通道2的计数值地址为ID113,通道3的计数值地址为ID119。
3.2 、输出映像区
输出映像区可对模块进行控制(比如更改计数值、起始值、上下限值等),共计20个字节,每个通道占用5个字节,如下图所示:
好了,关于ET 200SP的DI 8x24V DC HS模块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的书《西门子S7-1200/1500 PLC SCL语言编程 ——从入门到精通》从硬件到软件,比较详细的介绍了SCL语言的编程,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或者左下角的【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