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认识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I/O系统的接口模块

楼主(2024-06-19):
>西门子ET 200SP分布式I/O系统由接口模块和信号模块组成,信号模块插接在底板上,通过底板与接口模块相连接。一个接口模块可以连接多个信号模块,具体的数量与接口模块的类型有关。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来介绍下接口模块。

接口模块与信号模块共同组成一个子站,通过总线与CPU模块相连接,从而构成一个控制系统。通常接口模块只是起到数据中转的作用,不能运行用户程序。不过,ET 200SP也提供CPU模块(比如CPU 1510SP和CPU 1512SP),其外观和接口模块很像,可以直接与ET 200SP的信号模块相连接,并且可以运行用户程序。
CPU 1512SP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这是题外话,我们主要来介绍ET 200SP的接口模块,包括如下几种:

  • IM 155-6 DP HF;
  • IM 155-6 PN BA;
  • IM 155-6 PN HS;
  • IM 155-6 PN ST;
  • IM 155-6 PN/2 HF;
  • IM 155-6 PN/3 HF;
  • IM 155-6 MF HF;
名称中的字母含义如下:

  • IM是英文"Interface Module"的缩写,即"接口模块";
  • DP表示该模块支持PROFIBUS-DP总线;
  • PN表示该模块支持PROFINET工业以太网;
  • BA是英文"Basic"的缩写,即基本型;
  • HF是英文"High Feature"的缩写,即高性能型;
  • MF是英文" MultiFieldbus"的缩写,表示该模块支持多种现场总线;
接下来我们以IM 155-6 PN BA、IM 155-6 PN ST和IM 155-6 MF HF为例进行介绍。
1、IM 155-6 PN BA
IM155-6 PN BA为ET 200SP基本型接口模块,其外观如下图所示:

该模块集成了2个RJ45接口(内置交换机),支持Ping、ARP、SNMP、LLDP等以太网协议,支持PROFINET协议,支持介质冗余协议,最多可以连接12个信号模块,最大支持32个字节的输入/输出数据交换。
2、IM 155-6 PN ST
IM 155-6 PN ST是ET 200SP的标准型接口模块,其外观如下图所示:

与基本型接口模块不同,标准型接口模块的网络接口以总线适配器(Bus Adapter)的形式提供。通过选择不同的总线适配器,可以满足不同的接口需求。
IM 155-6 PN ST接口模块支持的总线适配器包括:

  • BA 2xRJ45 BusAdapter(具有两个RJ45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2xFC BusAdapter(具有两个FC光纤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2xM12 BusAdapter(具有两个M12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接口模块和总线适配器是分开订货的。
IM 155-6 PN ST模块内部集成总线接口交换机,支持Ping、ARP、SNMP、LLDP等以太网协议,支持PROFINET协议,支持等时同步通信,支持介质冗余协议,支持共享设备,支持PROFIenergy协议,支持使用故障安全模块,支持IM0~IM3的标识与维护数据,最多可以连接32个信号模块,最大支持512个字节的输入/输出数据交换。
3、IM 155-6 MF HF
IM 155-6 MF HF是ET 200SP的多总线、高性能型接口模块,其外观如下图所示:

它支持PROFINET、EtherNet/IP和Modbus-TCP三种不同的协议,支持多种总线适配器,包括:

  • BA 2xRJ45 BusAdapter(具有两个RJ45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2xM12 BusAdapter(具有两个M12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2xFC BusAdapter(具有两个FC光纤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2xLC BusAdapter(具有两个LC光纤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2xSCRJ BusAdapter(具有两个SCRJ光纤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SCRJ/RJ45 BusAdapter(具有SCRJ和RJ45转换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SCRJ/FC BusAdapter(具有SCRJ和FC转换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LC/RJ45 BusAdapter(具有LC和RJ45转换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 BA LC/FC BusAdapter(具有LC和FC转换接口的总线适配器);
IM 155-6 PN MF HF内部集成总线接口交换机,支持Ping、ARP、SNMP、LLDP等以太网协议,支持PROFINET协议,支持等时同步通信,支持介质冗余协议,支持共享设备(最多为4个I/O控制器提供数据),支持PROFIenergy协议,支持使用故障安全模块,支持热插拔,支持S2冗余,支持IM0~IM3的标识与维护数据,最多可以连接64个ET 200SP信号模块和16个 ET 200AL模块;在不适用S2冗余系统的情况下,最大支持1400个字节的输入/输出数据交换;使用S2冗余系统最大支持1000个字节的输入/输出数据交换;
好了,关系西门子ET 200SP的接口模块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的微信视频号以视频的方式分享工控小知识,欢迎点击下面的视频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