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程师必掌握S7-1200 PLC 通讯故障诊断方法 ...
西门子工程师必掌握S7-1200 PLC 通讯故障诊断方法

楼主(2024-06-20):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S7-1200 做 DP Master 通讯时,DP slave 丢失后,CPU不会停机,也不需要向 CPU 下载组织块。
对PROFIBUS DP 的故障诊断,有如下几种方法:
1、通过模块上的指示灯
前面板上的 DIAG 灯,绿色正常,有错误和问题时提示为红色。上盖后面的 RUN / STOP 、ERROR 和前面板的DIAG 灯相组合,给出模块状态:
▲ 图1. 早期 CM1243-5固件版本 V1.0 & V1.1 的故障指示灯
▲ 图2. CM1243-5 固件版本 V1.2 & V1.3 的故障指示灯
2. 通过编程软件诊断
①早期 CM1243-5 固件版本V1.0 & V1.1在STEP 7 V11中查看CPU 诊断缓冲区中的条目。
▲ 查看在线状态下模块的信息
②较新版本的CM1243-5 例如 V1.3版本在TIA V13 SP1中查看诊断缓冲区里从站丢站的信息记录如下:
3、通过程序读取DP 从站诊断信息
CM1243-5使用 DPNRM_DG 指令,可以读取PROFIBUS DP从站的诊断数据。
DPNRM_DG 指令参数:
REQ:读取请求
LADDR:从站诊断地址
RECORD:读取到的诊断数据存放的目标地址
RET_VAL:执行指令出错时返回错误代码
BUSY:正在读诊断数据
CM 1242-5 支持6 个字节的标准诊断,和6 个字节的设备特定的诊断,通过标准诊断,可得到从站状态。
标准诊断数据概述:
标准诊断数据信息:
标准诊断数据读取方法:
在主程序OB1 调用S7-1200“扩展指令/分布式I/O/其它”的 DPNRM_DG指令。单击块参数 LADDR,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DP从站诊断地址,读取的诊断数据存放在DB4 中。
通过监视表格查看诊断数据:
来源:网络。
声明:本资料信息由本公众号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成,版权归原公司、机构、作者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切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公众号对资料中观点保持中立态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删除,非常感谢!
工控学习资料下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