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NUC机器人点焊系统创建

楼主(2024-06-20):
FANUC机器人点焊系统创建

新建一个项目,名称自行设定,比如“点焊”,然后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系统版本选最新的,如下图所示:

程序工具,因为我们要模拟点焊,所以选择SpotTool,治具方面先不设定,如下图所示:

添加机器人,选择一个型号,以大负载的210F为例,如下图所示:

在此机器人系统中,伺服焊枪是以外部轴的方式,则选择一个伺服枪变位机,点击下方2处的箭头,变位机就添加进入,如下图所示:

添加一个伺服枪的辅助工具J643如下图所示:

确认系统配置选项无误后,点击完成生成虚拟仿真系统:

等待系统创建,选择法兰界面,直接选标准法兰,如下图所示:

FSSB一般选第一项,与机器人的轴数有关;

机器人本体6轴,伺服枪第七轴,如下所示:

是否要在此时设定伺服焊枪,4为暂时不设定,2为添加伺服焊枪,如下所示:

设定全部参数,还是部分参数,此处暂时设定部分参数,如下所示:

设定焊枪的型号,需根据实际选择,比如选第二个,如下所示:

确定伺服轴的组编号,机器人本体为一组,伺服焊枪2组,输入2如下所示:

刹车不需要,可直接设定为零,如下所示:

设定完成后,再次回到起始界面,直接选4退出,等待系统自动初始化创建完成,进入创建好的界面;

以上操作就完成了点焊机器人模拟系统的创建,如下图所示:

后续设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