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1500PLC气动机械手程序

楼主(2024-06-20):
西门子1200/1500PLC的气动机械手搬运硬件组成包括:工件到位光电开关、升降气缸、平移气缸、夹抓气缸、气缸磁性开关等。自动动作过程:工件到位光电开关亮→升降气缸降→夹抓抓取工件→升降气缸升→平移气缸到下料位→升降气缸降下→夹抓松开→升降气缸升→平移气缸到取料位等待下个工件。开头的硬件组态都是差不多一样,重复一遍,加深映像。
一、组态一个PLC设备
1、新建一个项目,在项目中添加一个PLC设备。
2、配置PLC CPU模块的属性参数。
PROFINET接口的子网。
PROFINET接口的IP地址。
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开启。
3、按需要添加其他模块,分配好地址。
二、组态一个HMI设备
1、在项目树中,找到
,添加新设备,选择HMI型号,确定。
2、在“设备和网络”项目的“网络视图”中,用鼠标连接PLC与HMI的网口。如在启动向导时选择了PLC,则可省去这一步。
3、配置HMI的PROFINET以太网地址,与PLC为同一网段,不同网址。
以上2、3可以在添加HMI启动向导时自动完成。
三、编写PLC程序
1、新建一个PLC变量表,如系统比较复杂,可以把M区变量、I区变量、Q区变量分别建立变量表。
如为复杂控制系统,变量表最好与系统默认变量表分开。
为了演示方便,这里把I区变量改为M区变量。
2、新建一个FB程序块,命名为“气缸动作”。
这个FB块为三个气缸的通用块,后面都要调用,取消块的优化访问,设置“气缸动作”FB块接口参数如下图:
“气缸动作”块的程序如下:
3、建立一个全局DB——“报警数据块”,取消块的优化访问。
4、建立一个总的气缸动作FB——“全部气缸动作”,调用“气缸动作”FB,建立三个多重实例,取消块的优化访问。
以上块需要用变量或常量补充完整块的输入输出接口。
5、在OB组织块“Main”中调用FB“全部气缸动作”,生成背景数据块,气缸动作的程序就做好了。
6、建立一个FB,命名为“回原点”,取消块的优化访问,设置块接口参数如下:
原点延时几秒是为了防止人不小心误触掽到原点开关而产生事故。夹抓有料的原点与夹抓无料的原点过程分开编写。以下为回原点程序:
“回原点”FB程序编写完成,在OB组织块中调用,生成背景数据块。
7、建立一个FB,命名为“自动运行”,取消块的优化访问,设置块接口参数如下:
这里也有两个定时器,一个自动启动延时,也是为了防止误操作;另一个工件到位延时,是为了保证抓料的准确性。程序如下:
“自动运行”FB程序编写好后,插入组织OB块中,进行调用。
到此,PLC中的程序已编写完成。
咨询报名、线下试听、加群
请添加老师好友
13192019527;15718134091
往期推荐: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伺服、步进、变频三大控制要点详解,一次讲清!
伺服驱动器的工作原理
6个经典的PLC程序实例,学会不求人!
电工不懂PLC程序时,该如何维修PLC电路?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