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数控老师傅的心得笔记,数控车编程,看一次就会了

楼主(2024-06-21):
其实学习数控车编程,新手想要尽快学会,入门基础就要从指令下手,熟记每个

指令的格式,在练习仿真,很快就可以去工厂做一个简单的操机工了。
来看看干了十年的老师傅精华版本的指令应用,看一次基本都会了。

脉冲当年:表示当输入指令后,机床(其他设备)移动的最小距离。

数车的编程指令

1:G00—快速定位 G00 X(u) ___ Z(w) ___。GOO在编程时,如果·用增量坐标则

有:终点坐标---始点坐标。

注意点:1.G00中的快速移动速度是机床制造商事先预定好了的。

            2.初加工前,刀具用G00指令快速靠近工件时,应与工件保持一小段距离。

            3.G00定位方式中刀具运动方式是加速,匀速,减速。

            4.G00的速度可以通过速度调节开关进行调节,但用F指令进给速度无效。

2:G01---直线插补 G01 X(u)___Z(w)____ F< 进给量>

注意:XZ为终点坐标值,轨迹为当前点到指点点的连线。由F代码所制定的速度一直

有效直到指定新值。所有为标注倒角时,一般采用0.3—0.5倒角。

3:G50---工件坐标系的设定。单边:精加工进给量一般为0.5,粗加工刀具进给

2mm.

4:圆弧插补,G02/G03。G02顺时插补,G03逆时插补。

G02 X(u) ___Z(w)____ (R___,I___,K___) F____。XZ为终点坐标,R为半径,IK为圆心

坐标。(注:I=圆心坐标X---圆弧起始点X坐标。在圆弧中,IKR用相对坐标,即用直

径表示)

右手定则:四指握向走刀轨迹方向,大拇指朝外为G02,反之则为G03。(顺握G02,

反握G03)

5:螺纹加工指令G32
G32 X(u)___Z(w)____ F ____ (F—螺距,大径-1.3螺距=小径)如:M10X1.5----
大径为10,小径=10-1.3X1.5=8.05)
注意:切削量—第一刀为1mm,最后一刀为0.1mm。车螺纹时应设立退刀槽,入出
在加工螺纹时,要用到多次切削,主轴转速必须恒定,但主轴转速变化时会造成螺纹
乱牙。
6:外圆粗车循环G71 G71 U(d) R(e)F G71P(ns)Q(nf) U(u)W(w) F
U(d)---单边切深 R(e)---单边退刀值 u--X方向的精加工余量(直径值) w—Z
方向的精加工余量。
7:外圆精加工循环G70 G70P(ns)Q(nf)
8:  G40 暂停指令 G04 X(u)__ 或G04 P___ X(u)---暂停时间
9:G28 自动返参考点 G28X__Y__Z__(XYZ为返回过程的中间点坐标)
10:  G20 英制输入(英寸) 1in=25.4mm;G21 公制输入 mm
11:  G41—刀具半径左补偿 ,G42---刀具半径右补偿。G40G00/G01X___Y___
D___F__;D ---存放刀具半径补偿量的地址。从D01开始D02,D03与此类推。
G40X__Y__Z__---取消刀补。
12:G90绝对坐标,G91相对坐标。
13:G43—刀具长度正偏置,G44—刀具长度负偏置。G43/G44 G00/G01 Z__H___
G49(或H00)取消指令。
14:G92螺纹切削循环指令。G92 X(u)___Z(w) ___F ___。圆锥螺纹:G92X(u)
__Z(w)__R__F__;R为螺纹起点与终点的半径差。
15:M98子程序调用,M98P__L__. P为子程序名,L为调用子程序次数。
M99返回主程序。

16:G90绝对坐标,M08冷却液开.

最好把上面的笔记收藏起来哦,需要编程拿出来对照填上去了。这个只是针对简单的数控车床。如果有其它的,比如航空叶片加工,需要三坐标,甚至五坐标,那是需要用软件编写和验证程序的,需要别外的教学程序。

往期精彩回顾

    数控加工的经验总结之十二条

    复杂加工条件下的铣刀选择

    工业机器人需求升级从“机器换人”到“智能制造”

    三分钟带你了解机械制图基础知识

    在机床核心技术上,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在哪里?这些你了解吗

版权声明:凡资讯来源注明为其他媒体来源的信息,均为转载自其他媒体。如您对该文章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质疑,请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立即删除内容!

点“在看”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