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基础知识——工业用欧姆龙温控产品选型 ...
温控器基础知识——工业用欧姆龙温控产品选型

楼主(2024-06-21):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关于不用边沿脉冲指令的单按钮启停控制程序,用继电器控制也能做吗?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让你设计的程序能够适用于所有PLC品牌和绝大部分型号!
温控器基础知识——温控产品选型
欧姆龙温控器可分为简易型、通用型、多功能型、高功能型。其中,简易型有E5L系列;通用型温控器有E5CLS/E5CWL/E5EWL、E5□Z、E5□C、E5□D系列;多功能型温控器有E5□N、E5□N-H/HT系列;高功能型有EJ1、E5□R系列。
一、欧姆龙E5□Z系列温控器命名规则
欧姆龙E5□Z系列温控器是较老的产品,在某些老旧设备上还是有不少在使用,主要有E5CZ/E5CZ-U(48*48mm)、E5AZ(96*96mm)、E5EZ/E5EZ-PRR(48*96mm)等规格。
E5CZ-①②③④⑤
①控制输出,R-继电器,Q-电压(驱动SSR),C-电流输出;
②报警数,2点;
③可选项目,空白-无,M-可安装可选单元;
④输入类型,T-热电偶、红外线传感器、铂电阻,L-模拟电流/电压输入;
⑤电源电压,空白-AC100~240V,D-AC/DC24V。
E5AZ/EZ-①②③④⑤⑥
①控制输出,R-继电器,Q-电压(驱动SSR),C-电流输出;
②报警数,3点;
③加热器断线/短路检测,空白-无,H-有;
④可选项目,空白-无,M-可安装可选单元;
⑤输入类型,T-热电偶、红外线传感器、铂电阻,L-模拟电流/电压输入;
⑥电源电压,空白-AC100~240V,D-AC/DC24V。
二、欧姆龙E5□C系列温控器命名规则
欧姆龙E5□C系列温控器主要有E5CC(48*48mm)、E5AC(96*96mm)、E5EC(48*96mm)、E5DC(22.5*96mm)等规格。
E5①C-②③④⑤⑥⑦
①尺寸代号,C-48*48,E-48*96,A-96*96,D-22.5*96;
②控制输出,RX-继电器输出,QX-电压(驱动SSR),CX-线性电流输出,QQ-电压/电压输出,QR-电压/继电器输出,RR-继电器/继电器输出,CC-电流/电流,CR-电流/继电器输出;
③辅助(报警)输出点数,可为0、2、3、4;
④电源电压,A-交流,D-直流;
⑤端子类型,S-螺丝端子台型;
⑥输入类型,M-多重输入(热电偶、铂电阻、电压、电流等);
⑦事件输入、传送输出、通信、加热器断线/短路报警等附加功能,8□□-中国对应产品,0□□-全球产品。
三、选型方法步骤
1、确定面板尺寸,找到对应系列号列表;
2、根据输出类型、电压、报警点数等参数,选择相应型号;
3、确定是否需要附加功能。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
工控学习资料下载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