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15 三极管电路常规分析

楼主(2024-06-21):
三极管电路分析
N型三极管分别有3 个引脚:cbe。对应的中文名称分别是集电极、基极、发射极。基极也称为:控制极。要想三级管的be之间流过电流,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回路,得具备源、回路、阻抗。
由于三极管的制造工艺的原因,电源的正端接在b极,负端接在e极,而且它的反向耐压是很低的,一般在5V、6V左右。所以,在设计电路时,切记不要让三极管出现反向耐压大于5V的情况。分别在图中Ib回路的2处加电阻都可以构成完整的源、回路、阻抗。这2种不同的方法构成的电路具有不同的功能。以左图为例,构成Ic回路也需要加源和阻抗。
三极管作为电子开关,控制极是一个弱信号,当三极管导通时,Ib在1mA左右最合适,电流太大会导致功耗大;电流太小导致抗干扰能力差。在硬件电路中,有很多回路中都存在高频的开关、开关信号。如果在这个高频的回路中存在变化的电流,它周围的磁场也是在变化的。如果Ib回路靠近交变的磁场,就会产生感生电流叠加在回路上,如果感生电流的方向和Ib电流方向相反,电流就可能被抵消掉,这很可能导致三极管在应该导通的时候出现了截止。除了在布局时避开干扰外,Ib回路上的电流至少在1mA左右,这样抗干扰能力是足够的。
所以,电路中R=2V/1mA=2K,R1取值为2 kΩ。
三极管的导通还分两种状态:放大导通和饱和导通。当Ic=β*Ib时,三极管是处于放大导通状态,或者说是放大状态。当Ic<β*Ib时,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或者说是饱和状态。
假设放大倍数β=100,那么Ic =100*1mA = 100mA,表示对于这种电路结构来说,Ic最大能流过100mA的电流,但是实际Ic电流大小取决于R2 阻值。
假设R2=1Ω,如果流过R2的实际电流是100mA的话,那么在R2两端产生的压降U= R*I = 1Ω*0.1A = 0.1V,c极的电位就是9.9V,即三极管ce两端的压降Vce=9.9V。那么这个电路满足放大状态的条件:实际Ic=β*Ib=100mA。
假设R2=1K,如果实际的Ic=100mA,在R2两端形成的压降U= 1K*100mA = 100V,这种假设不成立。在Ic的回路中,它的电压源是10V,所以实际的Ic<100mA,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状态。
当三极管饱和时,CE之间的压降最小,Vce = 0.3V。这是三极管饱和时的特性。当然现在的三极管能做到更低,在这里先约定Vce饱和压降是0.3V。
三极管饱和后Vce=0.3V,此时R2电阻两端的压降就是10V-0.3V = 9.7V。I = U/R = 9.7V/1K = 9.7mA。流过R2的电流,也是流过三极管ce的电流Ic = 9.7mA。
在硬件电路中,器件开通需要一个阈值电压,当三极管处于饱和导通时,C点电位是0.3V,不足以开通器件,所以,当三极管饱和导通时C极输出的是低电平。假设控制极的回路中有一个开关,开关断开后Ib = 0mA 。当Ib=0mA时,三极管就处于截止状态。那么三极管的ce两极断开,Ic = 0mA。 c极输出电位是10V,此时C点输出的是高电平。如果让三极管B极不断的开关开关的话,那么,C点输出的就是高低、高低的电平信号。
用方波信号表示高低电平信号,如图所示。当输入是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C极就会输出低电平。反之,当输入是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C极就会输出高电平。这就实现了电平转换,而且输入输出信号发生了反向。
三极管电路设计加下拉电阻的作用:提高阈值电压增加抗干扰能力、提高三极管关断速度。
三极管的B极和E极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当然,C极和B极、E极和C极之间也有寄生电容,这是由制造工艺决定的,不可避免。
如上图,结电容Cbe是三极管的寄生参数,把三极管的输入端接到了单片机的引脚上。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为3.3V,低电平为0V的方波信号。当单片机输出3.3V时,C极输出为低电平。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C极输出为高电平。
那么,现在考虑结电容Cbe的存在,想要导通三极管需要把Cbe充到0.7V,此时BE极达到0.7V导通阈值,三极管才开始导通。结电容的充电回路就是RC充电电路。三极管的导通速度是由RC充电电路的充电速度决定的。
单片机上电启动的时候,引脚上输出的是高阻态,A点相当于悬空。如果未加下拉电阻R3,由于单片机启动期间A点相当于悬空,A点处没有高电平对结电容Cbe充电,三极管不会导通。也没有回路让结电容Cbe放电。如果在单片机输出高阻态前,Cbe是高电平,因为没有放电回路就会一直保持高电平。所以单片机上电启动的时候,三极管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加一个2K的下拉电阻R3以后,在单片机上电启动期间,B极被R3电阻下拉到0V。单片机虽然输出高阻态,A点相当于悬空。但是Cbe可以通过电阻R3放电,将电压放到0V,关断三极管。所以单片机启动期间,三极管是确定的关断状态。
下拉电阻不影响三极管的正常导通,加了下拉电阻可以提高导通阈值,提高抗干扰能力。
输入电压Vin是高电平3.3V,低电平0V的方波,Vin并不能瞬间从0V跳变到3.3V,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三极管的导通阈值是0.7V,没加下拉电阻的时候,当Vin从0V上升到0.7V的时候,三极管BE极电压达到0.7V,此时三极管就导通了,加上下拉电阻,当Vin从0V上升到1.4V的时候,R1上分得的电压为0.7V,三极管开始导通。当A点达到1.4V以上时,B点电压始终是0.7V,这是be二极管的钳位特性。因此下拉电阻不影响三极管的正常导通,还可以提高三极管的导通电压。
并且在此期间,PCBA板上通过走线耦合到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极有可能让Cbe充电到三极管的阈值导通电压0.7V,从而造成三极管的误导通。
左边是理想方波信号,右边是实际方波的波形。如果单片机输出0V的低电平信号,但是经过走线耦合进了干扰信号,未加下拉电阻的情况下,如果干扰信号的阈值达到了0.7V并且将结电容充到0.7V,就会造成三极管的误导通。加上下拉电阻R3,干扰信号至少要达到1.4V才能导通三极管,因此下拉电阻提高了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另外,在三极管关断时,可以通过下拉电阻进行放电,增加三极管的放电回路,提高了三极管的关断速度。
三极管导通以后,流过下拉电阻R3的电流I3=0.7V/2K=0.35mA。电流I3只与R3阻值的大小有关系。只要三极管导通,I3电流就是0.35mA。
把Ib电流设计在1mA左右,那么I1=Ib+I3=1mA+0.35mA=1.35mA。
A点电压是3.3V的情况下,R1=(3.3V0.7V)/1.35mA=1.92K。
如果要把三极管设计在饱和导通状态,Ice 要小于100倍的Ib。将Ice设计为为10mA。饱和导通状态下,三极管CE极压降Uce=0.3V,R2=UR2/Ice=(12.3V-Uce)/Ice=(12.3V-0.3V)/10mA=12V/10mA=1.2K。
这是P管搭建的开关电路。当EB极压差小于0.7V的时候,三极管截止。E极电位是12V,所以B极电位在11.3V<Vin<=12V之间的时候,三极管是截止的。此时三极管的P极和C极相当于断开。C极接地,所以C极电位是0V。
所以对于P管来说,输入电压Vin为0V=<Vin<=10.6V时候,三极管饱和导通,此时C极电压为12V-0.3V=11.7V。0.3V是三极管饱和时CE极的压降,也就是说,对于P管的开关电路来说,当输入为高的时候,输出为低;当输入为低的时候,输出为高。P管也能实现电平转换。
N管和P管的区别:
1.N管的发射极接地,P管的发射极接源;
2.N管3.3V的方波信号,P管12V的方波信号;
3.N管是高电平开通,P管是低电平开通。
P管和N管构成的开关电路的相同点:
1.当输入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是低电平,当输入是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为高电平;
2.都是C极作为输出端;
3.B极和E极之间都要接电阻。
N管P管的开关电路的导通逻辑分别如下图所示。这两个电路对Vin的输入范围不同,如果使用单片机来驱动开关电路的话,单片机输出的高电平一般是3.3V、5V。那么单片机可以驱动N管的开关电路,而P管的关断需要一个大于10.6V的电压,单片机无法关断P管。
如果把两个N管开关电路连在一起,输入和输出是同相的。当输入是低电平的时候,Q1截止,Q1的C极是高电平,三极管Q2的B极是高电平,Q2导通,输出低电平。当Vin是高电平的时候,N管Q1导通,Q1的C极是低电平0.3V。那么三极管Q2的B极也是低电平,Q2截止,输出高电平。粉色这条回路有两个阻抗。为了精简电路同时节省成本,可以把R4去掉。
加下拉电阻的目的是保证三极管的B极有一个确定的状态,还要为BE结电容提供放电回路。
Q2的B极和Q1的C极是直接相连的,电位相等。而Q1已经加了下拉电阻,可以保证Q1的B极有一个确定的状态。当Q1饱和导通时,Q1的C极是0.3V,Q2的B极也是0.3V,Q2截止。当Q1截止时,Q1的C极被上拉到12V,可以导通三极管Q2,Q2是饱和导通的。所以,只要Q1要么饱和导通,要么截止,那Q2的B极也是要么是高电平,要么低电平。从确定Q2的B极的高低电平的角度,R6这个下拉电阻是可以去掉的。
当Q1的C极是低电平时,Q2的结电容Cbe开始放电。三极管Q1导通时,Q1的C极才是低电平。Q1导通时CE极就有了电流Ic,结电容Cbe就会通过Q1的CE极这条回路放电。同时结电容Cbe还会通过电阻R6放电,如图中粉色线所画出的回路。这两条放电回路,Cbe最终放电到的电压是有区别的。Cbe通过绿色线的回路放电,Cbe的电压放到0.3V的时候,就不再放电了。Cbe通过红色线的回路放电,Cbe的电压可以放到0V。但是,既然Cbe已经有绿色的放电回路了,R6这条放电回路可以不要。所以,通过分析,Q2的下拉电阻R6是可以去掉的。
三极管电路分析:N+P的开关管电路
当Vin是低电平时,三极管Q1截止。因为没有压降,红线这条回路上的电流等于0。由于流过Q2的BE极的电流是0,所以Q2也是截止的。输出电压Vo=0V。所以,当输入Vin是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也是低电平。
当Vin是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Q1导通,Q1的C极是低电平0.3V。三极管Q2会导通,三极管Q2导通以后,Q2的B极被钳位在11.3V。我们看绿色线画出的这条回路,流过R4的电流等于:R4两端的电压除以R4的阻值。(11.3V-0.3V)/10K=1.1mA。R6两端的电压被三极管BE极钳位在0.7V。所以I6=0.7V/2K=0.35mA,那么流过Q2的BE极的电流Ib=1.1mA-0.35mA=0.75mA。此时Ic达到最大值,Ic=11.7V/10K=1.17mA。Ib*β>Ic,这个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对于N+P管组成的开关电路来说,当输入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是高电平。当输入是低电平的时候,输出是低电平。也就是说,输入和输出是同相的。并且单片机输出的3.3V电压是可以控制这个N+P管电路的。
三极管电路分析
PCB的走线走线上有寄生电感,经过走线以后,实际的方波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会有一定的坡度。而三极管的C极和E极之间存在寄生电容Cec,B极和C极之间存在寄生电容Cbe,当输入信号Vin要开通三极管的时候,给Cbe充电需要一定的时间,造成三极管开通有一定的延时。同时,三极管的输出电压Vo就等于结电容Cec的端电压。输出电压Vo变化,也需要给CE极之间的结电容Cec充放电。而给结电容Cec充放电也是需要时间的,也就造成三极管的输出会有一定的延时。
开关电路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之间有延迟,所以上图中输入Vin和输出Vo信号不是对齐的。当输入有一个开通信号时,要经过td时间后,输出Vo才有反应,此时输出信号为高电平90%左右,并没有下降到0V,三极管也并没有开通。结电容还需要时间放电。规定输出信号变化到Vo*10%时三极管才真正开通。td是延时时间,tr是开通时间。
同样,三极管从开始关断到真正关断,也需要一个tf时间。那么,td+tr才是三极管的开通时间。ts+tf是三极管的关断时间。
根据3906三极管的手册,它的开通时间为35+35=70ns,关断延时时间为225+75=30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