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二(干货) ...
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二(干货)

楼主(2024-06-2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车载充电机的电路板原理可分为上板和下板。上板是主功率部件,下板主要是控制部件(单片机电路、信号采样及处理电路、驱动电路、通信电路、电源电路)。
车载充电机电路板原理
车载充电机是将交流充电桩的交流电转换为高压直流电给动力电池充电的设备。其工作原理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输入交流电、消除干扰、整流、PFC校准、LLC电路震荡、整流和滤波。
车载充电机电路板分析
车载充电机电路按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EMI及保护电路、整流及PFC升降压电路、输出EMI及保护电路 。
EMI及保护电路根据功能可以分为两部分:前级过压保护与防雷电路、EMI抗干扰电路。
上一期已经学习了前级过压保护与防雷电路,今天学习接着学习EMI抗干扰电路。
EMI抗干扰电路
车载充电机EMI抗干扰电路是用来消除充电机中交流电产生的干扰信号的电路。EMI抗干扰电路中的电容分为x电容和y电容。其中x电容用来消除差模干扰信号,y电容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信号。差模干扰信号寄生在零线和火线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相位相差180度;共模干扰信号寄生在火线和零线对地之间,是一种大小相等、方向相同的交流信号。EMI抗干扰电路可以有效地保护充电机的电子元件,提高充电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MI电路对车载充电机前级电路与后级电路的隔离。有效抑制后级电路对电网的干扰、前级电路对车载充电机的干扰。
以比亚迪秦车载充电机为例:
EMI 电路组成:5个电容1个电感
Y电容CY101/CY102、CY103/CY104:一端连接地线,消除共模干扰
X电容CX101:接火线零线之间,消除差模干扰
共模电感L1:消除共模干扰、电感线圈产生的漏感消除差模干扰
安规电容与压敏电阻
1、安规电容
经过安全认证,安全系数高于普通电容,分为安规Y电容、安规X电容。
2、安规电容与普通电容的区别
普通电容损坏内部短路,安全电容内部损坏断路
车载充电机停止工作,安规电容迅速放电,放电速率高于普通电容
3、X电容和Y电容的识别
Y电容:①一端接火线,一端连接地线,两个电容一个接地成Y字型。
②字母开头CY
③外型有圆的、有方的
X电容:①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
②字母开头CX
③一端接火线,一端接零线不一定是X电容,也可能是普通电容
4、压敏电阻与Y电容识别
①压敏电阻RV开头 、Y电容CY 开头
②压敏电阻连接在火线与零线之间、Y电容一端连接大地
编辑:小电电
审核:小牛牛
往期回顾
今日get知识:新能源汽车充放电之前为何要进行预充?
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一(干货)
今日get知识:解析新能源汽车锁电和解电原理
今日get知识:新能源汽车高压上电、高压下电逻辑分析
今日get技能:教你用数据流排除慢充无法充电故障
今日get知识:详解新能源汽车电驱控制系统三合一升级到十二合一技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