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三(干货) ...
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三(干货)

楼主(2024-06-21):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车载充电机的电路板原理可分为上板和下板。上板是主功率部件,下板主要是控制部件(单片机电路、信号采样及处理电路、驱动电路、通信电路、电源电路)。
车载充电机电路板原理
车载充电机是将交流充电桩的交流电转换为高压直流电给动力电池充电的设备。其工作原理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输入交流电、消除干扰、整流、PFC校准、LLC电路震荡、整流和滤波。
车载充电机电路板分析
车载充电机电路按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EMI及保护电路、整流及PFC升降压电路、输出EMI及保护电路 。
前面已经学习了EMI及保护电路,今天学习接着学习整流及PFC升降压电路、输出EMI及保护电路 。
整流及PFC升降压
整流及PFC(功率因数校正)升降压电路是一种电子电路,用于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并提高电源的功率因数。整流及PFC升降压电路通常包括整流电路、PFC升压电路等部分。
1、两个电感LA3/LA4
前部是220V交流电(测量:二极管档或电阻档,正常导通,阻值0.5Ω)
扇热:壳体自然扇热
保护作用:在升压电感磁饱和的情况下,过流或过压可能会损坏开关管,PFC电感可以进行分流,减轻续流二极管的负担,避免过热或过流、过压导致的损坏。
预充电作用:在火线零线进来整流之后的电,首先经过PFC电感,给后续的电容进行充电,使PFC快速参与工作。
钳位作用:当PFC升降电路在电容两端形成一个400V的直流电时,PFC电感可以进行过压保护。
2、8个MOS场管
两两并联增加功率,构成全桥电路(测量:漏极源极之间有一个二极管的管压降)
扇热:风扇扇热
车载充电机 PFC(功率因数校正)电路中的 8 个 MOS 管通常用于实现功率因数校正的功能。这些 MOS 管通常用于控制电流的流动,以提高功率因数并减少谐波失真。
具体来说,这些 MOS 管可以分为两组:
四个上桥臂 MOS 管:这些 MOS 管用于控制输入电流的方向,使其与输入电压同相位,从而提高功率因数。
四个下桥臂 MOS 管:这些 MOS 管用于控制输出电流的方向,使其与输入电压反相位,从而减小谐波失真。
通过控制上下桥臂 MOS 管的开关,PFC 电路可以将输入电流校正为与输入电压同相位,从而实现功率因数校正的功能。同时,PFC 电路还可以减少输出电流中的谐波失真,提高电源的质量和效率。
3、电容
车载充电机pfc中的电容主要有两个作用:
功率因数校正:减少这部份损耗,在负载附近设置电容补偿装置,使这部分无功功率在电容和负载之间来回传送,可以降低发电机容量,减少线路损耗。
储能滤波:能将PFC升压电路产生的310伏左右的直流电进行滤波,得到较为稳定的直流电,保证充电机的正常运行。
4、霍尔传感器
车载充电机中的霍尔传感器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传感器,用于检测充电器中的电流和电压。霍尔传感器通常由一个霍尔元件和一个磁性元件组成,当电流通过霍尔元件时,会产生磁场,从而使磁性元件产生偏转,产生电信号。霍尔传感器可以用于检测充电器中的电流和电压,以确保充电器正常工作并提供正确的充电电压和电流。此外,霍尔传感器还可以用于检测充电器的连接状态,例如检测充电器是否与车辆连接良好,以及检测充电器的充电插头是否插入到车辆的充电口。
输出EMI及保护电路
输出EMI(电磁干扰)及保护电路主要用于抑制充电机产生的电磁干扰,并提供保护功能。
1、EMI电路
在充电机输出端,设计了一个共模电感,消除共模干扰、电感线圈产生的漏感消除差模干扰,用于抑制电磁干扰。
Y电容CY105/CY106、CY107/CY108:一端连接地线,消除共模干扰
X电容CX190:接火线零线之间,消除差模干扰
2、保护电路
输出端设计了一个保险丝,当输出电流过大或输出电压过高时,保险丝熔断,从而保护充电机不被损坏。
编辑:小电电
审核:小牛牛
往期回顾
今日get知识:新能源汽车充放电之前为何要进行预充?
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一(干货)
今日get知识:车载充电机内部电路板电路分析二(干货)
今日get知识:新能源汽车高压上电、高压下电逻辑分析
今日get知识:解析新能源汽车锁电和解电原理
今日get知识:新能源汽车高压上电、高压下电逻辑分析
今日get技能:教你用数据流排除慢充无法充电故障
今日get知识:详解新能源汽车电驱控制系统三合一升级到十二合一技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