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电路分析中常用的几大基本定律

楼主(2024-06-21):
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是指在同一电路中,通过某段导体的电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

I是电流(单位:安培A) V是电压(单位:伏特V) R是电阻(单位:欧姆Ω)

欧姆定律揭示了电路中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间的定量关系,是分析和计算电路问题的基本工具。通过欧姆定律,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电压和电阻来计算电流,或者根据已知的电流和电阻来计算电压。

安倍定律

安培定则,也叫右手螺旋定则,是表示电流和电流激发磁场的磁感线方向间关系的定则。通电直导线中的安培定则(安培定则一):用右手握住通电直导线,让大拇指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四指指向就是磁感线的环绕方向;通电螺线管中的安培定则(安培定则二):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让四指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

右手螺旋定则可以用来找到两个矢量的叉积的方向。由于这用途,在物理学里,每当叉积出现时,就可以使用右手螺旋定则。以下列出一些物理量,它们的方向可以用右手螺旋定则找出:

    一个正在进行转动运动的物体,其角速度和此物体内部任何一点的转动速度。

    施加作用力于某位置所造成的力矩。

    载流导线在四周所产生的磁场。

    随着时间的演进而变化的电通量也会生成磁场。

    移动于磁场的带电粒子所感受到的洛伦兹力。

    移动于磁场的导体,因为动生电动势而产生的感应电流。

    流体在任意位置的涡度。

楞次定律

楞次定律是一条电磁学的定律,可以用来判断由电磁感应而产生的电动势的方向。

楞次定律:感应电流具有这样的方向,即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楞次定律还可表述为: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

判断原则:

明确原磁场的方向及磁通量的变化情况(增加或减少)

确定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依“增反减同”确定

用安培定则确定感应电流的方向。

感应磁场与原磁场磁通量变化之间阻碍与被阻碍的关系:原磁场磁通量的变化是因,感应电流的产生是果,原因引起结果,结果又反作用于原因,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电磁感应定律

电磁感应定律也叫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电磁感应现象是指因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例如,闭合电路的一部分导体在磁场里做切割磁感线的运动时,导体中就会产生电流,产生的电流称为感应电流,产生的电动势(电压)称为感应电动势。

磁通量为φ 磁感应强度为B 平面的面积为S

闭合电路中的一部分导体与磁场发生相对运动时,是导体中的自由电子随导体一起运动,受到的洛伦兹力的一个分力使自由电子发生定向移动形成电流,这种情况产生的电流有时称为动生电流。

穿过闭合电路的磁场发生变化时,根据电磁场理论,变化的磁场周围产生电场,电场使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定向移动形成电流,这种情况产生的电流称为感应电流或感生电流。

基尔霍夫定律

基尔霍夫(电路)定律 是电路中电压和电流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是分析和计算较为复杂电路的基础,基尔霍夫电学定律既可以用于直流电路的分析,也可以用于交流电路的分析,甚至还可以用于含有电子元件的非线性电路的分析。这些定律在电路分析和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是硬件工程师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

KCL(基尔霍夫第一定律)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又称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简记为KCL,是电流的连续性在集总参数电路上的体现,其物理背景是电荷守恒公理。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确定电路中任意节点处各支路电流之间关系的定律,因此又称为节点电流定律。

    定义: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又称节点电流定律,它表明在电路中任意一个节点(支路的连接点),流入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和。

    表达式:

    应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在电路分析中非常有用,特别是在处理具有多个支路和节点的复杂电路时。

KVL(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基尔霍夫第二定律又称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简记为KVL,是电场为位场时电位的单值性在集总参数电路上的体现,其物理背景是能量守恒。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是确定电路中任意回路内各电压之间关系的定律,因此又称为回路电压定律。

    定义: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又称回路电压定律,它表明在电路中的任意一个闭合回路(即网孔),沿该回路所有元件两端的电势降之和等于零。

    表达式:

    应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也是电路分析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确定电路中各元件的电压分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