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与PLC RS232/485串口通讯(一)

楼主(2024-06-21):
知道多更多资料请关注东莞机器人之家公众号。
PLC通讯的各种接口:
RS-232、RS-422与RS-485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布的:
★★★RS-232在1962年发布,命名为EIA-232-E,作为工业标准,以保证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兼容。
★★★RS-422由RS-232发展而来,它是为弥补RS-232之不足而提出的。为改进RS-232通信距离短、速率低的缺点,RS-422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速率低于100kb/s时),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RS-422是一种单机发送、多机接收的单向、平衡传输规范,被命名为TIA/EIA-422-A标准。
★★★为扩展应用范围,EIA又于1983年在RS-422基础上制定了RS-485标准,增加了多点、双向通信能力,即允许多个发送器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同时增加了发送器的驱动能力和冲突保护特性,扩展了总线共模范围,后命名为TIA/EIA-485-A标准。由于EIA提出的建议标准都是以“RS”作为前缀,所以在通讯工业领域,仍然习惯将上述标准以RS作前缀称谓。
(1)RS-232、RS-422与RS-485的性能参数表:
(2)单工、半双工和全双工的定义
如果在通信过程的任意时刻,信息只能由一方A传到另一方B,则称为单工。如果在任意时刻,信息既可由A传到B,又能由B传A,但只能由一个方向上的传输存在,称为半双工传输。如果在任意时刻,线路上存在A到B和B到A的双向信号传输,则称为全双工。
(3)RS-232的一些注意事项
RS-232常用的三根针是2、3、5。其中5是地线,2和3是用来传数据的。那么在实际使用中会用到两种线序的线:2、3直通和2、3交叉。
RS-232的接头又可分为公头(全是针的)和母头(全是孔的)。
工业机器人真正的应用是用在生产线上(如汽车组装生产线、半导体硅片搬运等),机器人单机各种搬运动作轨迹等都调试好了,还要配合生产线上的动作要求,也就是还要和PLC连接进行通讯,双方交互信号,PLC什么时候让机器人去搬运,机器人搬运完成通知PLC,通过这样的交互通讯,机器人即可作为整条生产线上的“一员”,和生产线的上的其他机构完成整个生产任务。
工业机器人与PLC的通讯连接
如果我们既掌握了工业机器人的编程,又掌握了PLC的控制技术,那么通过PLC控制机器人就显得非常简单了。只要将工业机器人和PLC有效地连接起来并进行相互之间的信号传输即可。工业机器人与PLC之间的通讯传输有“I/O”连接和通讯线连接两种,下面以最常用的机器人与PLC之间使用“I/O”连接的方式介绍其控制方法。
ABB机器人与三凌FX3UPLC串口通迅设置如下:
1.ABB主菜单——2.控制面板——3.配置——4.Communication——5.Serial Port——6.COM1——7.设置参数如下图所示:(Baudrate波特率9600KB/S,Parity Number of Bits数据长度8bit
1.Close用于关闭文件或串行通道。
例 1
Close channel2;关闭channel2参考的串行通道。
变元
Close IODevice
IODevice
数据类型:iodev
有待关闭的文件或串行通道的名称(引用)。
关闭指定文件或串行通道,且必须在读取或写入之前重新打开。如果定文件或串行通道已经关闭,则忽略该指令。
2.Open用于打开文件或串行通道,以进行读取或写入。
例 1
VAR iodev printer;
...
Open "com1:", printer \Bin;
WriteStrBin printer, "This is a message to the printer\0D";
Close printer;
打开串行通道com1:,以进行二级制读取和写入。随后,当写入和关闭串行通道时,使用参考名称printer。
3.ClearIOBuff - 清除串行通道的输入缓存
例 1
VAR iodev channel1;
...
Open "com1:", channel1 \Bin;
ClearIOBuff channel1;
WaitTime 0.1;
清除channel1参考的串行通道输入缓存。等待时间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清除操作。
变元ClearIOBuff IODevice
IODevice
数据类型:iodev
程序执行:输入缓存已被清除的串行通道的名称(引用)。
删除输入串行通道的所有缓存字符。下一个读取指令将等待来自通道的新输入。
上电失败重启时,将关闭系统中所有打开的文件或串行通道,并将重置iodev型变量中的I/O描述符。
FX3UPLC串口通迅参数设置如下:
1.参数——2.PLC参数——3.PLC系统设置(2)——4.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揭秘2020工博会上的工业机器人亮点
KUKA机器人用赋值偏移指令一点画圆和方的秘密
KUKA机器人通过 cell.src 来外部调用并启动机器人程序
ABB机器人校原点步骤
解密KUKA 标准函数给用户自定义的对话信息编程(二)
ABB工业机器人应用-多任务
ABB机器人与康耐视视觉通迅程序(二)
ABB示教器校屏和校遥感小秘招。
ABB工业机器人紧凑柜的安全回路
ABB机器人仿真打磨小插件揭密Machining PowerP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