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与200SMART之间进行S7通信

楼主(2024-06-21):
S7通信是S7系列PLC基于MPI、PROFIBUS、ETHERNET网络的一种优化的通信协议,主要用于S7-300/400PLC之间的通信。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主要介绍S7-200 SMART CPU与S7-1200的S7通信设置方法

经过测试发现S7-1200与S7-200 SMART PLC 之间的S7通信也是可以成功的,S7-1200侧编程调用PUT/GET指令或者S7-200 SMART侧编程调用PUT/GET指令都是可以的。

硬件和软件需求及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本文以采用1个CPU1215C(6ES7215-1AG40-0AB0),1个S7-200 SMART PLC为例,介绍它们之间的S7通信。

硬件:
① S7-1200 CPU
② S7-200 SMART CPU (固件V2.0)
③ PC (带以太网卡)
④ TP以太网电缆

软件:
① STEP7 V13 SP1
② STEP 7 Micro/WIN SMART V2.1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① S7-1200 将通信数据区 DB1 中的200 个字节发送到 S7-200 SMART的VB 数据区。
② S7-1200 读取 S7-200 SMART中的VB数据区存储到S7-1200 的数据区DB2 。

S7-1200硬件侧组态和网络组态

1. 使用TIA V13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添加1个S7-1200站点并为其分配网络和IP地址 ,如图1.所示。

图1. TIA 软件中添加S7-1200站点

2. TIA 软件的网络视图中为S7-1200 CPU 添加一个新连接,如图2.所示。

图2.S7-1200 添加新连接

在弹出"创建新连接"对话框中选择"未指定",然后点击"添加"按钮,添加新连接,如图3.所示。

图3.选择未指定连接

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指定连接伙伴方的IP地址和TSAP,设置方法如图4.,图5.所示。

注意:S7-200 SMART 侧的TSAP 只能设置为03.00 或者03.01 。

图4. 设置连接伙伴方IP地址

图5. 设置连接伙伴方TSAP地址

TIA软件程序编程

1 .创建发送数据块DB1(接收区数据块DB2类似),数据块定义为200个字节的数组且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取消"优化的块访问"选项,如图6. 所示。

图6. 创建数据块并取消优化访问

2.发送数据块与接收数据块创建完成后,即可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进行S7通信了,如图7.所示。

图7.调用PUT/GET指令

表1.PUT 指令参数说明

综合以上步骤,已经完成了S7-1200 硬件和软件部分的编程,下载只需要将程序下载到S7-1200 PLC 即可。

状态监控

1.连接状态监控
S7连接成功的建立是调用PUT/GET指令的基础,S7连接成功建立后,方能正确执行PUT/GET指令。
在TIA 软件的网络视图中,将软件切换到在线模式,可以监控S7连接状态,如图8.所示。

图8.监控S7连接状态

S7连接成功建立后,S7-1200 触发PUT/GET指令,通过TIA 软件监控表和STEP 7 Micro/WIN SMART 软件的状态表,可以监控数据通信是否正常。

注意:S7-200 SMART中V区对应于DB1,即在PUT指令中使用的通信伙伴数据区ADDR_1=P#DB1.DBX0.0 BYTE 200在S7-200 SMAR中对于为VB0~VB199。本文档中S7-200 SMART 做S7通讯的服务器,占用S7-200 SMART PLC 的服务器连接资源,S7-200 SMART PLC 本身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S7-1200 与S7-200 SMART S7 通讯的另外一种方法是S7-200 SAMRT PLC做客服端,S7-1200做服务器。该方式需要S7-200 SMART调用PUT/GET指令,S7-1200侧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该方式比较简单,本文档不做介绍。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来源:网络。

声明:本资料信息由本公众号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成,版权归原公司、机构、作者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切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公众号对资料中观点保持中立态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删除,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您的每个"赞"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