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电机控制技术】电机主动加热控制介绍

楼主(2024-06-21):
为什么主动加热

冬天又来了,不同于传统燃油车的发动机,电驱系统的综合效率很高,达到90%以上,因此电驱系统产生的热损耗是很少的。但是在冬天,同样不同于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既要给座舱提供暖风,还要加热电池,说到电池,真的非常娇贵,一定要在15度区间才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因此,新能源汽车都配备有PTC加热器(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icient),PTC加热器由高压配电盒配给高压电,通过加热水回路的冷却介质给电池加热、给空调供热。有些新能源汽车甚至有两个PTC加热器,单个PTC加热器的功率是6KW, 一般暖风的功率需求是2kw。

这时候就有人想到,能否利用一下电机的热量呢,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个PTC或者说降低单个PTC的最大功率,那么电机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驱动部件,在控制手段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可能不仅仅能够被用于驱动,为了进一步压榨其价值,聪明的工程师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我们就引入了主动加热的概念。

有哪些主动加热

主动加热一般有三种,包括降低效率加热、堵转加热、和脉冲加热。

降低效率加热故名思意,就是让id和iq偏离MTPA和MTPV曲线,那么就降低电机的效率,因为我们正常控制手段就是使得id和iq落在两个曲线上,从而达到最大的电机控制效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机效率越低,发热越大,只需要通过标定试验找到对应的效率,就是标定出对应的加热功率的控制参数。

堵转加热也是顾名思义,就是在停车时,通过刹车制动车轮,此时再给一个单独的id电流,而不给一个iq电流,使得转子产生铁损、定子产生铜损,然后带走这部分热量。但是由于这时候旋变位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大概会产生十几牛米的扭矩,车辆可能会有窜动,因此这种情况只能用于驻车,需要制动车轮。

脉冲加热则是和上面两种加热方式的理念完全不同。上面的降低效率加热和堵转加热的本质,都是加热水回路,使得热量被水回路带走,从而改善PTC的工作负荷。比如有10Kw的加热请求,PTC最多支持7KW,那么其他3KW就可以由电机来支持。而脉冲加热则比较直接,它是利用逆变器可以高频通断的特性,在电池两端形成高频脉冲,使得电池每个电芯能够自己加热自己,特别是在低温下,电池内阻较大,配合上高频电流,会产生较大的热量,但是这种加热方式需要电池和逆变器进行配合。

主动加热效果怎么样

最近在冬季试验发现,开发的降低效率加热和堵转加热效果还是不错的,实车在空调出风口测试进行电机单独加热能测到温度的明显上升,主要是这个标定不好精确修正,只能说是根据电机工作效率进行计算出主动加热的功率,但是到底有多少热量能被水带走也比较难测,不过PTC不也是这样吗?但是主动加热的时候,由于有较大的id电流,可能会造成转子退磁,因此要有退磁模型对该控制进行限制。

主动加热控制软件架构

这里简单讲讲控制架构吧。

信号输出:一般要对信号进行可信检查,包括VCU请求加热功率、VCU加热许可

加热使能使能判定:需要根据当前车速、档为、故障等级等信号判定是否许可加热。

最大许可加热功率计算:根据当前转子温度、转子位置计算最大加热许可功率,当然要区分堵转模式和降低效率模式。

加热模式控制:这里主要考虑到从堵转加热、降低效率加热和非加热三种状态之间的跳转控制,特别是从堵转加热跳转到降低效率加热时,这时候可能车辆要进行起步,要做好状态切换控制,否则可能较大的id会造成车辆抖动。

加热核心计算:这里其实就要去标定了,很多人说热量不好测,确实不好测,但是你可以测输出扭矩呀,扣除没有加热的理论扭矩,换算后得到的就是加热功率。

信号输出:MCU实际加热功率、MCU许可加热、MCU最大许可加热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