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与AS-I从站通信

楼主(2024-06-21):
CM1243-2 模块是 S7-1200 系列产品中唯一一款 AS-i 主站模块,通过该模块可以与 AS-i 从站模块实现通信。

AS-i 通信特点:

1. 通过总线直接与现场传感器/执行器进行连接二进制执行器和传感器;也可以接模拟量信号,占用多个传输周期;

2. 串行的现场总线;优势:减少电缆与而布线成本,费用降低;

3. 一个 AS-i 总线上只能有一个主站;

4. 通过ASI网络( 2芯) 实现主站与最多62个从站进行数据通讯;

5. 数据结构:4bit输入/4bit输出;

6. ASI传输速率 167 kbit/s ,即每传输1bit需要 6us 时间;

7. ASI周期:31个站周期:5ms,62个站周期:10ms;

8. 扩展ASI距离:标准从站100m,使用中继器可扩展100m,扩展插件达到200m;使用2个中继器和3个扩展插件最多扩展600m;

9. 需要使用 30V 解耦电源;

10. 电缆:非屏蔽两线电缆,同时供电与传送数据。

1. 通过“设备视图”对 CPU 和 CM1243-2 进行组态

2. 点击“网络视图”,在右边的“硬件目录——>现场设备——>AS接口”将需要组态的从站拖拽到“网络视图”中,如图所示

3. 对 AS-i 开关量模块分配站地址,本例中将 4DI 模块地址设置为 1

4. 对 AS-i 模拟量模块分配站地址,本例中将 4AI 模块地址设置为 2 ,并设置模拟量通道的参数

5. 编译项目,无错误后,下载到 CPU 中,通过监控表查看从站模块的信号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西门子PLC与AS-I从站通信全过程,本文仅供参考,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可以加文末下方的左老师,大家一起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