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手把手教你西门子PLC选型

楼主(2024-06-21):
市场上西门子目前常用的PLC有S7-300、S7-400、S7-200SMART、S7-1200、S7-1500,从应用复杂性和性能如上图所示,其实这个也是西门子PLC从最早期的简单功能到越来越复杂功能演化的结果。

大家在实际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对于西门子PLC选型往往会有一些疑问,比如对于某个项目应该选择成本较低的S7-200SMART或者是选择价格相对较高但是性能更好的S7-1200亦或者价格更高性能也最好的S7-1500。针对于类似这些选型问题,我们今天一一拆解分析。

西门子PLC分类

    按点数分类

    小型PLC:S7-200(已停产)、S7-200SMART

    中型PLC:S7-300、S7-1200、S7-1500

    大型PLC:S7-400、S7-1500

    按通讯类型分类

    PROFIBUS DP/RS485:S7-200(已停产)、S7-300、S7-400

    PROFINET/TCP/IP:S7-200SMART、S7-1200、S7-1500

    按构成形式分类

    整体式PLC:是指PLC本土自身携带IO点位,独立PLC即可完成PLC基本输入输出功能,有S7-200SMART、S7-1200

    模块式PLC:是指PLC本体只具备运算功能,需要输入输出模块来完成PLC的输入输出功能,有S7-300、S7-400、S7-1500

    西门子PLC区别、选型

    S7-200SMART、S7-1200、S7-1500区别

    200Smart是微型的,1200的定位是小型,PLC1500是中型和大型的

    按点位划分(一般经验)

    S7-200Smart:100个点以下;

    S7-1200PLC:100-500个点;

    S7-1500PLC:500个点以上;

    性价比

    S7-200Smart:价格便宜,编程相对繁琐;

    S7-1200PLC:价格相对200Smart贵,编程使用博图软件,程序易模块化,标准化;

    S7-1500PLC:价格最贵,但是性能也是最强,编程使用博图软件,程序易模块化,标准化;

    西门子SIMATIC系列产品

    S7-200(已停产)的升级(替代)产品有S7-200Smart、S7-1200;

    S7-300、S7-400的升级(替代产品)主要是S7-1500;

    目前暖通行业中S7-300、S7-400PLC应用较少,S7-400PLC一般会应用于DCS系统;

以上是西门子PLC的一些常见分类,通过这些基本条件分类我们可以根据项目的情况大致选择哪一种类型的PLC,然后基于选择的PLC类型再进行更加细致的具体型号选择。

以下将对西门子S7-200smart、S7-1200、S7-1500进行细致分析。

一、西门子PLC介绍之S7-200SMART

1.CPU CR20s/CR30s/CR40s/CR60s属于经济型PLC,没有模拟量点,没有通讯,只能完整简单的开关信号输入输出,且不支持扩展。

2.CPU SR20/ST20/SR30/ST30/SR40/ST40/SR60/ST60属于标准型PLC,除了自身自带的IO点位外,PLC还支持模块点位扩展。

3.在S7-200smart的型号中能看到ST或者SR,分别代表什么呢?

    ST一般是指数字量输出为晶体管,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SR一般是指数字输出为继电器

4.S7-200smart PLC各CPU自带资源以及扩展能力

5.S7-200smart PLC各CPU自带点数

6.S7-200smart PLC各型号含义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各个型号命名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我们在选型时也可以根据需要的控制资源来确认需要选择的PLC型号。

型号的命名一般由CPU+(S/C)+(T/R)+(CPU本体IO点数)+(PLC供电电源)+(PLC输入信号为直流信号)+(PLC输出信号类型)

(S/C):S代表标准型,可带扩展模块;C代表经济型,不可带扩展模块。

(T/R):T代表晶体管输出,可以发脉冲信号,带载弱;R代表继电器输出,不可发脉冲信号,带载强。

(CPU本体IO点数):有20点、30点、40点、60点。

(PLC供电电源):AC代表交流供电;DC代表直流供电。

(PLC输入信号为直流信号):PLC输入信号要求为直流信号。

(PLC输出信号类型):DC代表晶体管输出;Relay代表继电器输出。

二、西门子PLC介绍之S7-1200

1.西门子S7-1200PLC CPU介绍

CPU 1211C、CPU 1212C扩展能力较小。

CPU 1214C、CPU 1215C、CPU 1217C扩展能力相对较大。

CPU 1212FC、CPU 1214FC、CPU 1215FC属于故障安全PLC,仅在有故障安全需求时选用。

2.西门子S7-1200PLC 各型号扩展能力

西门子S7-1200CPU左侧最多可以扩展3个通讯模块,CPU本体可以扩展输入输出或者通讯模块板,在CPU右侧可以扩展输入输出模块。

CPU 1211C扩展能力

CPU 1212C扩展能力

CPU 1214C、CPU 1215C、CPU 1217C扩展能力

2.每个型号的PLC均有低档、中档、高档的区分,低档主要能完成简单的输入输出功能,中档多一些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高档则更多的通讯以及其他功能。选型时在确认PLC基本型号时可以选择该型号相对高档的PLC。

3.西门子S7-1200PLC 各型号参数对比

三、西门子PLC介绍之S7-1500

S7-1500 有标准型,紧凑型,分布式以及开放式不同类型的CPU 模块。

标准型:是指CPU不带任何IO模块,比如CPU 1511 1PN、CPU315 2DP等

紧凑型,是指CPU本身集成了IO模块,比如CPU314C 、CPU1512C等

分布式CPU,是指CPU本身可以作为接口模块来使用,目前只有1500系列有,比如CPU1510SP (F), 1512SP (F),CPU 1514SP(F/TF)。

S7-1500CPU 分类

S7-1500CPU 分类

西门子SIMATIC S7-1500R/H PLC冗余CPU介绍

以上就是今天对西门子PLC选型的基本介绍,通过对前期需求的分析,综合成本考虑,我们先确认是选用S7-200smart、S7-1200或者S7-1500亦或者其他的系列。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控制点位与功能在选定的系列中做更加细致的型号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西门子官方也出了一个非常好用的选型软件TIA Selsction Tool,该软件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在项目中选型的效率。

谢谢各位。想要了解更详细的选型知识,欢迎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