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手把手教会西门子PLC代码可视化功能——Prodiag

楼主(2024-06-22):
文章推荐:

如何在西家HMI上监控PLC的梯形图程序

西家HMI上显示PLC程序,新方法实现报警显示——使用 ProDiag 对机器与工厂进行诊断

一、传统的HMI报警方法

在HMI中建立离散量报警,输入报警文本。这种方法的劣势:
1、在PLC程序中需要建立专门报警程序,用于关联HMI中的报警变量
2、需要在HMI文本中输入报警文本
如果程序复杂,报警众多,用这种方法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报警,效率低下
二、Prodiag诊断方法
Prodiag诊断方法的优势:

1、Prodiag诊断的方法做HMI报警,在HMI画面中将相关设置一次性组态正确后,以后有需要,只要在PLC程序中添加监控变量及其报警文本即可,无需再HMI中做关联变量
2、对应底层FB功能块中的报警,只要在FB块中添加一次,以后重复调用FB块时,无需重复添加监控变量与报警文
3、对于复杂的,报警众多的程序,这种方法效率更高,操作更方便。
(一)、普通变量监控

(二)、背景变量监控
1、右击需要监控的变量,“属性”→“监控”→“新增监控”

2、在FB中新增的监控,没有“Prodiag”标记,这个是与普通变量建立监控后有区别的地方

3、将调用FB基础功能块的FB块对应的背景数据块,设置为监控数据块。
以下的例子是FB30功能块在FB100中被多次调用,FB100对应的背景数据块是DB100

4、选中需要监控的DB块,“属性”→“PaoDiag”→“Prodiag FB”

5、基础功能块中的监控变量的常规设置与普通变量的设置基本一致,不同点是“报警文本”的制定有所区别

(三)、HMI画面设置

1、在“画面管理”→“模版”中新建模版画面“模版_1”
2、在“模版_1”组态“报警视图”,并在“布局”中将“报警视图”设置为“报警行”
3、在“常规”中选择“当前报警状态”,并勾选所有报警类别

1、在“全局画面”中组态“报警窗口”,报警窗口的设置和一般的“报警视图”一致,但是必须在“常规”中勾选所有报警类别
2、在“全局画面”中组态“报警指示器”,必须在“常规”中勾选所有报警类别
3、报警指示灯的“事件”→“单击”→“对象名称”选择在全局画面中建立的报警视图

三、Prodiag诊断方法:特别介绍
ProDiag报警还可以实现报警原因的追溯,即我们可以通过ProDiag报警信息来跳转查看PLC程序代码。在不使用博途软件平台的情况下,就能查看ProDiag报警来源的PLC程序段程序。操作流程如下;

想实现上述功能,需要在使用ProDiag报警时,将其 “监控类型” 默认使用的“操作数”更改为“互锁”,并进行几步简单操作。下面我们来介绍操作一下步骤。

为方便现场报警原因查询及问题快速解决,建议现场使用ProDiag报警时将其监控类型设置为:互锁, 如下图;
注:选择‘互锁’方式时需要填写‘执行器’,该信号为1时才会允许该报警被触发,且‘互锁’方式不支持局部变量的监控。

打开PLC程序里的报警视图,进行属性设置,如下图;

在ALARM 文件夹中添加新画面,进行属性设置,并在其画面中添加‘PLC代码视图’,并更改其名称,操作如下图;

返回报警视图里添加PLC代码查看按钮,更改其属性名称,操作如下图;

打开PLC代码查看按钮属性,添加事件,并更改其动画 ,操作如下图;

首先选中想要查看的报警,然后单击该按钮,即可弹出PLC代码视图,操作如下图
注意:该按钮只有在选中互锁类报警时才可见;

为更好的显示报警信息,请调整PLC代码视图的大小,示例如下;

三、Prodiag诊断方法:特别介绍,测试结果

如若遇到下图情况,则说明该报警只存在Prodiag专属FB功能块中,即该报警的程序段不存在或者被删除;

三、Prodiag诊断方法:特别介绍,总结
以上操作方法若有疑问可在帮助列表中输入关键字:组态ProDiag的报警视图 进行搜索,如下图,可放大查看该图;

Note:文档来源网络,侵权删。

如果需要该案例的手册和程序,请点赞或者打赏或者分享到其他工控交流群,后回复"Prodiag诊断报警方法"然后截图给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