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一般故障维修作业指导书

楼主(2024-06-22):
欢迎关注“热控圈 ” ID:rekongquan

传播热控知识,分享技术精华!

某厂DCS一般故障维修作业指导书

      DCS担负着公司的主要生产任务,是仪表维护的重点设备,为了保证这些仪表设备的安全运行及出现故障后能迅速有效的进行维修特制定此DCS故障作业指导书。

一:操作站故障

       操作站作为人机接口,是操作人员对生产现场进行监控的主要设备,是人为操作最频繁的部分,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1、操作站硬件故障: 操作站硬件故障主要指计算机硬件故障,包括主机、显示器、鼠标和键盘等外围设备,检修时主要根据故障现象,采取替换法和排除法。具体步骤如下:

       A、做好DCS软件系统软件和组态文件的备份;

       B、观察DCS操作站显示故障信息或现象,初步判断故障所在;

       C、关闭计算机和显示器电源,并拔掉电源或空气开关;

       D、带防静电手套,更换故障硬件;

       E、打开电源,启动计算机,判断是否恢复正常;

       F、如处理正常,DCS操作站投用,并观察24小时,如还没有正常,继续执行以上步骤,直到找到故障原因并处理。

       2、操作站软件故障: 操作站软件故障主要有操作系统软件故障和DCS系统软件故障,这类故障是最易发生,也是经常要处理的,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A、做好DCS系统软件和组态文件的备份;

       B、准备好操作系统软件,硬件驱动软件(包括显卡、声卡、网卡、鼠标等),DCS系统软件;

       C、重启计算机,看能不能恢复正常,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恢复正常;

       D、如没有恢复正常,判断是操作系统的原因还是DCS软件的原因,根据需要重新安装相应的软件,特别要指出的是安装时必须按安装说明书的步骤进行安装,并要满足软件的安装要求,比如操作系统需要打到补丁多少版本等;

       E、恢复组态文件到DCS操作站,并启动操作站,观察24小时。

二:控制站故障

       控制站是直接参与控制的核心部件,主要故障有控制器故障,I/O卡件故障,通道故障,电源故障。

1、控制器故障

DCS控制器是控制站的核心,一般是带冗余的,如果控制器出现故障,将导致整个控制站不可用,出现故障后处理过程如下:

       A、联系工艺人员作好停车处理方案;

       B、准备好要更换的控制器;

       C、作好组态数据的备份;

       D、戴好防静电手套;

       E、拔出坏了的控制器,换上好的控制器;

       F、上装组态好的数据;

       G、作好主控制器与冗余控制器数据的同步。

      2、I/O卡件的故障

       I/O卡件故障包括I/O处理卡和端子板故障,处理步骤:

       A、联系工艺人员把与这个故障卡件有关的仪表切出去,改现场手动控制;

       B、查找故障发生在哪里,是I/O处理卡故障、端子故障还是它们之间的连接排线故障;

       C、准备好相应的配件;

       D、戴好防静电手套;

       E、更换卡件;

        F、观察卡件运行情况,如没有问题,联系工艺人员投用仪表回路。

3、  通道故障

通道故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现场强电进入,烧坏了通道元件或保险管,如果是保险管坏了,更换,如果是通道元件损坏,无法短时间恢复,可以采用更换通道。步骤如下:

       A、查找空余的通道;

       B、更改通道连接线;

       C、更改组态到新的通道;

       D、投用仪表。

   4、电源故障

       电源系统是DCS可靠运行的重要保障,它为控制器和I/O卡件供电,一般带有冗余,出现故障后处理步骤如下:

       A、准备好备用电源;

       B、如能断电处理,可关闭电源开关,如不能断电处理,必须要注意防止短路,同时要注意直流电正负对应,交流电要同相,否则就可能烧掉电源,造成设备损坏;

       C、投用电源,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

三:通讯故障

       DCS的通讯包括通讯电缆、通讯卡件,其故障发生频率较高的通讯电缆的故障。

1、 通讯电缆的故障

通讯电缆的故障包括终端接头故障和电缆本体故障,处理步骤如下:

       A、对电缆进行测试,判断电缆是否正常,如不正常,更换电缆,如电缆正常,检查终端接头,看是否是接头松了,是否生锈了,接触不好,造成的通讯故障和误码率增加;

       B、采用专用工具拧紧接头或专用清洗液除锈;

       C、清除DCS上的误码率数值为0,观察误码率数值是否增加,如不增加,说明恢复正常。如还增加,检查周围是否有大的干扰源。

  2、通讯卡件的故障

       通讯卡件包括操作站通讯卡和控制站通讯卡,有专用的通讯卡和通用的以太网卡。处理步骤如下:

       A、关闭通讯卡所在设备的电源;

       B、首先检查通讯卡参数是否设置正确,如不正确,更改参数,如正确,可以采用测试软件测试通讯状态,如果是通讯卡故障,更换通讯卡,并设置好正确的参数。

四:维修设备及材料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防静电手套 1副

2 数字万用表 1块

3 活动扳手 2把

4 一字螺丝刀 2把

5 十字螺丝刀 2把

6 毛刷 2把

7 移动硬盘 1 个

8 DCS备件 一套

9 DCS资料 一套

五:维修注意事项

       DCS系统作为一个大的仪表控制系统,它关系到分厂的安全生产,如检修不当,将产生极严重的后果,不断影响生产,有可能把故障扩大,造成更大的损失,根据DCS系统的特点,在对DCS系统进行检修时要注意以下几项:

       1、DCS的组态数据很多,如组态数据丢失,重新组态的工作量巨大,所以检修前要作好组态数据和系统的备份;

       2、一套DCS系统牵涉到的装置和岗位很多,必须联系工艺人员作好事故处理方案,在检修出现问题时,工艺人员可以保证装置安全运行;

       3、DCS采用的都是大规模集成电路,静电对它的危害很大,因此在检修时必须戴防静电手套或把手上的静电放掉;

       4、检修时必须细心、仔细,作好详细的检修步骤,要抓住故障的所在,不能搞错卡件或电缆,造成整个DCS系统崩溃;

       5、DCS系统设备故障,主要采用排除法,而且维修很复杂,所以要准备充足的备品备件。

编辑:兰陵王

热控技术交流群
热控世界,无限精彩,欢迎加入"热控圈"微信群和QQ群。入群方式:1、官方QQ群号 587444254 2、官方微信群   请加兰陵王微信号(yanghel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