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读取AI模块的模拟量信号

楼主(2024-06-23):
PLC读取模拟量信号必须要有模拟量输入模块,即常说的AI模块。

一般常用的模拟量比如压力,温度,湿度,流量等都需要变送器转化为电流信号,或者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常用的4-20mA,或者电压信号1-5V,当然还有其他类型。

当这些模拟量信号被接入AI模块后,AI模块经过AD转化器将模拟量信号转化为数字量,即在西门子PLC系统中SM331中,0-27648,不同PLC转化后的数字不同。

上图所示为SM331模块,通过背部四个量程选择模块,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信号类型。

上图对应的是模拟量模块的内部接线图,及描述信息,用户可以根据此图进行各种变送器的接线。

完成模块选型及外部接线后,就是进行PLC编程,将AI模块采集到的数据,转化为工程值,即压力,温度,流量等值。

在使用西门子STEP7软件进行编程时,一般使用功能块 FC105,即模拟量信号标准化程序,它的具体算法如下:

OUT = [((FLOAT (IN) – K1)/(K2–K1)) ∗ (HI_LIM–LO_LIM)] + LO_LIM

参数 BIPOLAR=1,则参数 IN 的值为双极性,取值范围介于 -27648 和 27648 之间。常数“K1”的值为“-27648.0”,“K2”的值为“+27648.0”。

参数 BIPOLAR=0,则参数 IN 的值为单极性,取值范围介于 0 和 27648 之间。常数“K1”的值为“0.0”,“K2”的值为“+27648.0”。

其他参数的含意可以参考上图。

如上图为编程后的AI信号标准化程序,对于参数 IN 为PIW值,HI_LIM和LO_LIM为量程上下限,OUT为实际工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