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的0-10v模拟量怎么转换成数字的?

楼主(2024-06-23):
举例说明,假如你的0-10V模拟量,对应PLC的数字量是0-4096或者0-16383,按照0-4096举例一圈对应360度,同时对应0-4096.就是说明当你得到数字量4096时,设备转360度,2048则转180度。

如果只是显示的话,你收到的模拟量数据对应的数字量为A显示数据为实际角度BB除以360=A除以4096B=A除以4096乘以360度。但是你要知道PLC都是整数计算的,这样的话,你所得到的数据可能为0,此时你就需要进行处理了。

有以下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使用浮点运算,不过对于新手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各种转换,别迷了,但是这种方式最准确。

第二种,扩大倍数(我们都是需要有小数点的程序不认小数点,可是触摸屏可以把显示作出小数点)例如:A乘以36000除以4096这么计算,先算乘法,再算除法,同时扩大100倍,假如A为2048,你得到的B就是18000度,增加两位小数点显示就是180.00.

第三种,通用比例换算公式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图1. 模拟量比例换算关系

另外不同品牌的PLC在读取模拟量原理都差不多,基本都是 某一通道的模拟量对应一个专用的寄存器。要了解这个你可以查看相应的说明书。

举例子说:西门子 第一通道 AIW0   台达 第一通道 D1110(大概是这样,我记不清了)。如果是0-10V 那么 在PLC里面读取的数值应是0-255.不同的PLC这个数值是不同的,这个要看精度了。电流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接线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