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定位控制的延时问题编程技巧

楼主(2024-06-23):
相信使用过西门子PLC定位控制步进或者伺服的都知道,在PLC定位一段位置完成之后,下一段位置的定位启动需要延时一定时间。

其实它的原理无非就是错开扫描周期,这边是有两种方法:

1、通过加定时器;

2、通过编程逻辑错开扫描周期。

本文将探讨第2种方法。

01案例需求
案例需求:使用S7-200SMART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往复定位。

①按下启动按钮后,步进电机以10mm/S的速度运行到50mm的位置;

②当步进电机定位到50mm的位置之后,再以10mm/S的速度运行到0mm的位置,不断的循环往复。

02使用200SMART软件组态运动控制
在实现定位控制之前,需要使用200SMART软件组态运动控制,比如每转脉冲数,每转的机械位移量等,在此不做编撰,读者自行根据实际情况组态。

03程序编写
1、网络段1是一直复位V100.0,网络段2是调用定位初始化指令。

2、网络段3是把当前位置设置为原点,在实际的项目中可以调用回参考点指令。这里我们测试,就使用此指令即可!

3、网络段3是实现往复定位功能的核心:当按下启动后,将状态步设置为1,等于1时将50的位置给到VD12,同时在本次的扫描周期V100.0置位为1,而在下一个扫描周期V100.0将复位,这样就避免了在本次的扫描周期将“2”这个状态步给到VB20,只有当定位完成了V0.6变为1时,VB20才会为2。当状态步等2时,分析方法和等于1时是一样的分析方法,在此不赘述。

4、调用定位指令并填写管脚参数。

总结:

本案例主要实现的是步进电机的往复定位,而往复定位的定位指令和状态步的切换需要错开扫描周期,可以在程序的网络段1加上常通复位指令!以后在编程时,碰到这种步序的切换的程序编写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转发,点赞,在看,安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