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与200SMART进行ISO-on-TCP通信

楼主(2024-06-24):
1.1、组态设备
1.2、新建数据块,并建立发送及接收数组。
1.3、拖放TSEND_C功能块,并进行组态。发送DB4.DBX0.0开始的8个INT数据到远程伙伴。
1.4、拖放TRCV_C功能块,并进行组态。接收远程伙伴发送的数据,存放于DB4.DBX16.0开始的8个INT数据中。
1.5、编译并下载程序。
2.1 200SMAT建立连接,最下边远程与本地TSAP要与1200端的配置保持一致;IP地址全部为0,可以接收任意IP的数据。连接ID号此处为1
2.2编写TCP_SEND,发送数据程序。使用前面建立的连接ID号1;发送从VB1000开始的16个字节。
2.3编写TCP_RECV,接收数据程序。ID号同样使用前面建立的1;接收远程伙伴发送的16个字节的数据,存放在vb2000开始的寄存器中。
2.4编译并下载程序
3.1运行两PLC程序并监控数据,两端数据一致,通信成功。
1200发送和接收的数据:
200SMART接收的数据:
200SMART发送的数据:
4、关于TSAP,TCP通信采用伙伴端口号来识别通信伙伴,而ISO-ON-TCP则通过传输服务访问点TSAP来识别通信伙伴。对于 ISO-on-TCP 连接,必须同时为两个通信伙伴分配传输服务访问点 TSAP,并确保TSAP网内唯一。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来源:网络。
声明:本资料信息由本公众号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成,版权归原公司、机构、作者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切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公众号对资料中观点保持中立态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删除,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您的每个"赞"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