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女朋友外出,拆了她的卷发器...仔细分析电路惊呆了! ...
趁女朋友外出,拆了她的卷发器...仔细分析电路惊呆了!

楼主(2024-06-25):
周末趁女朋友外出,把她卷发器电夹板拿出来拆拆,看看有啥元器件。卷发器是近年来美发工具技术进步的产物,它结合了传统卷发器的功能与现代智能技术,旨在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安全、个性化的卷发体验。以下是卷发器的核心特点和功能:
1.智能化温度控制:智能卷发器通常配备有先进的温度控制系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细软、普通、粗硬)选择合适的温度,避免过热损伤头发。一些高端型号甚至能够自动识别并调整至最适合用户发质的温度。
2.多功能设定:除了基本的卷发功能,智能卷发器还可能提供内卷、外卷、波浪等多种卷发模式,通过简单的设置即可实现不同的发型效果。部分产品还具备直发功能,一机多用。
3.负离子与蒸汽功能:为了减少静电和提升头发光泽度,许多智能卷发器配备了负离子发生器。有些型号还加入了蒸汽功能,在卷发时释放适量水蒸气,帮助头发保湿,减少热损伤。
4.自动化操作:一些高端的智能卷发器实现了自动化卷发,用户只需将头发放入设备中,机器会自动吸入、卷绕、加热并定时释放,简化了手动操作的过程,降低了操作难度和烫伤风险。
5.智能安全设计:包括防触电、防过热、自动断电保护等安全措施,确保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有的产品还设计有人性化的防烫脸和防夹发功能。
6.APP控制与个性化设置:部分智能卷发器可通过蓝牙或Wi-Fi与智能手机APP连接,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预设卷发样式、温度、时间等参数,甚至根据个人喜好存储多种卷发方案,实现高度个性化定制。
7.耐用性和低维护:采用高品质材料和精细工艺,如电气石陶瓷发热面板,不仅导热均匀,还能延长使用寿命,减少维护需求。
实物图+说明书:
开拆:
电路分析:按照传统的思路,将220V交流电压转换为5V直流电压,以适用于小型电子产品的需求,通常需要使用一个电源转换模块或者适配器。这样的转换过程涉及以下几个关键步骤:整流:首先,220V交流电通过一个整流桥(通常是全桥整流电路),将交流电转换为脉动的直流电。滤波:接着,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进行滤波,去除脉动直流电中的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电压更加平滑。稳压:然后,使用稳压器(如线性稳压器LM7805或开关稳压器如AH8665等)将滤波后的电压进一步降低并稳定在5V。线性稳压器效率较低但噪声小,开关稳压器效率高但可能需要额外的滤波来降低电磁干扰。
但是这款没有看到这些电路,仔细分析惊呆了!!发现一种极低成本的220V转5V电路——阻容降压电路。
电路分析:电容C2在电路中是用于降压,因为电容可以通过交流,但是理想情况下又不会产生功率消耗。所以,选择一定容值的电容,在交流电通过时有一定的容抗;这个电抗效应与后端的电路串联,分走了一部分电压,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C2的选取对整个电路非常关键,它的容抗的计算公式为Rc=1/(2πfC),容抗要与后端电阻分压,以得到合适的输出。C2耐压至少要400V,而且是无极性电容,可以选取CL21聚酯或者CBB21聚丙烯电容。电阻R7用于C2的放电,是为了在断开供电后,C2上的电压能够快速泄放掉。一般要求R7*C2<T,T是时间常数,与市电频率有关,一般选取时间常数小于300ms。R7的耐压要超过市电的最高电压。
接下来是两个二极管D1和D2,M7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两个二极管更省成本。注意的是所选择的二极管耐压和电流要足够。C3为滤波电容。D5是关键器稳压管,功率很重要,由于输出电压是靠稳压管来调节的。加入负载和不加负载时,这部分电路的电流的变化要由稳压管来调节,所以需要验算一下在最大和最小输出功率的情况下,稳压管是否还能在稳压状态下工作。
整体电路结构:
加热片:
核心组件之一加热元件,常见的几种类型:陶瓷加热元件、PTC(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加热元件和MCH(Metal Ceramic Heater)加热元件
陶瓷加热元件:
通常指的是使用陶瓷材料作为绝缘和加热表面的元件,能够提供均匀的热分布和较快的加热速度。这类元件通常较为耐用,且表面平滑,适合直接接触头发。
PTC加热元件:
PTC元件是一种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的陶瓷加热材料,意味着当其温度升高到一定阈值时,电阻会急剧增加,从而自动限制电流,达到自恒温的效果。这种特性使得PTC加热元件在直发器中的应用能够提供过热保护,即使在异常情况下也能防止温度过高。它们通常体积小巧,启动迅速,且在设计上易于实现温度控制。
MCH加热元件:
MCH代表金属陶瓷发热体,是一种结合了金属(如钼、钨)发热电阻浆料与陶瓷基材的复合材料。相比于PTC,MCH发热片在220V电压下加热速度更快,且在相同功率下更为节能。MCH不含铝材质,因此更加环保。它的发热效率高,体积小,能快速达到工作温度,适合需要高效热传导的应用场景。
在卷发器的设计中,选择哪种类型的加热元件通常取决于产品的定位、成本考量、加热效率需求以及安全特性要求。例如,如果追求快速加热和高效节能,MCH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如果需要内置过热保护机制,PTC加热元件则更为合适。而一般的陶瓷加热元件则提供了基础的加热功能和较好的性价比。会根据具体需求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来决定使用哪一种加热技术。
作者:面包板社区博主 abner_ma
END
电路图集
常用模拟电路 | 运放电路 | 保护电路 | EMC标准电路 | 电源电路大全 | 实用控制电路 | 单片机应用电路 | 波形发生电路 | 汽车电路图大全 | 555电路 | 小家电电路 | 9大基本模块电路 | 原理图英文缩写 | 电路图符号
入门基础
电路基础 | 数字电路 | 示波器基础 | 万用表使用 | 信号完整性 | 地线知识 | 嵌入式基础 | STM32基础知识总结 | C语言知识点
元器件
电阻 | 电容 | 电感 | 二极管 | 三极管 | TVS | 晶闸管 | MOS管 |IGBT | 传感器 | 继电器 | 元器件等效电路| 元器件选型完全指南 | 元器件故障
加入社群
【硬件攻城狮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