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十二:TIA Portal中GSD文件安装删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十二:TIA Portal中GSD文件安装删除及分布式IO配置使

楼主(2024-06-25):
一
分布式IO说明
S7-1200 中央机架最大扩展 8 个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如果超过该数量可通过 分布式IO进行扩展;PLC和分布式IO系统一起使用,可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分布式IO系统通常包括以下组件:
输入/输出模块
:这些模块直接与现场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相连,负责收集输入信号(如温度、压力、流量等)并将输出信号(如控制阀门、电机启停等)发送到现场设备。
通信接口
:分布式IO模块通常通过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或其他专用通信网络与PLC主控制器通信。这些通信接口负责在分布式IO模块和PLC之间传输数据。
电源模块
:为分布式IO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
控制器
:PLC主控制器负责处理输入信号,执行控制逻辑,并生成输出信号。它可以是一个单独的物理设备,也可以是集成在分布式IO系统中的模块。
分布式IO的优势包括:
减少布线
:由于输入/输出模块可以放置在靠近现场设备的位置,这样可以减少大量的布线,降低安装和维护成本。
提高响应速度
:分布式IO可以更快地响应现场设备的变化,因为它减少了信号传输的距离。
增强系统可靠性
:分布式IO系统可以通过冗余设计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即使某个模块发生故障,其他模块仍然可以正常工作。
提高系统灵活性
:分布式IO系统可以根据生产过程的需要轻松地添加或移除模块,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
易于扩展
:随着生产过程的扩展,可以通过添加更多的分布式IO模块来扩展系统,而不需要重新设计整个控制系统。
在选择分布式IO系统时,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通信协议
:分布式IO系统支持的通信协议必须与主控制器兼容。常见的通信协议包括以太网/IP、PROFINET、Modbus TCP/IP、CAN、Profibus等。选择与现有系统或设备兼容的协议非常重要。
系统的可扩展性
:系统应该能够轻松地扩展,以适应未来的需求变化。这意味着可以添加更多的IO模块或设备,而不会影响系统的整体性能。
距离和范围
:考虑IO模块与主控制器之间的最大距离,以及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衰减。选择能够覆盖所需范围的分布式IO系统。
环境适应性
:分布式IO系统应该能够适应各种工业环境,包括温度、湿度、振动、电磁干扰等。确保所选系统符合现场环境要求。
冗余和可靠性
:在高可靠性要求的应用中,系统应该支持冗余配置,如双网络路径、双电源等,以确保在一个组件或路径失败时系统仍然可用。
数据传输速度和延迟
:对于实时控制应用,数据传输速度和延迟是关键因素。确保分布式IO系统能够提供所需的数据更新速率和响应时间。
安装和维护
:考虑系统的安装复杂性、维护需求和可能的停机时间。选择易于安装和维护的系统可以减少成本和停机时间。
成本效益
:评估系统的总体拥有成本,包括初始投资、运营成本、维护费用和未来的升级成本。
支持和生态系统
:选择一个有良好技术支持和广泛生态系统支持的分布式IO系统,以确保长期的可用性和兼容性。
安全性和合规性
:确保分布式IO系统符合相关的工业标准和安全规范,如IEC 61508、IEC 62443等,特别是对于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应用。
二
GSD安装和删除
对于西门子系统来讲,分布式IO主要使用PROFIBUS 或 PROFINET 通讯,在使用时需要配置GSD文件(
所有支持profibus或profinet设备,都有对应的GSD文件
);GSD(General Station Description)文件是一个用于配置和描述通信参数的文件,在配置Profibus或Profinet网络时,GSD文件被导入到网络配置工具中。
GSD文件中通常包含以下信息:
设备名称
:制造商和设备的名称。
设备类型
:设备的分类,如IO设备、编程设备等。
通信参数
:如波特率、传输速率、最小循环时间等。
硬件参数
:如输入/输出数量、诊断数据、模块化设备的信息等。
支持的服务
:设备支持的网络服务,如报警、诊断、实时等。
参数和限制
:如电压范围、温度范围、设备尺寸等。
对于西门子分布式IO,基本已经全部集成在TIA Portal中,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对于第三方分布式IO或者IO设备,则使用时需要安装GSD文件;GSD文件安装和删除参见以下步骤(以魏德米勒 UR20分布式IO举例):
获取分布式IO或IO设备对应的GSD文件,可通过官网或供应商获取;
在 TIA PORTAL 软件中菜单栏选择“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可安装或删除已经安装完成的 GSD 文件
image-20240624161738451
从“源路径”选择要安装 GSD 文件的文件夹,从所显示 GSD 文件的列表中选择要安装的一个或者多个文件,单击“安装”按钮
image-20240624163627886
安装完成后,即可在硬件目录中查看;
image-20240624163913157
要删除已经安装完成的 GSD 文件,只需同安装一样进入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勾选需要删除的GSD文件,点击删除即可;(
删除完成后,将不再硬件目录中显示
)
image-20240624164136873
三
分布式IO使用
分布式IO GSD文件安装完成后,即可根据需要配置分布式IO,以上面魏德米勒UR20 profinet 为例(其它品牌使用类似)说明如何使用和组态分布式IO,步骤如下:
打开TIA Portal中设备网络视图,并将设备接口拖入网络视图中
image-20240624164937801
为分布式IO设备配置IP参数及设备名称(IP和设备名称都不可重复)
image-20240624165259820
将控制器分配给Profinet网络
image-20240624165449660
分配完成:
image-20240624165509967
双击分布式IO设备,进入设备视图,根据需求为该分布式IO设备配置IO通道;从右侧硬件目录中将Module拖入到分布式IO接口卡槽中;
image-20240624165823310
IO地址在插入时默认自动生成,也可为插入的卡槽手动分配地址,注意地址是唯一的
image-20240624170450321
右键选择分布式IO,选择分配设备名称
image-20240624170559855
在分配profinet设备名称中,选择对应网络适配器(网卡),点击更新列表,选择对应的设备(小编通常按照MAC地址区分)点击分配名称;
image-20240624170939303
分布式IO配置完成;